PLC输入点不够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6-03-17):
我曾经改过这样一个程序,大伙看了,若觉有用的话,也就不枉费我花时间去写它了。PLC程序学习基础是建立在电器原理图上的,原理图上能实现的在PLC都能实现,不能实现的在PLC也能实现。
在FX-40MR的设备上,它的时间继电器是外接的,有三个,耗去三个输入点,后来坏了一个点,致使设备少了一点不能正常生产。由于其中有些时间继电器不需要经常调整,我就把它改成用内部时间继电器,在停机状态下,用几个正常生产时不可能同时接通的输入点,同时输入形成一个初始值传入D,然后用加法和减法对这个D的数据做更改,时间继电器就取这个D的值。
在成功对这个设备改造后,我又用类似方法做了一个少了4点输入点的PLC给买出去,时间继电器都用内部时间继电器,而且还可以外部调整。
PLC内部的程序,方法多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你用不到的。

网友:
观点不错,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2006-09-22):
有条理一点更好!

网友(2006-11-09):
没看明白??用PLC再用外部时间继电器本身就是多余,何来省点呢?

网友:
可以借鉴,多谢了

网友:
方便的话把问题和程序答案写出来让大家看得更明白,并讨论讨论

网友(2010-04-16):
值得参考!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学习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