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PLC技术网关于PLC与气压控制讲座一基础气压

楼主(2006-03-19):
主要介绍液压传动,其中包括液压传动的基础知识、液压元件、液压基本回路、典型液压传动系统及其设计;气压传动基础知识、气源装置、气动元件、气动基本回路以及气动程序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等

一. 基础气压

二. PLC与气压基本控制

三. PLC与气压过程控制

1. 气压系统基本架构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架构:

2. 气压源:工作压力 47 bar ( 1 Kg / cm2 = 0.981 bar)

3. 三点组合(调理组):调压、滤水、润滑

4. 气压缸:单动缸、双动缸

5. 方向阀

(1)口与位的观念

一个方块代表一个作动位置,如下图:

方块内的箭头表示气流的方向( T代表不通的口 )

一个作动位置中进气与出气口的总和为口数

3口2位 ( 3/2 阀 )

例题;请说出1~5的口数

1。

2。

3。

4。

5。

(2)作动与复归方式

例如:32 按钮作动 弹簧复归 的方向阀

例题:说出下图作动与复归方式

6. 基本气压回路

××××××××以上答案在一个礼拜内公布!××××××××××××××××

网友A(2006-05-21):
▆▆◣本站提供下列各种PLC型号解密软件(详情请来电咨询)

1.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专用解密电缆): 可以解S7-200全系列PLC密码(212、214、215、216、222、224、224XP、226、226XM),无需拆机解密,安全可靠,直接读取PLC系统密码、解密时间只需1秒,不破坏PLC程序. 无限制次使用。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3.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USB硬件狗):S7-200全系列PLC解密软件,直接用PC/PPI编程电缆从编程通信口读出密码,可解系统密码和子程序密码。解密时间只需1秒,不损坏PLC数据,安全快捷、100%可靠。(无限制次使用)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4.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拆芯片解密)):本解密配备一个24C系列IC专用读写器,用PC的COM口工作,不用接外部电源,对于S7-200的全系列PLC,只要是用24C系列的芯片全部能解,不受PLC的版本的限制,把PLC的存储芯片24Cxx拆下,装入解密器可读出密码。可解系统密码和子程序密码。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5. 三菱Fx系列PLC解密软件: 该解密软件能在0.5秒钟内解读FX0 、FX0S 、FX0N 、FX1N 、FX1S 、FX2 、FX2N、 FX2NC PLC 8位密码,正常的读出PLC程序,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100%可靠。该解密软件不受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是不可多得的三菱PLC软件解密技术,值得大家收藏。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6. 三菱A系列PLC解密软件:该解密软件能在0.1秒钟内解出PLC型号(A1S-S1、A1SH、A1SJH、A2N-S1、A2SH-S1、A2AS-S1、A2USH-S1)系列CPU密码。以上CPU型号已全部通过测试成功。安全可靠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7. 三菱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型号(F920、F930、F940、A960,A970,A975,A985)系列GOT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8. 欧姆龙PLC解密软件(4位密码): 可解旧版C系列PLC型号(CPM1A、CPM2A、C200H、CQM1、CQM1A)系列4位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从0000到FFFF进行测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有密码清除功能(欧姆龙全系列),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9. 欧姆龙PLC解密软件(8位密码): 可解新版PLC型号(CMP1、CPM1A、CPM2A、C200H、CQM1、CJ1M 、CJ1W、CJG)系列8位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时间较长,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0. 松下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P0、FP1、FP2、FP2SH、FP3、FPM、FPC、FP5、FP10、FP10S、FP10SH)系列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从0000到FFFF进行测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1. 富士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NB、NJ、NS、SPB)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2. LG 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K10、K30、K60、K80、K100、K120、K120S(E)、K200、K300、K1000)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3. 永宏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B、FBA、FBN、FBE、FBS、包括ID密码)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4. 施耐德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Twido 全系列CPU密码。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5. GP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GP全系列密码. 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6. 台达PLC解密软件: 可解PLC型号DVP24/32/60ES00R/T,DVP14/24/32/60ES01R/T CPU密码。其它台达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1秒 http://plc.tf168.cn

17. AB PLC解密软件:可解SLC500、ML1200 PLC系列CPU密码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联系人: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2#:数字逻辑电路学习教程(3CD)
3#:电路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4#: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5#:单片机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6#:电工培训学习光盘(2CD)
7#:控制工程基础学习培训教程(3CD)
8#:电力电子技术学习培训教程(2CD)
9#:机械基础技术学习培训教程(4CD)
10#:机械制图学习培训教程(3CD)
11#:电工电子技术学习培训教程(6CD)
12#:工程力学技术学习培训教程(3CD)
13#: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技术教程(3CD)
14#:电机拖动理论及应用学习教程(3CD)
15#: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学习教程(3CD)
16#:单片机及应用视频教程(2CD)
17#:单片机技术教学教程(4CD)
18#:protel.99se即学即会多媒体教程(2CD)
19#:机电控制与可编程序控制器技术教程(1CD)
20#:AutoCAD应用及操作学习教程(2CD)
21#: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多媒体教程(1CD)
22#:C语言程序设计学习教程(6CD)
23#:电子元器件与实用电路基础 视频教程(1CD)
24#:中高级电工培训学习光盘(4CD)

30#:三菱FX中文软件资料包(1CD)
31#:三菱FX特殊模块手册及软件包(1CD)
32#:三菱PLC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33#:三菱中文教学软件(完整版)FX-TRN-BEG-C(1CD)
34#:三菱Q系列PLC中文资料大全(1CD)
35#:三菱A系列PLC中文手册大全(1CD)
36#:三菱全系列最新PLC编程教程(1CD)
37#: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包GT WORKS2-C(1CD)
38#:三菱触摸屏密码解密软件(1CD)
39#:三菱FX全系列PLC密码解读软件(1CD)

40#:西门子S7-200中文软件资料包(1CD)
41#:西门子S7_200多媒体高级培训教程(1CD)
42#:西门子S7-300、400中文版编程软件STEP7 V5.3(1CD)
43#:西门子PLC S7-300 S7-400培训教材(1CD)
44#:西门子STEP7编程相关中文手册大全(1CD)
45#:西门子STEP7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46#:西门子WINCC6.0软件(中文版)(3CD)
47#:西门子WINCC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48#:S5系列PLC编程软件包STEP5 V7.2(1CD)
49#:西门子STEP5中文编程手册(1CD)
50#:西门子自动化资料大全(1CD)
51#:SIEMENS变频器中文培训教材(1CD)
52#:西门子HMI多媒体中文高级培训教程(1CD)
53#:西门子PCS7过程控制系统(3CD)
54#:西门子Protol V6.0触摸屏编程软(1CD)
55#:西门子PLC S7-300 /400加解密软件(1CD)

60#:AB PLC中文编程使用手册大全(1CD)
61#:AB PLC编程软件包Rslogix 500 V7.0(1CD)
62#:AB PLC Rslogix 5000编程软件包(1CD)
63#:RSLogix 5PLC系统培训学习教材(1CD)
64#:AB人机介面中文软件RSView32 6.5(1CD)
65#:AB PLC解密软件(1CD)

66#:欧姆龙自动化技术中文资料大全(1CD)
67#:PLC培训学习光盘(3CD)
68#:欧母龙软件资料包(1CD)
69#:欧姆龙PLC中文编程软件Cx_V 6.0(1CD)

70#:实用电工资料(179本) (3CD)
71#:PLC可编程控制器书籍(140本) (1CD)
72#:实用传感器资料(173本) (2CD)
73#:实用自动化技术资料(200本) (2CD)
74#:实用电器资料(182本) (2CD)
75#:实用单片机资料(127本) (2CD)
76#:实用电子图书(190本) (3CD)
77#:实用机械设计资料1(173本) (2CD)
78#:实用机械设计资料2(189本) (2CD)
79#:综合技术电子图书(140本) (2CD)
80#:AutoCAD机械设计资料(120本) (3CD)
81#:Pro_ENGINEER机械设计资料(65本) (1CD)

82#:南京宇航数控仿真系统(1CD)
83#:数控操作教学光盘及数控多媒体教程 (2CD)
83#:FANUC 0i mate TB 操作教学光盘(2CD)
84#:FANUC 数控编程中文手册、软件大全(1CD)
85#:三菱数控中文资料及软件大全(1CD)
86#:西门子数控中文资料及软件大全(1CD)
87#:西门子数控多媒体高级培训教程(1CD)
88#:数控技术培训学习教程(3CD)
89#:上海宇龙数控加工仿真系统 v3.7/3.8(1CD)

90#:电气专业中文绘图软件Pcschematic V7.0(1CD)
91#:电气专业绘图软件EPLAN5.5软件(1CD)
92#:气压图、液压图中文设计软件(1CD)
93#:组态王软件6.5可复制版(60000点)(1CD)
94#:松下PLC软件资料包(1CD)
95#:富士PLC软件资料包(1CD)
96#:通用GE PLC软件资料包(1CD)
97#:施耐德PLC编程软件资料包(1CD)
98#:LG PLC编程资料编程软件包(1CD)
99#:变频器中文使用手册大全(1CD)
100#: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R2.0 R1.0(1CD)
101#:MCGS 组态软件5.5版(无限点)(1CD)
102#:虚拟仪表设计软件 NI LabVIEW 7.0(2CD)
103#:PRO-FACE V7.0 触摸屏中文编程软件资料大全(1CD)
104#:联高数控加工仿真vnuc 1.10系统(1CD)
105#:ABB 驱动器软件中文资料大全 (2CD)
106#:CAXA_制造工程师,数控车,电子图板,线切割软件包(2CD)
107#:电气专业书籍图纸资料大全(3CD)
108#:电子专业书籍图纸资料大全(3CD)
109#:液压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 R1.0(1CD)
110#:数控模拟仿真Cgtech Vericut v54(1CD)

大量PLC编程电缆出售20060424
三菱编程电缆,西门子plc编程电缆,omron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s7-200 编程电缆,施耐德plc编程电缆,自制plc编程电缆,mpi编程电缆,三菱编程电缆USB高速编程电缆、系列延长电缆、系列连接电缆、伺服系列电缆 三菱:SC-09、SU-09 USB高速编程电缆、SC-11、FR-CB201、F2-232CAB-1、AC30R2-9SS、FX-232CAB-1、E-GM-200CAB、A1SC03B、FX-EEPROM-4、FX2N-485-BD,西门子:PC-MPI、PC-PPI、PC-TTY、6ES7901-0BF00-0AA0、6ES7 290-6AA20-0XA0、USB高速编程电缆,欧姆龙:CQM1-CIF02、CS1W-CIF31、PC-CQM1H、XW2Z-200S-V、USB高速编程电缆,松下:PC-FP1、AFP8550、AFC8513、AIP81841、MFECAO050ESA、DVOP2110、USB高速编程电缆,

联系人:吴小姐 电话:020-33308827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工控论坛 变频器论坛 可编程PLC论坛 低压电器论坛 工控资料 工控下载 变频器论坛 中国工控论 传感器 仪器仪表 plc password CRACK s7 200 password CRACK s7-200 解密软件 s7200解密软件 工控大世界 工控资料下载 最新工控软件破解下载 组态软件破解 破解论坛 工程论坛plc解密软件 触摸系统 PLC系统 工控代理 工程设计 技术平台 工控资讯 模具设计 联系方式 留言本 PLC破解 解码PLC解密软件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S7-200解密软件 三菱PLC解码软件,富士PLC解码软件,松下PLC解码软件,LG-PLC解密码软件,台达PLC解密码软件 三菱PLC学习网 工控软件 电工 大型 工控 自动化论坛 西门子S7-200论坛 西门子S7-200 PLC口令 西门子S7-200 PLC解密 S7-300\\400 PLC解密 西门子S7-200 CPU密码和POU密码 S7-200密码破解软件下载 成功用软件读得CPU的密码和POU密码 PLC解密PLC 低压电器 PLC密码 电子电工 PLC培训软件 PLC培训班 PLC培训资料 PLC培训中心 视频资源 视频教程 提供400G 超大型工控自动化学习软件 资源站 提供大量 工控 自动化 PLC 电子电工 綠色解密軟體 解密軟體 PLC解密軟體 觸摸屏解密軟體 三菱解密軟體 PLC解密軟體:松下FP系列PLC解密軟體:歐姆龍C系列PLC解密軟體 PLC解密軟體 西門子PLC解密軟體 三菱PLC解密軟體 富士PLC解密軟體 松下PLC解密軟體 LG-PLC解密軟體 解密軟體 松下解密 解密軟體 三菱PLC解密 歐姆龍PLC解密軟體 西門子PLC解密 松下PLC解密軟體 PLC解码 PLC密码 变频器 软件包 PLC培训资料 PLC培训中心 PLC编程资料 plc编程软件 组态软件 机械设计资料 电器资料 自动化技术资料 PLC中文网 可编程控制器 工控编程电缆 plc电缆 编程软件 三菱工控 三菱机电 三菱电机 深圳工控 配电柜管理软件 统计软件 工控资料 免费下载 工控资料下载 工控软件免费下载 工控软件下载 自动化软件免费下载论坛 自控资料下载 自控资料免费下载论坛 自控软件下载论坛 自控软件免费下载论坛 工控资料软件下载服务中心 工控软件、资料下载 工控资料下载网 工控软件下载 欧姆龙OMRON PLC工控技术资料免费下载 工控与变频网 工控 工控产品大全 plc编程软件 plc编程手册 plc编程 plc资料 plc论坛 plc报价 plc编程实例 vb与plc通讯 s7 200 password CRACK plc触摸屏 plc网站 plc简介 plc模拟 plc电梯程序 欧姆龙plc编程电缆 plc如何加密 口令 plc使用说明 口令 vb访问欧姆龙plc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加密的PLC,不能直接读出程序,并进行改进学习,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解开PLC密码的方法,使解密更加方便,因此编写了此解密程序,直接读出PLC的密码,目前已经开发了三菱/松下/欧姆龙/LG/富士/台达/永宏/美国AB等的PLC/触摸屏系列解密软件。为了大家共同学习 s7 200 解密 s7 200程序解密 s7 200plc解密 s7功能块解密 西门子s7 300 解密SIEMENS 西门子plc解密型号包含:s7-212解密 s7-214解密 s7-215解密 s7-216解密 s7-222解密 s7-2224解密 s7-226解密 s7-226xm解密 包含西门子s7200 全系列解密 解密CQM1H s7 200解密 s7 200程序解密 s7 200plc解密 s7功能块解密 西门子s7 300解密 siemens s7 200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 plc解密 西门子 plc解密软件下载 西门子plc软件下载 工控软件 工控解密 解密软件 光盘解密软件 rar解密软件 s7 200解密 s7 200程序解密 s7 200plc解密 s7功能块解密 s7 300解密 siemens s7 200 s7-216解密 s7-222解密 s7-224解密 s7-226解密 s7-226xm解密 CQM1H解密 FX3UC使用手冊(硬體篇) FX3U用戶手冊(硬體手冊) FX3U基本應用指令說明書 欧姆龙C200H, C200HS, C1000H, C2000H, CPM1, CPM2*-S*, CQM1, IDSC,C200HX 西门子plc编 什么是plc plc教程 plc论坛|ab plc plc原理 plc应用 三菱plc编程软件 omron plc plc培训 lg plc plc编程软件 plc学习 plc解密软件 欧姆龙plc 二手PLC 台达plc plc课件 三菱plc编程手册 西门子plc编程实例 plc程序 富士plc|plc论文 plc软件 plc可编程控制器|国产plc编程软件下载siemens plc plc防盗器 西门子plc编程软件 plc资料|plc编程器|plc控制系统 ge plc 永宏plc 欧姆龙plc软件 plc入门 二手PLC 二手变频器 二手PLC解密软件

网友B(2006-07-13):
这么多~~~真好啊~~

真是初学者的天地~~~

网友C(2006-10-22):
是不是卖东西啊!!!!!!!

网友D(2006-12-04):
那个几口还是不知道怎么看!!!请详细赐教一下

网友E:
确实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网友F(2007-01-25):
有所收获呀!

真的不错,好!

网友G(2007-03-10):
好东西呀,不过楼主你有没有相似的油压资料

网友H:
很好,可以好好学学了

网友I(2007-09-01):
做成资料下载多好呀

网友J(2007-11-15):
我的QQ群,PLC技术交流44055467
电工电子QQ群11319255
PLC变频器技术QQ群48168969
我这里有欧姆龙和松下的PLC视频教程,欢迎大家下栽,解密密码在我QQ群有

网友K(2008-03-16):
我是初学者, 谢谢

网友L:
咳~~`看读懂~`要plc控制电磁阀的程序

网友M:
确实很不错啊。。谢谢了

网友N(2008-04-29):
看不明白,学习~~~~~~~~

网友O:
好讲座

图文并茂

网友P:
楼主啊,还是没看懂口和位的含义,位好象没说什么意思吧!~再指教点拉~

网友Q:
一个作动位置中进气与出气口的总和为口数,位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Q:
楼主:答案在哪儿?

网友R(2008-08-19):
[em0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S(2008-09-18):
没看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T(2009-02-08):
初学者的福气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U(2009-08-03):
我是初学者,感谢楼主上传,这是我正想要的资料,顶顶,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