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03-26):
使用PROFIBUS-DP控制,PLC中如何配置?在西门子矢量控制变频器中如何设置参数,配置网络,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推荐点资料,如果方便,我的信箱siyv521@SOHU.COM

网友(2007-02-01):
不知有没有解决

网友(2007-03-03):
建议参看USS协议

网友(2007-04-05):
变频器设置:P918设站点地址;P1000命令源,设为6就可以

在PLC设置,一般ppo设置为读6个PZD的就可以了,或者根据需要设置

读写变频器使用SFC14,SFC15;注意这里的站点所对应的地址映象是16进制,在组态里是10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