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交替输出的问题请教大虾

楼主(2006-03-26):
各位大虾,小第刚用S7-200PLC,不熟悉指令,想请教一个关于交替输出的问题。

  在三菱PLC里有一个ALT指令,就是交替输出,第一次通,再来一次就断,再来又通,再来又断。我想知道S7-200PLC里有没有这样的指令?如果没有,我用下边的程序能否用做交替输出?

网友A(2006-11-23):
我也刚用s7-200,好像没有这样的指令,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类似高级语言里的flag之类的标志,第一次来置一1,运行完毕清零,再次运行判断是否为零,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