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2N的485BD板

楼主(2006-03-26):
fx2n系列的485BD板的SDA,SDB,RDA,RDB信号,

  我现有一块该板,需要和485接口的RKC温控表通讯,

  但我不知道485BD的这些信号脚的定义,

  还请弄过的高手指教一二,

  485的信号通常有两线的,象SIEMENSS7200的通讯口

  我应该使用485BD的哪两个信号,1:1不用多站

网友A:
A=SDA+RDA

B=SDB+RDB

这叫一对线连接方式,终端电阻为11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