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怎么频率就是提高不了??

楼主(2006-03-26):
各位大虾,我用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无论选择什么步进角,脉冲频率怎么总是只能到达6000HZ左右??只要频率大了,电机就不转了,这是为什么??

  十万火急,请指教!

网友A(2007-07-27):
有负载时,电机启动频率要低些,然后再加大频率.步进技术参数 启动频率

网友B(2007-11-25):
注意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

网友C:
1 启动频率 1-2转起步 加速度 本身两项电机最高也就5-600RPM

\"无论选择什么步进角,脉冲频率怎么总是只能到达6000HZ左右\"

不理解, 你是用细分调每转脉冲数吗? 如果调到200细分 还不转?

注意驱动器的电压 电流

网友(2010-07-06):
加大加减速时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