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三菱SFC语言使用中的问题请教,多谢!

楼主(2006-03-26):
如何在SFC中的第一句加入:LDM8002SETS0

  试过几次,总是不能在第一句加入上面这条语句,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2006-10-15):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竟然没人回答你的问题啊

那我也就没学到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06-11-14):
如果是用GX7软件,则把第0块设为梯形图块,进入后在右边的梯形图框输入相关梯形图即可,也可转为指令输入框再输入

网友D:
如果是用FXGP/WIN-C软件,可在SFC图顶部加一个LAD块,在其内部梯形图内输入相关梯形图即可

网友E:
如果是用GX7软件,则把第0块设为梯形图块,进入后在右边的梯形图框输入相关梯形图即可,也可转为指令输入框再输入.

这位朋友说得对.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