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fx2n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6-03-26):
我需要用fx2n系列控制变频器,通过rs485通讯控制,请问各位在编程时使用何端口及指令发送数据。

网友A(2006-10-22):
买个FX2N-485-BD通讯适配器。手册上有例子。

网友B:
买个FX2N-485-BD,利用RS指令,一般的变频器的通讯基本用的MODBUS通讯协议,所以利用RS指令时,要加CRC校验码,我试过FX2N与台安的SV300的通讯的

网友B:
我的邮件dingaihua@taian-tech.com

网友C(2007-09-26):
希望有机会实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