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触摸屏求助!!!

楼主(2006-03-26):
  有一个项目,触摸屏用的是三菱A900GOT-SBD,人机界面编程软件是GT-DesignerVersion5.0版的,我新建一个项目时,在硬件选择栏里,GOT硬件类型只有A985、A97*、A960、A95*,却没有A900这种硬件类型,是不是我的GT-Designer版本太低了?还是什么原因?求助各位打下。

网友A:
有A900GOT这个型号吗?

网友B(2006-08-29):
GT-Designer版本太低了

要用8。5的版本

网友C(2006-10-08):
A900GOT是三菱触摸屏的一个系列,

没有A900GOT这个型号。再看看铭牌吧

网友D:
A900是个系列,,哎,现在都用GDT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