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关于OMRON的PLC型号问题!!!!!

楼主(2006-03-27):
CPM1CQM1COMQ。。。。。。。。他们在软件编程方面有什么不同!他们是功能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2007-01-13):
差多了!

CPM1A:独立型,最大60点(还可以加3块扩展),指令时间LD为:1.72us.只有外设口,无232口

CPM2A:独立型,最大60点(还可以加3块扩展),指令时间LD为:0.6us,两个编程口

CQM1H:无底板模块型。最大256点,最多7个扩展,指令时间LD为:0.375us,CPU单元自带编程口

软件方面,OMRON系列PLC都可以考虑用CX-P,但具体到某个PLC,指令会稍有不同(基本指令都一样),如果该指令在该PLC上不能用,软件会显示为灰色,手工写入时,会显示红色。

网友B:
到 OMRON 官方网站上 down 点资料看看就很清楚了啊!

网友C:
4楼//

好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