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200H现象分析与解决

楼主(2006-03-27):
大家好:

  望各位OMRON的爱好者们帮我分析一下。我现有一系统用了三个扩展板,每个扩展上十个槽全用。C200HW-PA204S,CPU42E。

  第一个扩展板:ID2215块;OC2244块;一个SP001。

  第二个扩展板:OC22510块。

  第三个扩展板:ID50110块。

  在运行过程中只要是第二个扩展板的第三块模块有输出(哪怕是一个点),那么第二个扩展板的前5块模块就会有低亮度显示的现象(真正的输出点的亮度大于那些没有输出的点)。按说OMRON的PLC输出就是输出,没有输出就是没有输出,也就是说亮就是亮,要么完全不亮,但是以上的现象出现了,程序还在运行。请教各位帮忙分析原因以及如何去处理?

  在这种状态下PLC工作会不会对系统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附注:OC225模块相互调换过,也就是说模块本身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可供大家参考的就是:前5块模块有低亮度的显示后真正的输出点两端电压变为DC20V(应为DC24V)。

  谢谢指导和分析!QQ:9078309

网友A(2007-06-10):
??:(docsky)OMRONC200H???????

SLC500指令集参考手册 中文

网友B(2009-09-11):
3楼太强了

网友C(2009-10-28):
我以前有遇到另一种情况:在控制行车变频器动作运行时,而模块有几输入点没有动作的时候,会出现微亮,系变频输出线没有屏闭好的原因,出现干扰了!也许你的也是同样!

网友D:
电源容量够的前提下,是否考虑输出短路问题

网友D:
微亮应该是电压下降,为什么下降应该考虑负荷太大超过正常负荷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