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omronPLC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27):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无法明白,请各位高手赐教:

  有一段控制电机自动与点动运行的程序(梯形图和语句表在附件中,PLC型号omron的CPM1A或者CPM2A),运行是始终存在如下问题:当按动点动按钮(00004)时,1003得电,但松开00004后1003依然自保,请问为什么?

网友:
楼主真有那种事情??不可能吧?

网友(2006-05-11):
我试过了,肯定是这样的.从PLC顺序扫描执行理解一点也不奇怪啊

00003才是断开01003的条件.

楼主(2006-06-16):
以下是引用kingsun在2006-5-11 14:42:00的发言:

我试过了,肯定是这样的.从PLC顺序扫描执行理解一点也不奇怪啊

00003才是断开01003的条件.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是扫描时间.I/O刷新的问题,在任何机型上都不能这样使用,

解决方法:用辅助位,(相当于中间继电器)

再去驱动输出

网友:
??:(docsky)omronPLC??????

  对不起!各位,我前两天发的这两个帖子有误!现在纠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0 19:25:45编辑过]

网友:
下面是我前两天给的程序,它与楼主的程序在逻辑上是等效的,所以也不能实现“点动”

 LD 01003

 AND NOT 00004

 OR 00006

 AND 00003

 OR 00004

 OUT 01003

 EN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0 19:29:34编辑过]

网友:
今天我抽出时间在PLC上实践了一下,现在我把另写的一个程序提供给您们参考:

LD     00006

LD NOT   00003

KEEP   20000

LD 00004

OR 20000

OUT 01003

END

网友:
以下是引用wanggq在2006-6-20 19:37:00的发言:

今天我抽出时间在PLC上实践了一下,现在我把另写的一个程序提供给您们参考:

LD     00006

LD NOT   00003

KEEP   20000

LD 00004

OR 20000

OUT 01003

END

热心人啊

网友(2006-11-15):
能不能自保,主要看00003的状态.

网友(2006-12-21):
这个和PLC的扫描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今天依然上来看看的。翻到这里了,我想对版主loveplc说几句。

好!你是从事plc编程类工作的吗?是否你对所有的帖子都是简单地撂在网上就算完成任务了呢?那么,找个精通网络的根本没必要懂plc的就可以了。

我以为,“plcjs”在现在的中国,确实是个不错的课题。可是,象你们这样操作,我敢保证以后凡是来这里的都是“新人”了。

网友:
跟扫描循环无关,扫描的时输入输出映射端口

你这个程序本省就是错误的。

0004关断电动的同时也就开起了连续运行。

网友:
我不懂耶

网友:
对啊,多用辅助位!

网友(2007-02-08):
要实现点动和自动可以采用置位和复位的方式,你的这个程序是否会保持关键在于00003的状态。

网友:
把04的自锁往前移一步就行了吗?

网友(2007-05-14):
LD 0006
OR 5.00
AND 0003
OUT 5.00
LD 0004
OUT 5.01
LD 5.00
OR 5.01
OUT 01003
这样就不存在那种现象了

网友:
大家好 我是一个学者 还希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
虚心才会使人进步!

网友(2007-08-14):
还是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
有点没有想通,搂住的程序中按下00004,其常开闭合,01003得电,一个扫描周期后00004的常闭断开,01003还如何自保?

网友:
??:(bsmtlxw)?????wanggq?2006-6-20 19:37...

扫描时间,扫描情况搞懂一切没问题

网友(2007-09-16):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为企么不自已查查呢,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肯定程序中点动开关有自保点锁住

网友:
图片看不到了.LZ没解决的话再发图片给我看看....00004接通,,得电 ,,有没自保的啊,,,有自保的话就端开了也得电了...........

网友(2008-04-05):
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