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onplc怪现象分析

楼主(2006-03-27):
各位:

  我公司用OmronC200HE系列PLC替换OmronC200H,遇到非常奇怪现象,上海Omron公司解释不了,现将情况介绍一下,请各位帮助分析原因.

  我公司一条生产线原来采用OmronC200HPLC进行控制,用了3个底板,共30个I/O模块,输入模块为ID212,输出模块采用OC222。为了通讯,我们购买了C200HE-42CPU及相应的电源模块和底板进行替换。I/O模块不换。以下是我们的操作方法和过程:

  首先,采用在原系统底板上加入一块LINK201模块并用CPT软件将C200HCPU中的程序读出存档并转换成C200HE程序存档,同时将将原程序所用到的HR区信息传出并记录,准备写入新PLC中.

  第一次:换底板、CPU、电源模块,原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块位置不动,即IR地址不动,接好电源,用CPT软件将转换的程序写入新CPU,并将HR区的内容写成原系统相同.设备试运行时出现许多误动作。跟踪梯型图现象怪极了。例如某输出点,其条件不满足,实际开关也远不到位,但保持继电器却被置位,输出继电器动作,产生机械碰撞。为不影响生产,我们换回原C200HCPU、底板、电源则立即运行正常。

  第二次:经过反复思考后,我们认为可能是干扰影响,因此在PLC电源前一级加了带屏层的380—220V隔离变压器和电源滤波器,电源线换为屏蔽电缆,换上C200HE42CPU、底板、电源,试运行仍然发生故障.为了确认CPU的好坏,我们用一块C200HE-11的CPU换上,故障依然如前。

  第三次:我们反复察看了程序,确定程序内容中没有说明书中所限定的SYS指令,也没有循环等待等内容,在偶然的机会,我们尝试改了CPU的循环扫描周期,将缺省的0MS改为19MS,程序运行正常,于是我们反复调整,当改为>=12ms时运行都基本正常.扫描周期的修改方法如下:在CPT软件PLC在线状态下,选择修改PLCSETTING,其中一选项为CYCLETIME,将其缺省值由0改为12并传回PLC.经检查,该设置方式相当于手动改变AR2426。这样设置后新系统就能正常工作了。究竟什么道理,我们说不清,Omron也解释不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前几天我们在程序后边加了8条基本指令(4条dup和4条INC)用于记数监视,与原程序毫无关系,但系统又无法运行了,删除后又正常工作了。难道这几句就会影响扫描周期吗?

  CPU的循环扫描周期在设置之前是0,实际运行扫描周期是2.9ms,改后显示是12ms,据资料讲,设置扫描周期后,CPU实际运行扫描周期小于设置值时,CPU等待,直到设置值为止。所以这里CPU要等待约9ms。而加了几句程序就不能运行了,实在是奇怪。

  请各位专家帮助分析指教。不胜感谢。

  CGZ_XX

  2002.8.25

网友A(2007-02-26):
我也是新学,不太明白,我感觉是回馈信号的问题,不知道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