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温度、压力、流量)怎么处理?新手请教!!

楼主(2006-03-27):
S7-300中温度、压力及流量的输入值,这样处理为PLC可以处理的数据,并实现数值的显示???

  请教各位高手,恳请详细回复!!

网友A(2007-02-01):
里面有转换块的

网友B:
是的,肯定有,呵

网友C(2007-03-14):
自己编写一个就行了。温度、压力及流量的输入AI由I转DI,再由DI转R以便限幅、运算。运算:R值除以27648,再乘以温度、压力及流量传感器的量程后输出。

网友D:
不太懂瓦

网友E:
6楼那位能说详细点吗?俺是莱鸟

网友F:
关于300对模拟量输入有专门的工程转换功能:FC105和FC106,如何使用使用在线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