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常用功能块教程

楼主(2006-03-27):
1、FC105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入的功能块,在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library\

  Ti-S7ConvertingBlocks\fc105,将其调入OB1中,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其中,管脚的定义如下:

  IN---------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通道地址,在硬件组态时分配;

  HI_LIM---现场信号的最大量程值;

  LO_LIM--现场信号的最小量程值;

  BIPOLAR—极性设置,如果现场信号为 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为1,

  如果现场信号为4MA"20MA(无极性信号);则设置为0;

  OUT-------现场信号值(带工程量单位);信号类型是实数,所以要用MD200来存放;

  RET_VAL-FC105功能块的故障字,可存放在一个字里面。如:MW50;

  2、热电偶、热电阻信号的处理,该类信号实际值是通道整数值的1/10;

  3、FB41PID控制模块的使用;

  PID模块是进行模拟量控制的模块,可以完成恒压、恒温等控制功能在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library\

  PIDControlblock\FB41,将其调入OB1中,首先分配背景数据块DB41,再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4、脉冲输出模块FB43,该模块是将模拟量转换成比率的脉冲输出。Libraries\standardlibrary\

  PIDControlblock\FB43,将其调入OB1中,首先分配背景数据块DB43,再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将程序下载调试,看PID的温度调节作用如何?如果控制的不好,改变P、I参数!

  5、果现场是阀门等执行机构,只需要将通道地址输入PID的输出通道,如下:

  6、如果单独控制变量输出通道,可使用FC106模块,FC106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出的功能块,在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library\Ti-S7ConvertingBlocks\fc106,将其调入OB1中,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本文由8031551提供,由工控网整理,欢迎大家针对STEP7常用功能块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A(2007-05-10):
看不见图啊

网友B:
怎样才能看到图啊

网友B:
为什么图片打不开啊

网友C:
支持 就是看不到图

网友D(2007-06-11):
我一定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