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n个经典问题解答之二

楼主(2006-03-27):
21:WINCC--如何在程序中动态修改用户密码

    1、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ODBC)”,打开ODBC数据源管理器

    2、在用户DSN页面的用户数据源中找到与当前项目所关联的一项,其名称为“CC_项目名_项目建立日期时间”,记下该项的名称

    3、在脚本中加入以下代码:

    #pragmacode("UseGen.dll")

    #include"USEGENAP.H"

    #pragmacode()

    LPCMN_ERRORerr;//定义的LPCMN_ERROR型变量,在函数调用中需使用

    if(PWGENConnect("CC_ass_04-09-21_16:35:22",err))//建立与数据库的联接,其中CC_ass_04-09-21_16:35:22用第二步中记下的名称取代

    {

    if(PWGENChangePassword(GetTagChar("user"),GetTagChar("oldpassword"),GetTagChar("password"),err))//修改密码,user,oldpassword,password分别为存贮用户名,原密码,新密码的内部变量,类型为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

    {

    //密码修改成功后的操作,如给用户提示等

    }

    }

    PWGENDisconnect(err);//断开与数据库的联接

    4、编译运行程序

    5、工作完成

    6、与用户管理相关的函数定义存贮在APPLIB目录下的USEGENAP.H文件中,可根据上面示例自行完成添加用户,修改权限等功能。

  22:WinCC6.0中归档时和5.1版本为什么不同了?

  WinCCV6.0的后台数据库采用了MSSQLServer2000,所以归档方式与V5.1有所不同,它的运行数据存放在数据片段(segment)当中,工程师可以根据尺寸需求组态最大容量或根据时间周期启动新的数据库归档片段。将归档数据连续的写入数据库,单个数据片段的尺寸到达或者时间界限到达时,系统会自动开启另一个数据片段进行归档。当数据片段的总体尺寸达到最大时,最早的数据片段就会被覆盖,重新开始新的归档。

  23:WinCC6.0中如何设定归档周期?

  WinCCV6.0版本中的快慢速归档的归档周期界限可以由用户自行设

  定,该参数在快速归档属性的第三个标签项中设置。

  24:如何计算慢速归档数据库的尺寸?

  慢速归档时一条变量归档记录占用32字节的空间,每个变量以2分钟为归档周期,一周之内会产生5040条记录,若有5000个变量的归档,则单个数据片段的大小计算为:

  32×5000×5040=806400000byte==>约等于800MB

  考虑到留出20%的余量,设定单个数据片段为1G

  所有数据归档期限是两个月,因此所有段的尺寸为单个片段尺寸乘以单个片段的个数,

  即:1GB×9=9GB

  25:如何计算快速速归档数据库的尺寸?

  快速归档时一条变量归档记录占用3字节的空间,每个变量以2秒钟为归档周期,一周之内会产生302400条记录,若有50个变量的归档,则单个数据片段的大小计算为:

  3×50×302400=45360000byte==>约等于46MB

  考虑到留出20%的余量,设定单个数据片段为60MB

  所有数据归档期限是两个月,因此所有段的尺寸为单个片段尺寸乘以单个片段的个数,即:60MB×9=540MB

  26:所有的归档变量都可以计算出它占用的数据库大小吗?

  只有周期连续归档的数据才能定量的计算其占用的数据库尺寸,因此当您对应设定的时间期限计算并设置数据库尺寸大小时,需要考虑其他数据归档类型的数据,留出相应的余量。

  27:WinCCV5.1中文版的安装要求是什么?

  1)WinCCV5.1亚洲版只有V5.1这一个版本,不再有后继版本,WinCCV5.1亚洲版应安装在Windows2000SP2操作系统上

  2)WinCC的语言版本应和操作系统的语言版本相对应,不建议将中文WinCC装在英文操作系统上

  28: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如何将WinCC的实时数据通过OPCDA记录到MSAccess、MSSQLServer和Oracle数据库中?

  可以使用WinCCIndustrialDataBridge将WinCC的实时数据通过OPCDA记录到MSAccess、MSSQLServer和Oracle数据库中,但是需要授权,分为以128、512、2K和10K

  29:WinCC能提供的最高变量刷新速度是多少?

  对于一般的网络通讯方式来说,WinCC能提供的最高刷新速度是250毫秒,但WinCC采用RawData归档数据链接的方式可以实现对S7-400PLC的高速数据采集。

  30:如何实现WinCC高速数据采集?

  WinCC采用RawData归档数据链接的方式可以实现对S7-400PLC的高速数据采集。原理是PLC将每个循环周期所采集的过程值(或PLC以其他方式得到的数据或数据包)以一定的顺序存放在具有一定的格式的DB块中,当到达一定的数量后,PLC可以调用系统功能块SFB37(AR_Send)将这个DB块主动地发送给WinCC,然后WinCC会在后台自动调用标准化DLL来拆解数据,并将其按时间顺序保存在数据库中。在WinCC的过程画面中,可以使用在线趋势控件或在线表格控件来查看所采集的数据。

  由于是批量传送,可以有效地提高通讯效率,使高速数据采集成为可能,而这时所谓的采集频率就取决于你对保存在DB块中的各过程值间的时间间隔的定义。可以定义的最小的时间间隔是1毫秒。但如果是PLC每个循环周期采样一次,那么定义的时间间隔应大于PLC循环周期。DB块的最大尺寸是16KB。

  技巧:可以考虑使用多DB块进行缓冲并添加程序控制DB块的写入和发送顺序,能够实现连续的采集,但要充分考虑CPU的负载和循环周期。

  31:WinCC高速数据采集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1)WinCC的版本为V5.1或更高

  2)S7-400系列CPU

  3)WinCC站与S7400站建立S7连接(包括MPI,ProfiBus,TCP/IP,工业以太网都可以实现)

  32:为什么我无法从WinCC里调用STEP7变量?

  从WinCC里调用STEP7变量的前提条件是,WinCC的项目文件必须是集成在STEP7项目中的。

  在安装所有Simatic软件前,请查阅软件的安装注意事项,确定操作系统与软件的兼容性。该文档一般位于:CD\Documents\\InstallNotes.chm。

  要使用WinCC与STEP7的集成功能,WinCC和STEP7必须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必须在安装WinCC之前安装STEP7。STEP7与WinCC的版本必须一致。

  33:如何把现成的WinCC项目集成到STEP7项目中?

  如果你在一台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兼容的WinCC和STEP7,并且有了一个单独使用的WinCC项目,想把它集成到一个已有的STEP7项目中去。那么,你必须先添加与集成相关的WinCC组件。把WinCC光盘放入光驱,并启动WinCC的安装程序。添加与集成相关的WinCC组件。

  按如下步骤把已有WinCC项目文件插入STEP7项目文件

  1.在STEP7项目文件中插入一个OS站,然后把它改名为已有的WinCC项目名称。

  2.在STEP7项目里删除因仅插入OS站而产生的WinCC项目文件,其位置在STEP7项目文件夹里的wincproj文件夹下,例如:d:\siemens\STEP7\S7proj\STEP7_Integration\wincproj\NameoftheOS

  3.最后在项目复制器里用’Saveas’把已有的WinCC项目文件存储到STEP7项目路径下。项目复制器位于开始菜单项"Start>SIMATIC>WinCC>Tools"。

  注意:对于集成STEP7项目里的WinCC项目,你也可以使用压缩工具(Packer)来归档WinCC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