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烧plc?

楼主(2006-03-27):
我用的西门子s7200系列cpu224,在运行很短的时间内三台控制箱里的plc全部烧了,接线没问题,供电电压没问题。只是plc的电源从变频柜空开的上口取得,以前也这样做过没问题。

网友A(2006-10-29):
按照以往的控制经验,我认为从变频柜空开A/B/C中的一相电压,和零线给PLC供电是很不可靠的,大功率的变频器对电网有影响,导致PLC电压不稳。建议从控制回路中给PLC供电。

网友B:
对 控制回路最好单独提供电源

网友C:
由于在一套带变频的控制系统中,采用单独的220V电源的可能性很小,也不经济。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PLC的电源输入端加入LC滤波、NTC、电源线套磁环等抗干扰措施。

网友D(2006-11-30):
最好不要混用,最保险是加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E:
你说的变频器带的负载是不是提升机之类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