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小技巧

楼主(2006-03-27):
西门子的S7-200PLC功能强大,性能可靠,但在做数学运算时不能象高级语言那样做变量类型自动转换,经常要手工做BTI、ITD之类的转换,计算完成后又要DTI等耗时的操作,而且使代码行数增加,程序可读性不好,也降低了程序运行的效率。

  本文给出一种可以避免使用这些指令的小技巧,使你的代码看起来更简洁,也缩程序的扫描周期。

  就是在计算机编程中做算法设计时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比如一个字变量,在计算中经常要向双字变量转换,则我们在定义符号时让该变量占据双字的内存空间,将不用的字清零,则可同时以字型或双字型访问该变量而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转换。

  S7-200的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的PC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在后两个字节,在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的其它地方不得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在VW2,同时保持VW0的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VW2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VD0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为了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的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在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的有意义的英文单词的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用以下缀:

  b----字节型变量(byte)

  w----字型变量(word)

  d----双字变量(double)

  r----实型变量(real)

  f----位变量(flag)

  btn---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输出继电器位(relay)

  ……

  当然,这个根据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要是利于自己区分。

  假如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VarName,为使用前面的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VW2

  dVarName----VD0

  在程序初始化时将VW0清零(如果是不需要记忆的变量,直接将dVarName清零也可)或者在数据块中将VW0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wVarName,需要以双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dVarName。完全不需要类型转换。

  本方法可以极大的减少程序语句数,使程序更简洁、可读性更好,由于不需要做耗时的类型转换,程序运行效率也得到提高。且数学运算量越大,效率提高越明显。

  缺点是要多占用两字节的内存,以后程序中不能使用VW0。但S7-200的RAM空间很大,一般是用不完的,以226为例,有多达10K的RAM,偶从来没有超过1K。这些RAM都是花钱买来的,不用白不用,不用也是浪费了。

  同理,如果有字节型变量经常需要与字类型变量相互转换,让字节变量占用一个字的内存宽度浪费一个字节,避免类型转换。

网友A(2006-12-11):
若VW2是负数怎么办?请教

网友B:
你好我是西门子PLC的初学者,请问我不会使用有些指令我该怎么办呢?指教

网友B:
我是学S7-200的

网友C(2007-02-06):
加我QQ:312167659吧,我告诉你怎么下载怎么设怎么个用法!

网友D:
好,希望多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