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7300与S7-200的EM277之间的PROFIBUSDP通讯链接

楼主(2006-03-27):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插入一个S7-300的站:

  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OptionInstallnewGSD,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如下图:

  在SIMATIC文件夹中有EM277的GSD文件:

  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DPAdditionalFieldDevicesPLCSIMATICEM277,并且根据您的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通讯方式,本例中选择了8字节入/8字节出的方式,如下图:

  根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如下图:

  组态完系统的硬件配置后,将硬件信息下载到S7-300的PLC当中:

  S7-300的硬件下载完成后,将EM277的拨位开关拨到与以上硬件组态的设定值一致,在S7-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打开STEP7中的变量表和STEP7MicroWin32的状态表进行监控,它们的数据交换结果如下图:

  注意:VB0-VB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VB8-VB15是S7-300从S7-200读取的值。EM277上拨位开关的位置一定要和S7-300中组态的地址值一致。

网友A(2006-09-24):
刚好在做一个类似的工程,看了此文有帮助,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