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应用的两个问题:em235和tbl

楼主(2006-03-27):
1 EM235量程设置调线(模块上的拨码开关)说明哪里可以找到?
2用RCV指令,tbl第一个字节是接收的第一个字节,还是接收信息的长度?
关于tbl的说明哪里可以找到?
谢谢。

网友A(2006-10-29):
在S7-200 V4.0中文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2006-12-29):
在西门子的S7-200的系统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拨码开关是用来设置模拟量的输入量程,增益,衰减等参数的(要根据所选的型号而定),TBL中的字节要参考系统手册的指令着部分的,好想都不是你说的两种情况.

网友C:
接收的是信息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