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PLC技术网关于PLC与气压控制讲座一以PLC控制气压系统(习题答案)

楼主(2006-04-09):
练习1  :A为单动缸,以单边电磁阀控制,加上节流阀调整气缸运动速度
           当按一下PB(Pulse),则气压缸慢慢前进A+
           当气压缸触碰到前顶点a1,气压缸静止不动3秒钟后,气压缸慢慢后退A-

答案如下:

[upload=jpg]UploadFile/2006-4/200649164066441.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4/200649164137868.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4/200649164118045.jpg[/upload]

补充说明:是三菱PLC为例,电气图的接线可以参考《FX2N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手册,点击这里可以下载,此讲座仅仅作为PLC入门讲座,主要是让初学者对PLC有个感性认识,对PLC较熟悉的朋友顺便也可以学习一下气路知识,这一期尝试用PLC仿真软件学习,下一期的讲座将从最基础的开始,包括常用功能梯形图实现,并配有PLC仿真软件,请关注!

说到常用功能梯形图实现,我记起我刚开始学习PLC的时候,遇到双手启动,当时想自己琢磨,结果很久才搞出来了,并且有二十几行,后来,看了别人的程序,大跌眼睛,人家只有三行就搞定了,哈哈!

网友A(2006-05-09):
我也是搞电器的,可是对PLC我还是个超级大菜鸟,嘎嘎,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希望哪里的大哥大姐可以帮到我,当我的老师呵呵。我一定是个好徒弟的,这一点我非常自信的,谁有PLC的个种资料可以大量发送。我的邮箱是:sbyyfhv123@163.com QQ:307776138

资料我是来着不拘哦,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B(2006-08-10):
PLC 与单片机有何区别?

网友B:
PLC 指令如何定义.

对于初学者要重何做起

网友C:
我也是搞电气的,可是对PLC我还是个超级大菜鸟,呵呵,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希望哪里的大哥大姐可以帮到我,当我的师傅啊,呵呵。我一定是个好徒弟的,这一点我非常自信的,谁有PLC的个种资料可以大量发送。

谢谢各位师傅对我的照顾了啊floyd_009@yahoo.com.cn

QQ:121908881

网友D(2006-10-25):
好教材啊

网友D:
好像看明白了

网友E:
我基础不扎实呀,只看得懂程序,对气动一知半解,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2007-01-11):
我也是搞电气的,可是对PLC我还是个超级大菜鸟,呵呵,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希望哪里的大哥大姐可以帮到我,当我的师傅啊,呵呵。我一定是个好徒弟的,这一点我非常自信的,谁有PLC的个种资料可以大量发送。

谢谢各位师傅对我的照顾了啊26697581@163.com

QQ:417807716

网友F:
不怎么懂!!复制下来!慢慢琢磨!谢谢!

网友G:
下面的是不是PLC的进出接线,好像没有时间控制呀,怎么会有3S了

网友H:
用行程开关的输入信号,接通plc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I:
第一次进入PLC网站,想学习三菱PLC编程,请各位师傅推荐实用的三菱PLC 书、视频训练软件,谢谢。

网友J(2007-03-07):
电磁阀用两位三通的就行了

网友K(2007-04-25):
收下,好好研究

网友L(2008-05-07):
刚接触这些内容

网友M(2008-06-11):
好东东来看看了

网友(2009-04-19):
什么下载工具啊,ESET发现尽然有木马啊!!!

网友N(2009-06-28):
看不懂,差距啊!

网友O(2009-12-01):
有个问题,就是当PB按下后,A+右移,可是气源应该没接通吧,是不是电磁阀画错啦?还是我哪里有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