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

楼主(2006-04-23):
本人初学PLC编程,有如下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1:步进梯形图和电路程序图一样吗?如果不是有什么不同?

2:本人用的是三菱FX全系列编程软件,怎么样使列表程序转换成电路程序?

3:LDP和PLS指令有什么不同怎么区分?

网友A:
1,应该是梯形图和电路原理图吧。两者大致相同,梯形图是程序,梯形图和电路原理图配合用

2:列表程序?电路程序?你说清楚一点

3;LDP是上升沿捡出信号运算开始,PLS上升沿捡出指令(具体可以看看《FX2N/FX2NC/FX1N/FX1S 中文编程手册》)

http://mitsubishi.japanfa.com/images/manual/Fx_plc/FX_CH.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