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NB2编程电缆

楼主(2006-05-07):
富士NB2编程电缆

这是富士NB plc的插头图,该插头可以到用电话的6芯水晶头.我在本地购买的水晶头0.1元一个,钳子15元一个。
1.直连编程电缆
将水晶头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9芯孔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
2.通过RS232-RS422转换头相连
到电脑市场购买一个RS232-422转换头,按转换头的说明书的说明与6芯水晶头连接就可

回复可看见图

[replyview]

回复可看见图

-------------------------------

[upload=rar]viewFile.asp?ID=12[/upload]

------------------------------
[/replyview]

网友A:
通信后能将PLC内的程序读出来,但不能将程序删除或修改后不能将程序存到PLC中。而且不能将PLC停止。
在写入程序时出现:\"Integer overflow\",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用的是富士nb2的编程器, 软件是:fuji flex plc programmer。

期待高手。

网友A:
请问gongkonglxw:为什么每次通信都出现,\"Integer overflow\",能解释一下么,是不是与我用的操作系统有关系。我用的是XP。

期待回复。

网友A:
我是到电脑市场购买一个RS232-422转换头,做的通信电缆,为什么出现上述问题呢?

网友A:
没人解答吗?????

网友B(2007-01-03):
希望欣赏

网友C(2007-03-31):
??????

以下是引用gongkonglxw在2006-5-7 9:52:00的发言:

富士NB2编程电缆

这是富士NB plc的插头图,该插头可以到用电话的6芯水晶头.我在本地购买的水晶头0.1元一个,钳子15元一个。
1.直连编程电缆
将水晶头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9芯孔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
2.通过RS232-RS422转换头相连
到电脑市场购买一个RS232-422转换头,按转换头的说明书的说明与6芯水晶头连接就可

回复可看见图

网友D(2007-05-08):
在探讨问题呢,顶个鸡呀

网友E:
我要试一试

网友F(2008-02-23):
好资料就收起来,有时间就来DDDD

谢谢!!!!

网友G(2009-02-17):
今天已发帖

网友H(2009-04-01):
支持,正需要这个.

网友I:
太好了政协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