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哥能帮我搞定一下这升降系统的程序啊?

楼主(2006-05-15):
求助~~~~~~~哪位高手能帮我编一下这程序,三菱或松下的都可以,梯形图或指令的都行,在此先谢谢啦!!!!!!

题目:重物升降控制仿真系统

在一橱柜(高度大于160cm)顶上边缘处设置一个带减速装置的直流电机,在橱柜壁上适合观察的区域安排5条黑色标志线,标志线1与标志线5之间的距离为65cm75cm,每条标志线各宽1cm,除标志线1位置固定外,其余4条标志线皆可在各自的区域内任意摆放。

在电机轴上用线索悬挂一重物,约20g,上面画有定位标志线,宽约2mm,控制电机的转动以控制重物的上下启停。

1.基本要求

重物自标志线1位置下落,重物上的标志线应准确地停在标志5位置,并在标志线2与标志线4之间应为高速(线速度为5cm/s,其他区间为低速(线速度为2cm/s)。

2.发挥部分

⑴ 重物到达标志线5并停留10秒钟后,又上升并准确地停在标志线1位置。重物在上升过程中在标志线2与标志线4之间应为高速(线速度为5cm/s,其他区间为低速(线速度为2cm/s)。

⑵ 重物下落过程中在标志3位置停留10秒钟,继续下落到标志线5,停留10秒钟

后上升,中途在标志3位置停留10秒钟,最后停止在标志线1位置。

可以的话再加个

扩展功能:使用数码管显示重物所在标志线的位置。传感器故障报警:当开机时,如果某传感器存在故障,则以报警提示。超时提示:在开机自检以后,如不启动电机,超时会报警。

小弟我初学PLC,编了好久都不行,晕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5 20:24:17编辑过]

网友A:
仿真系统?用PLC?

网友B:
就编个梯形图就可以了,谢谢啦~~~~~每一层用一个传感器来触发,启动X0停止X7复位X6,传感器X1,X2,X3,X4,X5。输出:慢速继电器Y2,快速Y3,正转Y4,反转Y5

网友A:
你等一下

网友B:
楼上的大哥有没有做好啊?

网友C(2006-06-20):
我的想法和2楼的一样。

顶!!!!!!!!!

网友D:
omron的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