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气控制与供电》试题

楼主(2006-05-16):
《电机电气控制与供电》
?
一、名词解释?
1、绕组元件 2、实槽 3、第一节距?
4、第二节距 5、合成节距 6、换向节距?
7、直流电机电枢反应 8、空载特性?
9、变压器的变压比、变流比?
10、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11、变压器的连接组别?
12、异步电动机的定子作用 13、转子作用?
14、异步电动机的转差率?
15、异步电动机的转矩特性 16、变极调速?
17、变频调速 18、反接制动 19、能耗制动?
20、异步电动机的降压起动 21、电器?
22、低压开关及作用 23、触头?
24、主令电器及作用 25、位置开关及作用?
26、熔断器及作用 27、接触器及作用?
28、断电器及作用 29、触头熔焊?
30、断相运行?
31、电气控制线路原理图、接线图?
32、欠压保护 33、失压保护 34、自锁?
35、联锁 36、点动控制 37、顺序控制?
38、多地控制 39、单向运行 40、可逆运行?
41、一级、二级、三级负荷 42、电力系统?
43、电力负荷的工作制 44、负荷曲线?
45、尖峰电流 46、独立变电所?
47、露天变电所 48、电气设备断流能力?
49、一次设备 50、二次设备?
51、隔离开关及作用 52、跌落开关及作用?
53、放射式接线 54、树干式接线?
55、拉线的作用 56、横担 57、光和光通量?
58、照度与亮度 59、雷电现象 60、接地?
61、保护接地 62、工作接地 63、保护接零?
64、重复接地?
二、填空题?
1、直流电动机改变线圈中电流方向是( )和( )完成的。?
2、主磁极的作用是产生主磁通。它由( )和( )组成。?
3、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包括( )、( )、( )、( )等。?
4、改善换向的方法主要有( )、( )、( )等。?
5、并励电动机有( )特性,串励电动机有( )特性,负载变化时,前者转速( ),后者转速( )。?
6、直流电动机的调速包括( )和( )等调速方法。?
7、三相变压器组是由( )按一定的方式联接起来组成的。?
8、变压器绕组的极性是指变压器原、副绕组的( )相位关系。?
9、同名端的判断可采用( )和( )。?
10、三相变压器的原、副绕组都可以接成( )。?
11、国际上规定标志三相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线电势的相位关系用( )。?
12、电压互感器在运行时副绕组绝对不允许( )。而电流互感器在运行时副边绝对不允许( )。?
13、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绕组有( )和( )两种。?
14、定子三相绕组中通过三相对称交流电时在空间会产生( )。?
15、鼠笼型电动机的起动方法有( )起动、( )起动两种。?
16、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有( )、( )、( )调速。?
17、罩极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有( )和( )两种形式。?
18、为解决单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自行起动的问题,常采用( )和( )两套绕组的形式,并且有( )和( )之分。?
19、单相异步电动机可采用( )的方法来实现正、反转。?
20、同步电动机的结构分有( )和( )两种。?
21、对于同步发电机,按拖动它的原动机来分有( )和( )发电机等。?
22、同步发电机的励磁方式有( )、( )、( )、( )励磁法。
23、同步发电机与大电网并联运行的条件为:( )应与电网的电压、频率、相序一致。
24、同步发电机并联投入的方法有( )、( )两种。?
25、控制设备按其操作方式分为( )控制。?
26、自动空气开关又称( ),当电路发生( )以及( )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故障电路。?
27、主令电器种类繁多,常用的主令电器有( )和( )等。?
28、熔断器主要由( )和安装熔体的( )组成。?
29、交流接触器上的短路环的作用是减少吸合时产生的( )。?
30、低压控制电器常用的灭弧装置有( )、( )两种。?
31、继电器一般不是用来( )的主电路,而是通过( )对主电路进行控制。?
32、热继电器是利用( )来切断电路的保护电器。?
33、控制线路原理图一般分为( )和( )两部分。?
34、原理图中,各电器的触头都按( )时的正常状态画出。?
35、供电的基本要求是( )。?
36、供电质量的指标为( )。?
37、需要系数法是把设备的功率乘以( ),直接求出( )的方法。?
38、二项式系数法是指计算包括用电设备组的( ),同时还考虑数台大功率设备工作对负荷影响的( )。?
39、在三相电力系统中,可能发生( )短路和( )短路。在选择校检电气设备用的短路电流计算中,应以最严重的( )短路电流计算为主。?
40、低压供电系统由( )和( )组成。?
41、一次设备按功能分为( )设备和( )设备。?
42、隔离开关没有( ),所以不允许切断负荷电流。?
43、供电系统的基本接线方式有( )、( )、( )三种。?
44、电力线路按结构形式分有( )和( )线路。?
45、低压架空线路的组成包括( )和( )。?
46、室内布线分为( )和( )两种形式。?
47、采用暗敷设布线时要预先安放( )。?
48、低压架空线路的电杆档距一般为( ),横担安装时要注意( )。?
49、电缆线路在上杆处、穿墙处要加装( ),终端要做( )。?
50、常用电光源按其发光原理分有( )、( )两种。?
51、工作中,按照明的性质分有( )和( )两种。?
52、架空线路的防雷措施有( )以及( )。?
53、在同一系统中,绝对不允许一部分设备( ),而另一部分设备( )。?
54、接地装置由( )和( )。可利用( )也可以( )。?
55、电流互感器在运行中,一次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值时,其二次电流值应是( )安。二次回路如果开路,二次侧可能产生( ),威胁( )的安全。?
56、接地装置是( )和( )的总称。?
57、低压架空配电线路常用的绝缘子型式有( )、( )、( )和拉紧绝缘子。?
58、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 )倍。?
59、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一相熔丝熔断时,未熔断相的电流将( ),转速则( )。?
60、原使用白炽灯照明时导线过热,为了安全运行,改用瓦数相同的日光灯后,导线发热( )。?
61、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接地部分与大地零电位之间的电位差,可称为( )。
62、在带电工作时,直接接触单相回路中的( )是危险的。
三、选择题?
1、一台他励直流电动机拖动恒转矩负载,当电枢电压降低时,电枢电流和转速将( )。
(1)电枢电流减小、转速减小?
(2)电枢电流减小、转速不变?
(3)电枢电流不变、转速减小?
(4)电枢电流不变、转速不变?
2、一台直流发电机由额定运行状态转速下降为原来的50%,而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保持不变,则( )。?
(1)电枢电势下降50%?
(2)电磁转矩下降50%?
(3)电枢电势和电磁转矩都下降50%?
(4)端电压下降50%?
3、一台直流电动机起动时,励磁回路应该( )。?
(1)与电枢回路同时接入?
(2)比电枢回路后接入?
(3)比电枢回路先接入 (4)无先后次序?
4、直流电动机在串电阻调速过程中,若负载转矩不变,则( )。?
(1)输入功率不变 (2)输出功率不变?
(3)总损耗功率不变 (4)电磁功率不变?
5、一台变压器在工作时,有可能使额定电压变化率为零,这时的负载性质可能是( )。
(1)电阻性负载 (2)电容性负载?
(3)电阻电容性负载?
(4)电阻电感性负载?
6、接在运行线路中,但暂时未使用的电流互感器,其二次侧线圈应( )。?
(1)开路 (2)一端接地,另一端不接地?
(3)两端短路?
(4)两端短路而且其中一端还要接地?
7、一台额定运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当电网电压降低10%时,电动机的转速将( )。
(1)上升 (2)降低?
(3)不变 (4)停止转动?
8、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上标明:“额定电压380/220V,接法丫/△”。当电网电压为380V时,这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应采用( )。?
(1)△接法 (2)丫接法?
(3)△、丫都可以 (4)△、丫都不可以?
9、三相异步电动机主回路装配的熔丝所起的主要作用是( )。?
(1)过载保护 (2)短路保护?
(3)失压保护?
(4)过载与短路双重保护?
10、在三相四线制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采用接零保护的单相三眼插座的接零保护孔应( )。?
(1)不接线 (2)与工作零线孔相接?
(3)与保护零线相接 (4)应接地?
11、对电气设备进行停电检修时,确定有无电压的根据是( )。?
(1)开关已经拉开?
(2)电流表无电流指示?
(3)指示灯熄灭?
(4)用合格的试电笔验电证明电气设备确无电压?
12、万用表用毕,应置于以下测量的最大档—( )。?
(1)直流电压 (2)直流毫安?
(3)交流电压 (4)欧姆?
13、额定电压为10/0.4KV的配电变压器接线组别一般应采用的接线方式为( )。?
(1)YN/Y-12? (2)△/Y-11??
(3)Y/ (4)△/ ?
14、100KVA及以上变压器的一次侧熔丝额定电流的选择应为变压器一次侧额定电流的( )。
(1)2—3倍 (2)2—6倍?
(3)1.5—2倍 (4)2.5—5倍?
15、6—10KV架空电力线路与弱电线路交叉的最小垂直距离为( )。?
(1)1米 (2)2米 (3)0.8米 (4)3米?
16、在公共低压配电系统中的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选用( )。?
(1)保护接零 (2)重复接地?
(3)保接接地?
(4)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可同时选用?
17、长期带额定负载运行的交流接触器,其额定电流通常选( )。?
(1)小于负载额定电流?
(2)等于负载额定电流?
(3)负载额定电流的1.3—2倍?
(4)愈大愈好?
18、热继电器的电流整定值是可以调节的,其调节范围一般是热元件额定电流的( )。
(1)40—80% (2)70—90%?
(3)60—100% (4)40—120%?
19、当直流电机定子与电枢之间的空气隙增大时,直流电机的( )。?
(1)磁阻减少 (2)磁阻增大?
(3)磁阻不变 (4)电流减少,转矩增大?
20、有一台4极直流电机,如果它的虚槽数等于总元件数,那么它的第一节距的计算公式为( )。?
(1)Y1= ±ε (2)Y1=
(3)Y1= ±ε (4)Y1= ?
21、某直流电机2P=4,S=K=Z=17,那么它的合成节距Y=( )。?
(1)4 (2)2 (3)6 (4)8?
22、某直流电机它的电枢与二个励磁绕组串联和并联,那么该电机为( )电机。?
(1)他励 (2)并励 (3)复励 (4)串励?
23、电气设备保护接地电阻值一般应为( )Ω。?
(1)〈10 (2)〉10 (3)〈4 (4)〉4?
24、一台单相变压器,如果它的变压比为20,当它正常工作时,副边电流为100A,那么它的原边绕组中的电流应为( )安。?
(1)5 (2)0.2 (3)50 (4)2.5?
25、水泥电杆架空线路,电杆埋入地下的深度约为电杆高度的( )。?
(1)1/3 (2)1/4 (3)1/5 (4)1/6?
26、根据时间继电器触点的延时通断情况,它的延时触点共有( )种形式。?
(1)1 (2)2 (3)3 (4)4?
27、跌落式熔断器在安装时,应使熔管与垂直线成( )角度,以保证熔丝熔断时,熔管能靠自身重量自行跌落。?
(1)90° (2)30° (3)60° (4)45°?
28、某台三相变压器,容量是3000千伏安,如原边电压为10千伏,则原边电流约为( )安。?
(1)300 (2)86.6?
(3)173.2 (4)60?
29、低压照明导线截面的选择,首先应按( )来选择。?
(1)机械强度 (2)发热条件?
(3)电压损失 (4)负载电压?
30、改变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向的方法是( )。?
(1)改变电源频率?
(2)改变电源电压?
(3)改变定子绕组中电流的相序?
(4)改变电机的工作方式?
31、做为架空线路分段的支撑点,应选择( )杆型。?
(1)耐张杆 (2)转角杆?
(3)直线杆 (4)终端杆?
32、架空线路电杆拉线的作用是( )。?
(1)防止电杆倾倒 (2)防止电杆漏电?
(3)加强电杆的绝缘 (4)使线路整齐?
33、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的额定转速与同步转速、转差率之间的
关系为( )。?
(1)N=No (2)N=SN.?
(3)N=(1-S)N. (4)N=(S-1)N.?
34、用二只交流接触器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为防止
电源短路,必须实现( )控制。?
(1)自锁 (2)互锁 (3)顺序 (4)时间?
35、一般对于经常起动的电动机来说,如果它的容量( )就可以直接起动。?
(1)小于供电变压器容量的20%?
(2)大于供电变压器容量的20%?
(3)等于供电变压器的容量?
(4)小于供电变压器容量的50%?
36、如果单相电动机只有一个单相绕组,没有其它绕组和元件,那么它产生的脉动磁场将使电动机( )。?
(1)很快转动 (2)不转动?
(3)不转动,但用手推一下就可转动?
(4)电机振动?
37、变压器的变比与原、副边的( )。?
(1)电压成反比 (2)电流成正比?
(3)匝数成反比 (4)电压成正比?
38、如果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极数为4级,同步转速为1800转/分,那么三相电流的频率为( )。?
(1)50赫兹 (2)60赫兹?
(3)45赫兹 (4)30赫兹?
39、电力电网中,如果隔离开关与自动开关串联在一起,断开电路的正确操作是( )。
(1)先断开自动开关,再断开隔离开关?
(2)先断开隔离开关,再断开自动开关?
(3)先断开哪个都可以?
(4)二个开关必须同时断开?
40、在电网输送功率一定的条件下,电网电压愈高,则电网中电流( )。?
(1)愈大 (2)不变 (3)不定 (4)减小?
四、判断题?
1、低压架空线路的弧垂在夏天时变大,而冬天时则缩小。( )?
2、隔离开关(无灭弧装置的)可以带负荷断开。( )?
3、如果将直流电动机的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同时反接,就可使直流电动机反转。( )
4、熔断器一般可做过载保护及短路保护。( )?
5、按钮开关应接在控制电路中。( )?
6、利用交流接触器自身的常开辅助触头,就可进行电动机正、反转的互锁控制。( )
7、如交流电动机在正常工作时采用Y接线,那么就可采用Y-△起动。( )?
8、室内布线的主要方式为瓷瓶、线管和护套布线。( )?
9、在同一供电系统中,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和保护按零不能混合使用。( )?
10、架空线路的单横担安装,要根据电杆的受力情况,任意方向安装。( )?
11、电杆两侧受力应基本相等,作为线路的支撑点,应选择耐张杆型。( )?
12、对低压照明线路导线截面的选择,应按导线的机械强度来选择。( )?
13、热继电器既可作过载保护,又可作短路保护。( )?
14、连续工作制是指使用时间较长,连续工作的用电设备。( )?
15、采用暗敷设布线时,应预先安放塑料管或钢管。( )?
16、当进行设计方案比较时,对于年平均的直功功率、无功功率可以采用估算法。( )
17、如计算水平工作面上的平均照度,可以采用逐点计算法计算。( )?
18、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不需接地。( )?
19、电气设备的接地部分与零电位点之间的电位差,称电气设备接地时的对地电压。( )?
20、低压架空配电线路和弱电线路同杆架设时,弱电线路应在下层。( )?
2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旋转方向与旋转磁场旋转的方向相反。( )?
22、只要任意调换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两个电源接线,就可以改变电动机的转向。( )
23、同样瓦数的日光灯的电流比白炽灯的电流小,所以说日光灯比白炽灯省电。( )
24、当被检修电气设备的电源开关断开后,即可进行检修工作。( )?
25、在带电工作时,直接接触单相回路中的零线是没有危险的。( )?
26、指针式万用表用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档。( )?
27、发电机中电枢反应与负载的性质和大小无关。( )?
28、常用的电光源按它的发光原理分为热幅射光源和气体放电光源。( )?
29、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同一概念,两者没有什么区别。( )?
30、电力系统中,应正确计算负荷,计算负荷,过高、过低,对供电系统不利。( )

网友A:
五、问答题?
1、直流电机电枢绕组中,单迭绕组和单波绕组各有什么特点??
2、有一台4极的单迭绕组电机,如果缺少一对正、负电刷,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如果为单波绕组,又有什么影响??
3、改善电机换向有哪些方法??
4、换向磁极励磁绕组的连接法应符合什么要求??
5、并励直流发电机电动势建立的过程是怎样的??
6、如何使直流电动机反转??
7、为什么变压器只能改变交流电压而不能用来改变直流电压?如果把变压器绕组误接在直流电源上,会出现什么后果??
8、变压器三相绕组之间是Y接法还是△接接法是如何判断的??
9、自耦变压器有什么特点?应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10、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旋转磁场在什么条件下产生??
1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什么很大?有什么危害??
12、根据什么情况决定异步电动机可以全压起动还是应该采取降压措施??
13、异步电动机低压运行的危害是什么?应怎样采取相应措施??
14、单相交流电动机在一个绕组产生的脉动磁场下能否使单相电动机起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电动机起动??
15、什么是电枢反应?电枢反应的性质与哪些因素有关??
16、同步发电机在运行时,感性无功电流和容性无功电流对发电机的端电压各产生什么影响?
17、自动空气开关有何用途?常用型号有哪些??
18、在机床电路中熔断器的作用是什么?怎样选择??
19、位置开关与按钮开关的作用有何相同处与不同处??
20、接触器在运行中为什么有时会产生很大噪声?触头发黑发毛如何处理??
21、什么是自锁控制?解释接触器自锁控制线路怎样实施零压、欠压、保护作用??
22、试解释正反转控制线路中的联锁触头怎样联接?其作用是什么??
23、某机床在工作中,因线路突然发生故障,以致按下停止按钮不能停车,问应如何处理?试分析故障可能是什么原因??
24、计算负荷过高、过低有什么影响??
25、何谓连续运行工作制?哪些设备属于这类工作制??
26、估算计算方法适用哪些范围??
27、电气设备选择的一般原则有哪几条??
28、高压隔离开关操作时应注意什么??
29、跌落式熔断器安装及操作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30、选择导线截面时应从哪几个方面考虑??
31、安装横担的工艺要点是什么??
32、什么叫弧垂,弧垂过大或过小有何影响??
33、电缆线路的缺点和优点是什么?适合于什么场合??
34、室内布线的主要方式有哪几种?其技术要求是什么??
35、在同一场所若要解决光源的显色性差这一缺点应怎样做??
36、照度的计算方法有几种?适合于什么场合??
37、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是不是同一概念?有何区别??
38、为什么在同一系统中,电气设备不允许部分采用保护接地,部分采用保护接零?它们的应用范围如何??
39、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上标明:“额定电压380/220V,接法Y/△”。当电源电压为380伏时,能否采用Y—△起动器起动?为什么??
40、三相异步电动机合闸后嗡嗡响,转不起来的原因有哪些??
41、运行中发现低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后应如何处理??
42、运行中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什么情况下应立即断开电源??
43、三相异步电动机断开一相电源时,会出现哪些现象?为什么电动机不允许长时间缺相运行??
44、电压互感器与变压器有何不同??
45、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为什么要一点接地??
46、什么叫做变、配电所的主设备?对主设备应建立哪些技术资料??
47、电气上的“地”是什么意义?什么叫做对地电压??
六、计算题?
1、已知某电机的参数为:Z=S=K=15, 2P=4,试画出单波左行绕组展开图。?
2、一台Z2直流电动机,其额定功率PN=160KW,额定电压UN=220V,额定效率ηN=90%,额定转速nN=1500r/min,求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有一台并励直流电动机,它的额定功率为PN=25千瓦,额定电压UN=110伏,额定电流IN=263安,额定转速nN=1000转/分,电枢回路总电阻RS=0.04欧,求直接起动时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几倍?如果与电枢绕阻串联一只起动变阻器来限制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5倍,变阻器的阻值应为多少??
4、有一单相变压器,原绕阻为1100匝,原边电压为220伏。已知副绕阻的匝数为200匝,求副边电压和变压器的变流比。?
5、用电压互感器变比为6000/100,电流互感器变比为100/5扩大量程,其电流表的读数为3.5安,电压表的读数为96伏,试求被测电路的电流、电压各为多少??
6、若某地交流电的频率为60赫,那么一对磁极和二对磁极的三相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各为多少??
7、一台三相六极电动机,频率为50赫,转子转速为970转/分,其转差率是多少??
8、某机床的异步电动机为JO4—52—6型、额定功率是5.5千瓦,额定电压为380伏,额定电流是12.6安,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5倍,用组合开关作电源开关,用按钮进行控制需要有短路和过载保护,用接触器控制主电路的通断,试选用哪种型号的组合开关、接触器、熔断器和热继电器??
9、图示的自锁控制线路中,哪些部分画错了,试加以改正,并按改正后的线路图说明其工
作原理。

10、图示为正反转控制线路的几个主电路或控制电路,试指出各图的接线有无错误,并说明会造成哪些现象?

11、有两台电动机M1和M2,要求
(1) M1先起动,经过一定时间后M2才能起动;
(2) M2起动后,M1立即停转。试画出控制线路图。?
12、已知某企业有电压为380伏的三相电机12台,其中7.5KW6台;4KW4台;1.5KW2台。试求其计算负荷(已知需要系数为0.4,cosφ=0.5 tgφ=1.73)?
13、某乡拟建造一个降压变电所,装设一台低损耗的变压器,已知变电所低压侧有功
计算负荷为2100KW,无功计算负荷为2540KVar,按规定功率因数不能低于0.9,问需在低压侧装设多少补偿容量??
14、有一条LJ铝铰线的10KV架空线路,计算负荷为1280KW,cosφ=0.9,年利用时间为4200小时,试选择其经济截面,并校验其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
15、某车间的动力电气平面布置图上的标注为:

XL—14—8000/BBLX—500(3×16+1×4)G35—QA试说明图纸标注意义。?
16、已知某生产厂房平面面积为18m×36m,木行架跨度为18m,离地面高度为5.5m,工作面离地0.8m,装配150W白炽灯,作一般照明,要求平均照度为30Lx,(查表得此功率P0=6W/m2)求:安装的灯数。
17、一台Z2直流发电机,其额定功率PN=145KW,额定电压UN=230V,额定转速nN=1500r/min,求该发电机的额定电流。?
18、有一台S—200/10型的三相变压器,SN=200KVA,UN1/UN2=10500/400V
,Y/YN接法,试求一、二次绕组的额定电流。?
19、有一台S—5000/10型三相变压器,SN=5000KVA,UN1/UN2=10.5/6.3KV,Y/Y接法,试求一、二次绕组的额定电流。?
20、有一台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数据为:PN=29KW,UN=440V,IN=76A,nN=1000r/min,电枢绕组的总电阻RS=0.4Ω。求该电动机在额定状态下的反电势ES为多少??
21、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压为380伏,额定电流为27.8安,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为0.9,试计算这台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多少千瓦?其保护熔丝应选多大的?热继电器的电流整定值应是多少安??
22、有一单相照明电路,电压220伏,接有20盏40瓦日光灯,日光灯的功率因数为0.5;另一支路接有40瓦白炽灯10盏;试计算:?
(1)电路中的总电流为多少安?(日光灯镇流器功率损耗不计入)?
(2)选择电路的总熔丝应为多少安??

网友A:
《电机电气控制与供电》答案

[replyview]

一、名词解释?
1、组成电枢绕组的线圈称为元件。?
2、电枢表面实际开有的线槽叫实槽。?
3、一个元件两个有效边间的距离称为第一节距,用虚槽数表示。?
4、前一元件下层边与后一元件上层边之间的距离称为第二节距,用虚槽数表示。?
5、互相串联的两个元件的对应边在电枢表面上的距离称为合成节距。?
6、一个元件两个出线端所连接的两个换向片在换向器上表示的距离称为换向节距,以换向片数来表示。?
7、在有负载的电机中,主磁场和电枢磁场是同时存在的。电枢磁场的出现,对主磁场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叫电枢反应。?
8、在发电机的转速保持额定转速,负载电流为零时,空载电压随励磁电流变化的关系。?
9、变压器的变压比是指原边电压与副边电压之比。变流比是指原副边的电流之比。?
10、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用来反映该变压器传送最大电功率的能力。?
11、当变压器原、副边按不同形式连接时,原、副边线电势之间的相位关系是不同的,不同的相位关系用时钟法表示即为连接组别。?
12、定子的主要作用是用来产生旋转磁场,它包括铁心、绕组和机座。?
13、转子的主要作用是带动其它机械设备旋转,由铁心、转轴和转子绕组构成。?
14、电动机的旋转磁场与转子的转速之差叫做转差,转差与同步转速(或旋转磁场转速)之比叫转差率。?
15、异步电动机的转矩特性是指转矩与转差率之间的关系。?
16、当电源频率不变时,改变电机的磁极对数(变绕组接线),电机的转速将随之改变的调速方法为变极调速。?
17、变频调速是指改变通入定子绕组电流的频率而实现的调速。?
18、反接制动是利用改变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源相序、产生反向的制动转矩,而迫使电动机迅速停止转动的方法。?
19、能耗制动是指利用转子惯性转动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制动转矩,就是说把转子的能量消耗在转子回路的电阻上。?
20、降压起动是利用起动设备降低加到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以减小起动电流。?
21、对电力网或电力电路实行通、断式转换的电工器械。?
22、在低压开关中常用的有刀开关、转换开关、自动空气开关及主令电器等,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对电路进行接通或断开的控制。?
23、电气设备中连接或分断电路的接点称为触点或触头。?
24、主令电器是一种专门发号施令的电器,主要用来切换控制电路。?
25、位置开关是利用生产机械某些部件的碰撞使其触头动作接通或断开某些控制电路,达到一定控制的电器(旧名称又叫行程开关或限位开关)。?
26、熔断器是电路中用作过载或短路保护的一种电器。?
27、接触器是一种用来接通或切断交、直流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自动控制电器。?
28、继电器是一种根据某种输入信号的变化而接通或断开控制电路、实现自动控制和保护电力拖动装置的电器。?
29、动、静触头表面被熔化后焊在一起而断不开的现象,称为触头的熔焊。?
30、由于某种原因而使电动机缺少一相而运行。?
31、用规定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代表各种电器、电机及元件,依据生产机械对控制的要求和各电器的动作原理,用线条代表导线连接起来,表示它们之间的联系的线路图称为原理图。用规定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按各电器实际相对位置画出的图称为接线图。?
32、当线路电压低于额定值时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称为欠压保护。?
33、由于外界原因造成突然断电而采取的保护措施称为失压保护。?
34、依靠接触器自身常开辅助触头而使线圈保持通电的效果称为自锁(又称自保)。?
35、利用两只控制电器的常闭触头使一个电路工作,而另一个电路绝对不能工作的相互制约的作用称为联锁(或称互锁)。?
36、按一下按钮,电动机就转一下,松开按钮,电动机就停止,这种控制叫点动控制。?37、根据生产需要,按照一定顺序实现的控制称为顺序控制。?
38、为操作方便,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地点进行控制操作称为多地控制。?
39、使电动机按照单一方向旋转的控制称为单向控制。?
40、可实现电动机正、反两个方向旋转的控制称为可逆控制。?
41、一级负荷:突然停电将造成人身伤亡的危险,或重大设备的损坏且难以修复,给国家经济带来重大损失者。二级负荷:突然停电将产生大量废品、大量减产、损坏生产设备等,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者。三级负荷:停电损失不大者。(或除一、二级以外的负荷)?
42、由各种电压的电力线路将一些发电厂、变电所和电力用户联系起来的一个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的整体,叫做电力系统。?
43、用电设备按其使用,分为连续运行、短暂运行和反复短暂运行三种情况,电力负荷的工作制就是指这三种工作制式。?
44、以一定的时间间隔,根据电力负荷的变化绘制的曲线称为负荷曲线。?
45、尖峰电流是指持续1—2秒的短时最大负荷电流。?
46、整个变电所为单独建筑物的形式称为独立变电所。?
47、变压器安装在户外露天地方的变电所称为露天变电所。?
48、电气设备切断故障电流的能力称为断流能力。?
49、变配电所的主接线为一次接线,其上的设备为一次设备。?
50、由继电保护、断路器控制回路和信号系统等构成变配电所的二次系统,所用设备称为二次设备。?
51、隔离开关是一种有明显断点的高压刀开关,主要作用是保证高压设备检修工作中的安全。
52、跌落开关是一种有明显断点的高压刀开关,主要作用是接通小容量的高压线路,同时兼有短路保护作用。?
53、放射式接线呈放射状,特点是引出线发生故障时互不影响。?
54、树干式接线与放射式相反,由一条主线供电分支到各终端电器。?
55、拉线的作用是平衡电杆各方向的拉力,防止电杆弯曲或倾倒。?
56、横担是瓷瓶支架也是作为保持导线间距的排列架。?
57、光是物质的一种形态,是以电磁波的形式传播的。光通量是指光源在单位时间内,向空间辐射出的使人眼产生光感的能量。?
58、照度是指受照物体表面的光通密度。亮度是指发光体在视线方向单位投影面上的发光强度。?
59、雷击放电的过程叫做雷电现象。?
60、接地就是将电气设备的接地部分和大地相连接。?
61、将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大地作电气上的连接,这种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接地称为保护接地。
62、为了保证电气设备在正常或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可靠地运行,常常将电路中某一点(中性点)与大地作电气上的连接,这种接地方式称为工作接地。?
63、保护接零是将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系统中零线的连接。?
64、将零线上一点或几点再次的接地,称为重复接地。?
二、填空题?
1、换向器 电刷?
2、主磁极铁心 励磁绕组?
3、他励 并励 串励 复励?
4、选择适当的电刷 移动电刷位置 装置换向极?
5、硬机械 软机械 变化小 变化大?
6、在电枢回路中串电阻 改变励磁回路电阻?
7、三台单相变压器 8、感应电动势之间?
9、电压表法 检流计法?
10、星形或三角形 11、时钟表示法?
12、短路 开路 13、鼠笼型 绕线型?
14、旋转磁场 15、直接 降压?
16、变极 变频 改变转差率?
17、凸极式 隐极式?
18、工作绕组 起动绕组 电容起动 电阻起动?
19、改变起动绕组接线端?
20、旋转电枢式 旋转磁极式?
21、水轮 汽轮?
22、同轴直流发电机 同轴交流发电机 晶闸管整流 三次谐波?
23、发电机电压 频率 相序?
24、准整步法 自整步法?
25、手动 自动?
26、断路器 短路 严重过载 失压?
27、按钮开关 位置开关 万能转换开关 主令控制器?
28、熔体 熔管 29、振动和噪声?
30、磁吹式 灭弧栅式?
31、直接控制信号较强电流 接触器或其它电器?
32、电流的热效应?
33、主电路 控制电路?
34、没有通电或不受外力作用?
35、安全 可靠 经济 合理?
36、电压 频率 可靠性?
37、需要系数和同时系数 计算负荷?
38、平均功率 附加功率?
39、三相 两相 单相 三相?
40、降压变电所 低压配电线路 用电设备?
41、变换 控制 保护 42、灭弧装置?
43、放射式 树干式 环式?
44、架空 电缆 室内?
45、导线 电杆 横担 金具 拉线?
46、明设 暗设 47、塑料管或钢管?
48、40—50m 靠向一致?
49、保护管 电缆头?
50、热辐射光源 气体放电光源?
51、工作照明 事故照明?
52、装设避雷线 装设管型避雷器或保护间隔 加强线路绝缘 应用自动重合闸 加强线路交叉部分的保护?
53、保护接地 保护接零?
54、接地体 接地线组成 自然物体 人工制作?
55、5 高电压 人身及设备?
56、接地体 接地线?
57、针式 蝶式 悬式 58、4—7?
59、增大 下降 60、相同?
61、接地故障时的对地电压 62、零线?
三、选择题?
1、(3) 2、(1) 3、(3) 4、(1)?
5、(3) 6、(4) 7、(2) 8、(2)?
9、(2) 10、(3) 11、(4) 12、(3)?
13、(3) 14、(3) 15、(2) 16、(3)?
17、(3) 18、(3) 19、(2) 20、(1)?
21、(4) 22、(3) 23、(3) 24、(1)?
25、(4) 26、(4) 27、(2) 28、(3)?
29、(3) 30、(3) 31、(1) 32、(1)?
33、(3) 34、(2) 35、(1) 36、(3)?
37、(4) 38、(2) 39、(1) 40、(4)?
四、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replyview]

网友:
恍恍惚惚恍恍惚惚恍恍惚惚

网友B(2006-11-30):
[??]

做电工的多看看这些考题,有好处

网友C:
哈哈

正好有用

支持一下

网友(2006-12-30):
fuck you

我日,看了半天没有计算题答案,我操浪费时间

网友D:
plc中也有电工基础学习,,不错,,相互结合,相互提高,,谁也离不开谁

网友E(2007-03-09):
哦哦毫 斤 经济

网友F:
好啊,正不知道咋整,看看答案阿

网友G:
duoxie louzh

3x ,a, louzhu, :)

网友H(2007-05-20):
[??]??:(gongkonglxw)?????? 1????...

问题太多,有些杂乱.我认为应该分开列题.便于年轻人学习.可同我电话联系.

网友I:
屈 桌上 旧旧地十日 旧旧雨中蝇

网友J:
大哥我怎么没有见到答案啊!!做了也不知道是否真确!!急啊~~

网友K(2007-07-15):
要答案呀

网友L:
题目挺全面,很有代表性.谢谢.

网友M(2007-08-26):
有时候考考自己也可以的

网友N(2007-09-27):
考试了 快跑

网友O(2007-11-12):
回复有理~!

网友O:
大哥,答案只有半截啊!

网友P:
答案不全哪????

网友Q:
我学 到 很多的 不知道

网友R(2007-12-25):
学学 谢谢 学学 谢谢

网友S:
名词解释好多!

网友T:
这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啊,我想看看答案啦

网友U(2008-03-10):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

网友V:
不错,值得大家学习借鉴,顶

网友W:
\"发贴心情\"

网友X(2008-04-12):
谢谢,我终于知道答案了

网友Y: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09-06-17):
电气控制及PLC应用》考试试题

网友Z(2009-11-02):
看到这份考题才发现自己的理论知识欠缺太多,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