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有区别吗?

楼主(2006-05-18):
接地和 接零是维护人身安全的两种技术措施,其不同处是:
其一,保护原理不同。低压系统 接地的基本原理是限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使其不超过某一安全范围;高压系统的 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成系统中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 接零的主要作用是借接零线路使设备潜心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保护装置迅速动作。

其二,适用范围不同。 接地适用于一般的低压不接地电网及采取其它安全措施的低压接地电网; 接地也能用于高压不接地电网。不接地电网不必采用保护接零。

其三,线路结构不同。 接地系统除相线外,只有保护地线。 接零系统除相线外,必须有零线;必要时,保护零线要与工作零线分开;其重要的装置也应有地线。

网友A:
最简单的区别在于: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是380。0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是220。在低压控制线路中,可以用接地线代替0线。地线最基本的功能是保护,防止漏电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引起其它的事故。现在的电机电路图中画有双重保护,就是电机外壳接地,0线也接地。

网友A:
最容易理解的解释是:1按照国标规定,二者相互绝缘;2零线是从变压器中型点直接引出的,地线是按照标准在大地中作的。这种系统为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3零线可以进开关,地线不能4地线可以进行重复接地;4二者绝对不可以互换,否则,有触电危险。

网友A: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网友A:
三相五线制的做法一般有二种:一是将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引出地面,分成二根,一根为工作零线并保持绝缘,一根为保护接零与外壳相接。这就是所说的TN-S系统。另一种做法是将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引出地面,采用三相四线制的方式,送到用电点将零线重新接地,后分成二根:一根为工作零线,并保持绝缘。另一根则为保护零线,与外壳相接。这就是所说的TN-C-S系统。这二根线实际上是更好的接零保护方式,它结合了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优点。即它能够免除由于三相负荷不平衡造成的接零设备的带电现象,又能限制漏电电压于安全范围。它的关键是从一开始分线后就不能相连。一相连就又变为接零保护方式。

----------------------------------------------

以上为个人观点谨供参考 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B:
多谢分享,我对这个问题确实还了解不多。

网友C:
以前都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多谢提醒

网友D(2006-10-13):
又学会了一点,谢谢楼主了

网友E(2007-01-13):
以前都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谢谢楼主!谢谢你们!

网友F:
谢谢讲的很细

网友G:
本来模糊的概念清楚了

谢谢~!

网友H:
解释的好啊,顶了!

网友I:
诶,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J:
在三相五线系统中,零线和地线不要搞错,

网友K(2007-07-14):
感觉上零线也可以重复接地,但要与地线分开

网友L(2007-10-17):
多讲PLC知识,少讲电工初级知识,有电工证的人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