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资料下载 工控软件免费下载

楼主(2006-05-21):
▆▆◣本站提供下列各种PLC型号解密软件(详情请来电咨询)

1.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专用解密电缆): 可以解S7-200全系列PLC密码(212、214、215、216、222、224、224XP、226、226XM),无需拆机解密,安全可靠,直接读取PLC系统密码、解密时间只需1秒,不破坏PLC程序. 无限制次使用。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3.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USB硬件狗):S7-200全系列PLC解密软件,直接用PC/PPI编程电缆从编程通信口读出密码,可解系统密码和子程序密码。解密时间只需1秒,不损坏PLC数据,安全快捷、100%可靠。(无限制次使用)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4.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拆芯片解密)):本解密配备一个24C系列IC专用读写器,用PC的COM口工作,不用接外部电源,对于S7-200的全系列PLC,只要是用24C系列的芯片全部能解,不受PLC的版本的限制,把PLC的存储芯片24Cxx拆下,装入解密器可读出密码。可解系统密码和子程序密码。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5. 三菱Fx系列PLC解密软件: 该解密软件能在0.5秒钟内解读FX0 、FX0S 、FX0N 、FX1N 、FX1S 、FX2 、FX2N、 FX2NC PLC 8位密码,正常的读出PLC程序,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100%可靠。该解密软件不受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是不可多得的三菱PLC软件解密技术,值得大家收藏。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6. 三菱A系列PLC解密软件:该解密软件能在0.1秒钟内解出PLC型号(A1S-S1、A1SH、A1SJH、A2N-S1、A2SH-S1、A2AS-S1、A2USH-S1)系列CPU密码。以上CPU型号已全部通过测试成功。安全可靠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7. 三菱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型号(F920、F930、F940、A960,A970,A975,A985)系列GOT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8. 欧姆龙PLC解密软件(4位密码): 可解旧版C系列PLC型号(CPM1A、CPM2A、C200H、CQM1、CQM1A)系列4位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从0000到FFFF进行测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有密码清除功能(欧姆龙全系列),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9. 欧姆龙PLC解密软件(8位密码): 可解新版PLC型号(CMP1、CPM1A、CPM2A、C200H、CQM1、CJ1M 、CJ1W、CJG)系列8位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时间较长,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0. 松下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P0、FP1、FP2、FP2SH、FP3、FPM、FPC、FP5、FP10、FP10S、FP10SH)系列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从0000到FFFF进行测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1. 富士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NB、NJ、NS、SPB)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2. LG 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K10、K30、K60、K80、K100、K120、K120S(E)、K200、K300、K1000)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3. 永宏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B、FBA、FBN、FBE、FBS、包括ID密码)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4. 施耐德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Twido 全系列CPU密码。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5. GP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GP全系列密码. 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6. 台达PLC解密软件: 可解PLC型号DVP24/32/60ES00R/T,DVP14/24/32/60ES01R/T CPU密码。其它台达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1秒 http://plc.tf168.cn

17. AB PLC解密软件:可解SLC500、ML1200 PLC系列CPU密码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联系人: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2#:数字逻辑电路学习教程(3CD)
3#:电路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4#: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5#:单片机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6#:电工培训学习光盘(2CD)
7#:控制工程基础学习培训教程(3CD)
8#:电力电子技术学习培训教程(2CD)
9#:机械基础技术学习培训教程(4CD)
10#:机械制图学习培训教程(3CD)
11#:电工电子技术学习培训教程(6CD)
12#:工程力学技术学习培训教程(3CD)
13#: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技术教程(3CD)
14#:电机拖动理论及应用学习教程(3CD)
15#: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学习教程(3CD)
16#:单片机及应用视频教程(2CD)
17#:单片机技术教学教程(4CD)
18#:protel.99se即学即会多媒体教程(2CD)
19#:机电控制与可编程序控制器技术教程(1CD)
20#:AutoCAD应用及操作学习教程(2CD)
21#: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多媒体教程(1CD)
22#:C语言程序设计学习教程(6CD)
23#:电子元器件与实用电路基础 视频教程(1CD)
24#:中高级电工培训学习光盘(4CD)

30#:三菱FX中文软件资料包(1CD)
31#:三菱FX特殊模块手册及软件包(1CD)
32#:三菱PLC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33#:三菱中文教学软件(完整版)FX-TRN-BEG-C(1CD)
34#:三菱Q系列PLC中文资料大全(1CD)
35#:三菱A系列PLC中文手册大全(1CD)
36#:三菱全系列最新PLC编程教程(1CD)
37#: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包GT WORKS2-C(1CD)
38#:三菱触摸屏密码解密软件(1CD)
39#:三菱FX全系列PLC密码解读软件(1CD)

40#:西门子S7-200中文软件资料包(1CD)
41#:西门子S7_200多媒体高级培训教程(1CD)
42#:西门子S7-300、400中文版编程软件STEP7 V5.3(1CD)
43#:西门子PLC S7-300 S7-400培训教材(1CD)
44#:西门子STEP7编程相关中文手册大全(1CD)
45#:西门子STEP7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46#:西门子WINCC6.0软件(中文版)(3CD)
47#:西门子WINCC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48#:S5系列PLC编程软件包STEP5 V7.2(1CD)
49#:西门子STEP5中文编程手册(1CD)
50#:西门子自动化资料大全(1CD)
51#:SIEMENS变频器中文培训教材(1CD)
52#:西门子HMI多媒体中文高级培训教程(1CD)
53#:西门子PCS7过程控制系统(3CD)
54#:西门子Protol V6.0触摸屏编程软(1CD)
55#:西门子PLC S7-300 /400加解密软件(1CD)

60#:AB PLC中文编程使用手册大全(1CD)
61#:AB PLC编程软件包Rslogix 500 V7.0(1CD)
62#:AB PLC Rslogix 5000编程软件包(1CD)
63#:RSLogix 5PLC系统培训学习教材(1CD)
64#:AB人机介面中文软件RSView32 6.5(1CD)
65#:AB PLC解密软件(1CD)

66#:欧姆龙自动化技术中文资料大全(1CD)
67#:PLC培训学习光盘(3CD)
68#:欧母龙软件资料包(1CD)
69#:欧姆龙PLC中文编程软件Cx_V 6.0(1CD)

70#:实用电工资料(179本) (3CD)
71#:PLC可编程控制器书籍(140本) (1CD)
72#:实用传感器资料(173本) (2CD)
73#:实用自动化技术资料(200本) (2CD)
74#:实用电器资料(182本) (2CD)
75#:实用单片机资料(127本) (2CD)
76#:实用电子图书(190本) (3CD)
77#:实用机械设计资料1(173本) (2CD)
78#:实用机械设计资料2(189本) (2CD)
79#:综合技术电子图书(140本) (2CD)
80#:AutoCAD机械设计资料(120本) (3CD)
81#:Pro_ENGINEER机械设计资料(65本) (1CD)

82#:南京宇航数控仿真系统(1CD)
83#:数控操作教学光盘及数控多媒体教程 (2CD)
83#:FANUC 0i mate TB 操作教学光盘(2CD)
84#:FANUC 数控编程中文手册、软件大全(1CD)
85#:三菱数控中文资料及软件大全(1CD)
86#:西门子数控中文资料及软件大全(1CD)
87#:西门子数控多媒体高级培训教程(1CD)
88#:数控技术培训学习教程(3CD)
89#:上海宇龙数控加工仿真系统 v3.7/3.8(1CD)

90#:电气专业中文绘图软件Pcschematic V7.0(1CD)
91#:电气专业绘图软件EPLAN5.5软件(1CD)
92#:气压图、液压图中文设计软件(1CD)
93#:组态王软件6.5可复制版(60000点)(1CD)
94#:松下PLC软件资料包(1CD)
95#:富士PLC软件资料包(1CD)
96#:通用GE PLC软件资料包(1CD)
97#:施耐德PLC编程软件资料包(1CD)
98#:LG PLC编程资料编程软件包(1CD)
99#:变频器中文使用手册大全(1CD)
100#: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R2.0 R1.0(1CD)
101#:MCGS 组态软件5.5版(无限点)(1CD)
102#:虚拟仪表设计软件 NI LabVIEW 7.0(2CD)
103#:PRO-FACE V7.0 触摸屏中文编程软件资料大全(1CD)
104#:联高数控加工仿真vnuc 1.10系统(1CD)
105#:ABB 驱动器软件中文资料大全 (2CD)
106#:CAXA_制造工程师,数控车,电子图板,线切割软件包(2CD)
107#:电气专业书籍图纸资料大全(3CD)
108#:电子专业书籍图纸资料大全(3CD)
109#:液压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 R1.0(1CD)
110#:数控模拟仿真Cgtech Vericut v54(1CD)

大量PLC编程电缆出售20060424
三菱编程电缆,西门子plc编程电缆,omron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s7-200 编程电缆,施耐德plc编程电缆,自制plc编程电缆,mpi编程电缆,三菱编程电缆USB高速编程电缆、系列延长电缆、系列连接电缆、伺服系列电缆 三菱:SC-09、SU-09 USB高速编程电缆、SC-11、FR-CB201、F2-232CAB-1、AC30R2-9SS、FX-232CAB-1、E-GM-200CAB、A1SC03B、FX-EEPROM-4、FX2N-485-BD,西门子:PC-MPI、PC-PPI、PC-TTY、6ES7901-0BF00-0AA0、6ES7 290-6AA20-0XA0、USB高速编程电缆,欧姆龙:CQM1-CIF02、CS1W-CIF31、PC-CQM1H、XW2Z-200S-V、USB高速编程电缆,松下:PC-FP1、AFP8550、AFC8513、AIP81841、MFECAO050ESA、DVOP2110、USB高速编程电缆,

联系人:吴小姐 电话:020-33308827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工控论坛 变频器论坛 可编程PLC论坛 低压电器论坛 工控资料 工控下载 变频器论坛 中国工控论 传感器 仪器仪表 plc password CRACK s7 200 password CRACK s7-200 解密软件 s7200解密软件 工控大世界 工控资料下载 最新工控软件破解下载 组态软件破解 破解论坛 工程论坛plc解密软件 触摸系统 PLC系统 工控代理 工程设计 技术平台 工控资讯 模具设计 联系方式 留言本 PLC破解 解码PLC解密软件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S7-200解密软件 三菱PLC解码软件,富士PLC解码软件,松下PLC解码软件,LG-PLC解密码软件,台达PLC解密码软件 三菱PLC学习网 工控软件 电工 大型 工控 自动化论坛 西门子S7-200论坛 西门子S7-200 PLC口令 西门子S7-200 PLC解密 S7-300\400 PLC解密 西门子S7-200 CPU密码和POU密码 S7-200密码破解软件下载 成功用软件读得CPU的密码和POU密码 PLC解密PLC 低压电器 PLC密码 电子电工 PLC培训软件 PLC培训班 PLC培训资料 PLC培训中心 视频资源 视频教程 提供400G 超大型工控自动化学习软件 资源站 提供大量 工控 自动化 PLC 电子电工 綠色解密軟體 解密軟體 PLC解密軟體 觸摸屏解密軟體 三菱解密軟體 PLC解密軟體:松下FP系列PLC解密軟體:歐姆龍C系列PLC解密軟體 PLC解密軟體 西門子PLC解密軟體 三菱PLC解密軟體 富士PLC解密軟體 松下PLC解密軟體 LG-PLC解密軟體 解密軟體 松下解密 解密軟體 三菱PLC解密 歐姆龍PLC解密軟體 西門子PLC解密 松下PLC解密軟體 PLC解码 PLC密码 变频器 软件包 PLC培训资料 PLC培训中心 PLC编程资料 plc编程软件 组态软件 机械设计资料 电器资料 自动化技术资料 PLC中文网 可编程控制器 工控编程电缆 plc电缆 编程软件 三菱工控 三菱机电 三菱电机 深圳工控 配电柜管理软件 统计软件 工控资料 免费下载 工控软件下载 自动化软件免费下载论坛 自控资料下载 自控资料免费下载论坛 自控软件下载论坛 自控软件免费下载论坛 工控资料软件下载服务中心 工控软件、资料下载 工控资料下载网 工控软件下载 欧姆龙OMRON PLC工控技术资料免费下载 工控与变频网 工控 工控产品大全 plc编程软件 plc编程手册 plc编程 plc资料 plc论坛 plc报价 plc编程实例 vb与plc通讯 s7 200 password CRACK plc触摸屏 plc网站 plc简介 plc模拟 plc电梯程序 欧姆龙plc编程电缆 plc如何加密 口令 plc使用说明 口令 vb访问欧姆龙plc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加密的PLC,不能直接读出程序,并进行改进学习,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解开PLC密码的方法,使解密更加方便,因此编写了此解密程序,直接读出PLC的密码,目前已经开发了三菱/松下/欧姆龙/LG/富士/台达/永宏/美国AB等的PLC/触摸屏系列解密软件。为了大家共同学习 s7 200 解密 s7 200程序解密 s7 200plc解密 s7功能块解密 西门子s7 300 解密SIEMENS 西门子plc解密型号包含:s7-212解密 s7-214解密 s7-215解密 s7-216解密 s7-222解密 s7-2224解密 s7-226解密 s7-226xm解密 包含西门子s7200 全系列解密 解密CQM1H s7 200解密 s7 200程序解密 s7 200plc解密 s7功能块解密 西门子s7 300解密 siemens s7 200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 plc解密 西门子 plc解密软件下载 西门子plc软件下载 工控软件 工控解密 解密软件 光盘解密软件 rar解密软件 s7 200解密 s7 200程序解密 s7 200plc解密 s7功能块解密 s7 300解密 siemens s7 200 s7-216解密 s7-222解密 s7-224解密 s7-226解密 s7-226xm解密 CQM1H解密 FX3UC使用手冊(硬體篇) FX3U用戶手冊(硬體手冊) FX3U基本應用指令說明書 欧姆龙C200H, C200HS, C1000H, C2000H, CPM1, CPM2*-S*, CQM1, IDSC,C200HX 西门子plc编 什么是plc plc教程 plc论坛|ab plc plc原理 plc应用 三菱plc编程软件 omron plc plc培训 lg plc plc编程软件 plc学习 plc解密软件 欧姆龙plc 二手PLC 台达plc plc课件 三菱plc编程手册 西门子plc编程实例 plc程序 富士plc|plc论文 plc软件 plc可编程控制器|国产plc编程软件下载siemens plc plc防盗器 西门子plc编程软件 plc资料|plc编程器|plc控制系统 ge plc 永宏plc 欧姆龙plc软件 plc入门 二手PLC 二手变频器 二手PLC解密软件

网友(2006-10-24):
o 骗人的吧

网友:
这个是广告吧!!

网友(2006-12-05):
PLC编程资料、PLC编程软件下载
随着现代工业设备自动化,越来越多的工厂设备将采用PLC、变频器、人机介面等自动化器件来控制,因此设备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对设备的维护人员的技术要求越来越严格。作为一名合格的技术员,需要掌握的技能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性,以此来满足自动化的发展及要求,因此设备相关的资料及软件,对我们技术员来说是必需具备的,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经过多年的积累,整理出四种最常用的三菱、OMRON 、AB、及西门子公司的相关资料及软件,特价向大家提供,详细软件资料清单见下面。

A盘:包含:西门子新版LOGOV4.0控制器编程软件,LOGO新版使用手册大全。新版S7-200PLC中文版编程软件,s7_200_sim模拟软件汉化版,S7-200的中文系统手册大全。S7-200上位机软件PC_Access_V10。OP、TP系列中文版编程软件及编程手册大全,WINCC中文版编程手册,Protool中文手册,西门子STEP5教程中文版(NEW),PG702编程器操作手册,所有西门子公司自动化设备相关的中文资料,S7-200与S7-300的应用论文集,S7-200的应用实例中文注释,S7-400.S7-300梯形图(LAD) 中文版编程手册等。 (共650M,详细清单见A盘说明) 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B盘:包含:三菱FX、A、Q系列GX-Developer V7.08中文版PLC编程软件及中文使用手册。三菱FX20GM位置控制器编程软件、三菱PLC程序调试离线仿真软件GX-Simulator6中文版、三菱PLCFX最新FXGPWINV330(中文版),三菱FX系列仿真软件LTT-C简体中文版、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教材、FX2N、FX2NC、FX1N、FXNS、FX0N、FX0S系列中文编程手册大全,FX随机手册及模块手册大全,FX-10P、20P编程器中文使用说明,三菱FR系列变频器使用手册大全。 (共650M,详细清单见B盘说明) 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C盘:包含:OMRON-SSS中文版PLC编程软件,OMRON全系列中文版编程软件CX-P V3.2、Cx-simulator离线仿真软件,人机介面NT系列设计软件,SysWin34OMRON最新开发的智能控制器的编程仿真软件,最新CS1-CJ1-CJ1M系列PLC中文版操作手册、指令参考手册、编程手册大全、高速计数器、操位置控制、通信单元、温度控制等模块中文手册大全,CX-P中文版软件手册,OMRON PLC培训教材(编程器 SSS使用、CPMIA基础及CPMIA系统)。可编程控制器CQM1H中文编程手册等相关资料 。(共650M,详细清单见C盘说明) 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D盘:包含:西门子最新S7-300400中文版编程软件SETP7 V5.3(不含授权), S7_PLCSIM V5..3 PLC离线仿真软件,S7_SCL V5.2高级编程软件, S7_GRAPH图形编程软件,含百事可乐公司生产线PLC程序,辉瑞制药公司生产线PLC程序(两组),吉百利公司自动化生产线PLC程序(两组),以上程序为大型网络PLC程序(由4-6台S7-400CPU、两百多台西门子变频器、德国SEW变频器、德国SEW伺服器、丹佛斯变频器、十多台人机介面组成MPI网、PROFIBUS控制网络),均是德国工程师编写,程序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是大家学习西门子PLCS7-400PLC编程最佳的参考资料。 (共650M,详细清单见D盘说明) 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E盘:包含D盘的所有内容, (详细清单见E盘说明)

F盘:西门子PLC S7-300 S7-400培训教材 (详细清单见F盘说明)

G盘:西门子PLC S7-300 S7-400加密解密软件(可电邮,不需邮寄费)
(组织块,功能块, 功能保护加密解密软件) 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H盘:电气专业绘图软件PCschematic V8.0软件(中文解密版)
电气专业绘图软件PCschematic V8.0软件(解密版),多种pcschematic数据库, PCschematic绘图软件多媒体教学(中文),电气专业绘图软件PCschematic V6.0V5.0使用手册, PCschematic V5.0附加手册,PCschematic V5.0工具手册。创建一个自动化方案,创建一个PLC控制方案,创建一个电气安装方案,创建一个平面图形方案等实例教程。主要功能包括:全部设计图纸集成到一个文件、自动更新电路及信号参考、自动生成清单、自动生成预算、自动生成配线图、自动生成配线图、自动编排线号、智能的参考指示、自动PLC功能、元件安装布置图、零部件安装分解图、设计检查功能、电缆线颜色控制、自动符号替换、自动生成接线端子和电缆布置图。 (详细清单见H盘说明) 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I盘:西门子自动化资料大全:
包含SIMATIC S7 SIMATIC C7 SIMATIC M7 SIMATIC HMI SIMATIC WINCC SIMATIC PC SIMATIC PG SIMATIC NET SIMATIC Software Programming Devices SIMATIC PC-Based Automation SIMATIC Distributed IOS Process Control Systems Industrial Software LOGO! Logic Module General Image Analysis System等全部自动化资料。 (共500M,有200多本资料书) 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J盘:三菱MITSUBISHI_A系列PLC使用手册大全 (详细清单见J盘说明)

K盘:该解密软件能在0.5秒钟内解读FX0 、FX0S 、FX0N 、FX1N 、FX1S 、FX2 、FX2N、 FX2NC PLC 8位密码,正常的读出PLC程序,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100%可靠。该解密软件不受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是不可多得的三菱PLC软件解密技术,值得大家收藏。 (该解密软件可通过电邮传送)。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L盘:西门子上位机中文版组态软件WINCC6.0+SP2 (详细清单见L盘说明)

M盘:西门子STEP7_V5.1_V5.2 V5.3 编程相关中文版手册大全 (详细见M盘说明)
STEP7_V5.1 V5.2 V5.3编程使用手册中文版,S7-300 400 系统和标准功能块SFC参考手册,STEP7 Lite V2.0使用手册中文版,STEP7_使用手册,控制系统手册(中文),c7_613控制系统调试(中文),c7_635控制系统手册(中文),S7-300 M7-300模板规范-参考手册,S7-300可编程控制器硬件和安装手册,S7-300模板规范,S7-400可编程控制器CPU及模板规范手册(中文),S7-300 S7-400梯形图(LAD)编程手册,S7-300 S7-400语句表(STL)编程手册。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A1#盘:ABPLC编程中文资料包:(详细见A1#盘说明)
Slc500-MicroLogiX1000-RSLogix5550 PLC指令编程手册、PLC5地址参考手册(中文)、Logix 5550 PLC控制器和用户手册、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Logix 5550控制器指令集参考手册、RSVIEW32中文使用手册、Rslogix500编程软件手册(中文)、SLC500模块化硬件结构,安装和操作手册(中文)。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B1#盘:AB PLC Rslogix 500 v6.0编程软件包(共1张CD盘,含授权 )
包含:AB PLC PLC编程软件包Rslogix 500 V7.0 PLC编程软件RSLogix 500 v6.0、AB-PLC纺真软件RSEmu500 V4.04、AB-PLC通信RSLinxLt_V2.30.01Rslinx2.43RSLinx_2.43.01、AB Logix500多媒体教学软件、AB plc例子程序大全、秦山三期控制程序(AB-SLC500)范例程序 是大家学习AB PLC编程必备的工具软件包 (详细见B1#盘说明)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D1#盘:PLC培训学习光盘.(共3张CD盘,1890M) (详细见D1#盘说明)
内容简介:PLC培训学习光盘从工程实践应用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功能和特点、工作机理、指令系统和编程语言的基础上,重点介绍PLC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软件开发方法、网络通信。PLC培训学习光盘主要内容为:PLC的基础知识,包括PLC的主要功能与特点、硬件结构、指令系统与编程语言;PLC的应用技术,包括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应用程序设计方法,、电气控制类应用、工业生产控制类应用、机电设备控制类应用、模拟量检测与控制类应用、网络通信类应用。本光盘实用为宗旨,系统性强、层次清楚、实例丰富,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是一套非常好的PLC学习参考资料,也可作为从事PLC控制系统设计、开发的广大科技人员、大专院校工业自动化、电气技术专业人员参考资料。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E1#盘:电工培训学习光盘.(共2张CD盘,1230M)

F1#盘:LG PLC中文编程软件资料包(详细见F1#盘说明)
包含:PLC编程软件 KGL_Win v2.30版、触摸屏编辑软件PMU-Editor、PLC软件中文使用手册、K200S_K300S_K1000S-模拟量模块-高速计数模块中文用户手册、变频器iS5 IC5 IG5 IV5 iH5中文说明书、位置控制监视软件PosPack V1.00Beta、LG PLC中文培训教材、人机界面编程软件PMU。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G1#盘:三菱PLC多媒体学习教程
内容简介:该软件以现场实物为参照、用生动逼真的画面形象的演示了PLC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详细的说明了PLC工作原理:可编程控制器FX系列及手持编程器F-20P的基本操作,以通俗易懂的演示方法说明了基本指令,及高级应用指令的用法、指令在CPU工作的机理和执行过程。并以实例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引导,设计一个PLC控制项目的步骤和注意事项。本教程以三菱FX2N PLC为例,非常适合刚刚接触PLC和想学习PLC朋友的入门教程。是工控新手进入工控行业必备的学习资料,他可以使你快捷、事半功倍的掌握PLC技术(详细见G1#盘说明)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O1#盘:单片机多媒体学习教程 (详细见P1#盘说明)

P1#盘:西门子STEP7多媒体学习教程(含STEP7学习编程软件)(详细见P1#盘说明)

Q1#盘:西门子WINCC多媒体学习教程(含WINCC学习编程软件)(详细见O1#盘说明)

R1#盘:三菱人机界面GOT工具中文软件资料包(详细见R1#盘说明)
包含:A985GOT A975GOT A970GOT A960GO用户手册、GOT-A900系列操作手册、GOT-F900系列图形操作终端硬件手册、GT Designer2编程参考手册、GT Simulator2仿真操作手册、连接插板参考手册、三菱人机GOT900培训教材、F-940触摸屏设计软件、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 WORKS2-C、触摸屏编程仿真软件Gtsimulitor。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S1#盘:西门子S7_200多媒体高级培训教程(含最新编程软件STEP7 WinV4.0) (详细见S1#盘说明)

T1#盘:RSLogix 5 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培训学习教材及RSlogix5000培训实验(详细见T1#盘说明)

U1#盘:S5系列PLC编程软件STEP5 V7.2(含授权)(详细见U1#盘说明)
包含:S5系列PLC编程软件STEP5 -V6.6(解密版)、PLC编程软件STEP5 V7.2(含授权)、S5系列PLC图形编程软件GRAPH5 V6.0(解密版)、S5_SimulatorPLC访真软件、PG2000(Windows下的S5_S7编程软件)。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O2#盘:数控技术培训学习教程(2000M、3CD、 详细见O2#盘说明)
内容简介:数控技术培训学习教程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详细介绍了数控机床的功能和特点、工作机理、指令系统和加工工艺的基础上,重点介绍数控控制系统的硬件组成、车、镗、铣、加工中心程序编制、数控编程方法、数控故障的判断处理,数控机床的操作。
数控培训学习光盘主要内容为:数控机床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数控机床的分类与应用
数控机床的发展与来趋势,数控硬件系统:结构要求,传动系统及主轴部件,数控电气控制系统,数控PLC控制程序,数控机床进给系统,数控机床回转工作台,数控加工使用的刀具及自动换刀系统,数控加工用辅助装置,程序编制基础,工艺处理,程序数值计算,数控车床,镗床,铣床,加工中心的程序编制,数控故障的处理判断,数控机床的操作注意事项
。本光盘以实际应用为参考点,系统性强、层次清楚、内容丰富,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是一套非常好的数控学习教程,也可作为从事数控控制系统设计、开发的广大科技人员、操作人员、大专院校工业自动化、机电一体化参考教程。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X2#盘:AB PLC Rslogix 5000 v13.0编程软件包(共1张CD盘,含授权 ) (详细见X2#盘说明)
包含:AB PLC编程软件RSLogix 5000 v12.0AB PLC Rslogix 5000 v13.0编程软件、AB-PLC仿真软件RSEmu5000、网络软件RSNetwork 3.11.00、AB PLCRSLOGIX5.01编程软件、Allen Bradley RsLogix 5000 Pro 12.02、RSNetworx for CNetV5.0软件、AB plc例子程序大全。是大家学习AB PLC编程必备的工具软件包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http://www.plc2008.com/
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13682291256
联系人:周先生、吴小姐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S7-200全系列PLC解密软件(USB硬件狗).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S7-200 全系列PLC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AB PLC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eview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FX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GP触摸屏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LG PLC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S7-200全系列PLC解密软件(USB硬件狗).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OMRON解密软件4位.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OMRON解密软件8位.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富士PLC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解密永宏PLC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三菱A系列PLC解密.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S7-200 全系列PLC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S7-200全系列PLC解密软件(USB硬件狗).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三菱F930-F940解密.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OMRON解密软件8位.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松下PLC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台达PLC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FX解密软件.rar
http://www.plc2008.com/downlaod/S7-200 全系列PLC解密软件.rar

网友:
片人的吧

网友(2007-03-13):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