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26):
求助

我是新手.有一台喷漆用的自动机器,用链条装上等距离的托盘.把产品从A点送到C点.两点相距1米.A点装有一接近开关.A点到C点之间的B点装有两个行程开关.用托盘拔动.C点装有三把喷漆枪.要求A 点检测到产品后.产品送到C点,三把喷枪依次喷漆.梯形图怎么设计?

网友A:
梯形图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先把机器设计出来后,然后一点点在机器上调试出来的,

如果真的能凭空设计出来,那这个人肯定是极品高手!

这里给一点建议:

1。先认真分析一下控制过程

2。看看要求的输入输出点有多少,要留足输入输出点余量

3。你的项目可能用到步进电机,建议用T型PLC(晶体管输出PLC)

4。再分析一边控制过程,此时要考虑电气原理图如何划。

5。画电气原理图,建议看看同类图纸,这样快,出错也少。

6。画好图纸,找高人看看,有没有明显的错误

7。开始配电气柜,要注意布局,线径,客户的要求的电气标准

8。配好后,认真检查,有没有短路,断路,注意必要时,要手动短路继电器,接触器等。

9。通电,看看有没有冒烟的现象,^_^,确认无误

10.现在才开始写PLC程序,并做好修改线路的思想准备。

11.反复修改你的PLC程序,直到达到你的要求或客户的要求,并做好修改线路的思想准备。

12.写操作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