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软件介绍

楼主(2006-06-13):
InTouch HMI 为用户提供了今天的HMI 和监控应用所需的能力和通用性。 Wonderware 在研究与开发中进行了大量投入,保证为用户提供新型的、强大的、创新的产品。 其结果是:各种公司可以把他们的精力集中于业务的运转方面,而工程师可以利用最新的软件技术。 InTouch 8.0具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和多种配置模型,使各种公司能够降低他们的软件购买和维护开支,同时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InTouch 软件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开发环境和一个灵活的体系结构,使用户可以为任何自动化应用场合建立灵活的应用。
InTouch 软件适合于部署在独立机械中、在分布式的服务器/ 客户机体系结构中、在利用FactorySuite 工业应用服务器的应用中,也可以作为使用终端业务的瘦客户机应用。 InTouch 还是实现了微软公司的"支持WindowsXP" 认证的第一个HMI 产品,可以从工作站、个人数字助理(PDA)和浏览器观看显示内容。 Wonderware® InTouch® for FactorySuite®为以工厂和操作人员为中心的制造信息系统提供了可视化工具。这些制造信息系统集成了操作人员所必需的各种信息,可以在工厂内部和各工厂之间共享。
  InTouch HMI软件用于可视化和控制工业生产过程。它为工程师提供了一种易用的开发环境和广泛的功能,使工程师能够快速地建立、测试和部署强大的连接和传递实时信息的自动化应用。InTouch软件是一个开放的、可扩展的人机界面,为定制应用程序设计提供了灵活性,同时为工业中的各种自动化设备提供了连接能力。

特性和优点
访问级口令安全性
Microsoft Windows NT 权限控制
符合FDA 21 CFR
FactorySuite A2 工业应用服务器的安全能力
对WINDOWS XP 的支持

功能概述

功能和通用性
InTouch HMI 为用户提供了今天的HMI 和监控应用所需的能力和通用性。 Wonderware 在研究与开发中进行了大量投入,保证为用户提供新型的、强大的、创新的产品。 其结果是:各种公司可以把他们的精力集中于业务的运转方面,而工程师可以利用最新的软件技术。 InTouch 8.0具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和多种配置模型,使各种公司能够降低他们的软件购买和维护开支,同时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InTouch 软件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开发环境和一个灵活的体系结构,使用户可以为任何自动化应用场合建立灵活的应用。
InTouch 软件适合于部署在独立机械中、在分布式的服务器/ 客户机体系结构中、在利用FactorySuite 工业应用服务器的应用中,也可以作为使用终端业务的瘦客户机应用。 InTouch 还是实现了微软公司的"支持WindowsXP" 认证的第一个HMI 产品,可以从工作站、个人数字助理(PDA)和浏览器观看显示内容。

保护投资的历史
Wonderware公司是一个面向客户的独立于硬件的行业领袖,您与我们合作,可以为您提供世界范围的应用支持。Wonderware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安装了200000多个InTouch HMI。 Wonderware 可以把客户在早期InTouch版本上的应用自动地移植到新的InTouch 软件版本上,在保护客户的应用工程投资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Wonderware 还具有获得大奖的支持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良好的销售人员。 InTouch 软件可以同时满足今天的工业自动化要求和明天的发展。

易用性InTouch
支持用户快速建立和部署实时工业生产过程的图形显示方案。

图形用户界面 (GUI)
InTouch 软件支持用户为他们的过程快速、方便地开发定制的图形视图。用户可以在InTouch WindowMaker 中使用多种工具开发图形,这些工具包括标准的图形组件、位图图象、ActiveX 控件、以及符号工厂 (Symbol Factory),Symbol Factory 是一个高级图形库,它包含数以千计的预先配置的工业图形。 所有这些工具都非常易于使用和直观,因此,用户可以快速开发和部署可视化应用。

强大的QuickScript
编辑器使用QuickScript 编辑器可以扩展和定制InTouch 应用,以满足特定的系统需求,使InTouch 成为市场上最灵活的HMI 产品之一。 可以根据众多的参数配置脚本,例如特定的工艺条件、数据变化、应用事件、窗口事件、键盘敲击事件、ActiveX 事件等等。 QuickScript 环境还支持QuickFunctions,它们允许用户开发一个可重用的脚本库,从而简化应用,减少初始工程和应用维护时间,简化应用部署。
QuickScript 编辑器非常简单易用,它允许用户制定所有的应用过程。 在生成脚本时,用户可以在带有常用的表达式和结构 (例如>、<、for - next 和if - then else) 的按钮上点按。 高级功能 (例如数学函数、字符串转换函数等等)可以通过向导调用,在调用这些高级功能时,系统会提示用户输入必需的参数,保证函数语法的正确性。
内嵌的验证引擎允许用户在部署脚本之前对其进行验证,防止运行时错误。 另外, 对于更高级的用户,还可以在脚本编辑器中编写和编辑脚本,或者从其它应用剪贴,有助于重用和节省设计时间。 QuickScript 编辑器为用户提供了快速方便地定制他们的应用的灵活性。从新手到专家程序员,人人都可以使用InTouch 脚本。

部署InTouch
快速切换 (Fast Switch)允许应用开发者通过点击按钮在运行时和开发环境之间快速切换。 在把应用部署到生产环境中之前,开发人员可以快速确定他们的应用的外观和行为。另外, InTouch HMI 还可以作为服务启动,从而支持自动应用启动和通过多个注册和注销循环连续运行应用。 根据用户的特定要求,InTouch 应用的部署能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完成。 我们将在"体系结构"部分中讨论最通用的方法。

无可匹敌的连接能力
InTouch 提供了比其它 HMI 产品更多的数以百计的I/O 服务器,支持用户连接任何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 Wonderware 和100 多家第三方产品开发商为数以百计的最流行的控制设备提供了最广泛的32 位I/O Server产品,这些开发商包括 A-B、西门子、Modicon、Opto 22、Square D Square D等等。 所有的Wonderware I/O Server都为InTouch 应用提供了微软公司的动态数据交换(DDE)通讯能力以及Wonderware 的SuiteLink 协议。 FactorySuite 工具包还支持开发新的或私有的I/O 或SuiteLink 服务器。 而且,Wonderware 还为OPC 提供广泛的支持。 InTouch 8.0和其它的FactorySuite 组件都能够作为OPC 客户机,可以与任何OPC 服务器一起使用。
体系结构

单机InTouch
应用可以安装在一个单机环境中 - 单个电脑结点。对于不需要多个操作员站来观察和控制同一个工业过程的公司,这是非常有用的。每个结点都是完全的系统,其运行不依赖于任何其它的电脑。 这些系统还可以是联网的。

客户机/服务器InTouch
应用还可以安装在一个客户机/服务器环境中。 这种方法有利于节省软件维护和管理的时间和开支。 根据用户的需求,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标记服务器配置
在进行这种配置时,公司可以选定一台电脑作为标记服务器,也可以选定多台电脑作为标记服务器。标记服务器存储标记名(tagname) 词典 (在InTouch 应用中使用的全部标记), 记录历史事件、运行QuickScript、作为一个报警设备、并连接输入/输出(I/O)数据。 运行在客户机节点(操作员站)上的应用连接到标记服务器,从事显示信息。

动态网络应用开发 (NAD)
动态网络应用开发 (NAD) 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器来集中维护InTouch应用。 在每个客户机结点上建立主应用的一个本地副本。 这种方法提供了强大的冗余能力。如果服务器不可用,客户机结点使用应用的本地副本仍能正常工作。 当服务器恢复正常后,重新连接完全是透明的无缝的。
NAD 的另一个强大的特点是,用户可以在客户机节点上接收InTouch 应用的变化,而不必停止InTouch 应用的运行。当应用被改变时,系统为操作员提供警报,此时操作员可以在方便时接收变动。 接收变动后,只有发生变化的应用程序组件会被下载到客户机节点上并更新。 如果操作员选择不接收配置变化,那么在下一次系统重新启动时可以下载最新的应用程序。 因此, 操作员可以始终使用当前的应用,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新运行的应用,不会导致系统停工或者过程的可视化内容的丧失。

终端服务
终端服务体系机构允许对多种操作系统进行集中部署、软件维护和管理、硬件的重用、高级安全和支持客户机。 包括Windows @ CE、嵌入的Windows NT } ( NTE )、Windows for Workgroups 3.11、95、98 和NT3.51/4.0、2000、XP、Linux 和UNIX操作系统。 另外,客户可以使用瘦客户机终端把视图延伸到他们的过程中。 瘦客户机终端可以与常规的计算机节点一起使用,为应用提供额外的低成本视图,或者替换指示设备,例如图表记录仪或温度控制器。 另外,InTouch 应用的终端业务还可以在个人数字助理 (PDA)上运行。 这样,用户可以在自由移动的同时仍拥有对应用的恒定视图和控制。 InTouch HMI 的终端服务提供了瘦客户机技术的所有优点,同时减少了拥有系统的总成本。

InTouch 视图
实现FactorySuite 工业应用服务器的系统可以使用InTouch 为过程提供视图。 工业应用服务器可以极大地减少在一个工厂或跨多个工厂维护和部署大型系统所需的工程工作和时间。 InTouch View 是客户把现有应用移植为一个大型的、功能丰富的系统的一个理想选择。 在这种配置中,工业应用服务器处理与安全、脚本、历史和输入/输出有关的所有问题,而InTouch View 为信息的可视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HMI 解决方案。

其它的分布式系统特性
InTouch 提供几个附加的特性,以支持对分布式环境更好地进行应用设计和控制。从多工厂系统的配置到部署、维护,InTouch 为您提供了客户机/服务器系统所需的全部工具。

远程标记引用
为了充分地发挥客户机/服务器结构的优点,InTouch HMI为应用开发者提供了引用远程标记的能力。远程标记引用允许开发人员不使用任何本地标记名 (tagname)建立InTouch 应用。 在运行时,客户机节点连接到标记服务器获取它们的信息。 远程标记引用有助于各种公司节省时间和金钱,因为用户可以建立一个模板,然后在整个应用中多次重用它。

分布式的历史信息
InTouch 软件包括一个分布式的历史趋势系统,该系统允许用户动态地为每个趋势图表笔指定一个特定的历史文件数据源。 这样,操作员可以在同一个趋势图中观察本地InTouch 历史和IndustrialSQL Server上的历史信息。 分布式的历史趋势能力使用户可以在一个屏幕上快速分析历史信息,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分析多个变量。

动态分辨率转换 (DRC)
动态分辨率转换 (DRC)能力使用户能够以一个屏幕分辨率开发应用,然后以另一个分辨率运行应用,不会影响原来的应用。 应用还可以在用户定义的分辨率下运行,而不一定使用显示分辨率。 另外, DRC 允许客户在一个应用中利用多个监视器的优点,不必担心窗口出现的位置。 通过一次创建应用然后不需要重新设计、复制或修改原来的应用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大小的显示设备上部署该应用,用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分布式的时区
InTouch HMI 可以为分布式的历史和报警系统同时提供服务,允许以当地时间查看数值。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应用的规模变大到跨越多个物理区域时,它消除了事件发生的混乱性。

开放的、易用的开发环境
Wonderware 利用了通信技术中的标准,并且把它们与微软技术相结合,为应用开发者提供了更开放的、易用的开发环境。 InTouch 支持用户使用最新的设备通信协议,包括Wonderware 的SuiteLink 协议、OPC、标准DDE、fastDDE 和NetDDE。 另外, InTouch 还是一个容器。 它允许InTouch 用户安装第三方ActiveX 控件并使用点击鼠标的方式配置这些控件,把它们应用到任何应用程序窗口中,根本不需要编程。

网友A:
特性优点

访问级口令安全性
InTouch 可以配置为使用访问级口令安全性模型,使 InTouch 应用的开发人员可以把用户组织到为带有不同密码的访问层中,然后为访问层次分配窗口和标记。 这样,开发人员可以根据用户的职责和权力区域限制用户在InTouch 应用中的能力。

Microsoft Windows NT 权限控制
InTouch 8.0 使应用开发者可以使用Microsoft Windows进行权限控制。 这样,开发人员可以根据用户标识和组关系为 InTouch 用户提供特定域控制器或本地计算机的使用许可。 这种完全集成的应用安全途径减少了IT 部门管理和维护安全密码和用户名的工作量。

符合FDA 21 CFR
第11部分的要求另外, InTouch 8.0软件包含要求符合FDA 21 CFR第11部分 和其它规定的能力的客户所需的权限控制字段。
在8.0版本已经增加了新的安全脚本函数和变量,因此,它能够好地满足需要遵守政府规定和建立工厂安全策略的客户的需求。

FactorySuite A2 工业应用服务器的安全能力
对于采用了FactorySuite A2 工业应用服务器的客户,InTouch 8.0 HMI 还提供了与工业应用服务器所使用的ArchestrA 安全模型完全集成的能力。

WINDOWS XP 的支持
Microsoft Windows XP 标志证书InTouch 8.0是第一个冠有\"Designed for Windows XP\"标志的HMI。 这意味着,InTouch 应用可以无缝地安装和运行在Windows XP 平台上。 8.0版本还利用了新的XP 特性,因此,系统管理员可以方便地从XP 平台安装和删除驱动程序。

报警处理

更多的视图选项、更多的特性和优点
及时获得系统报警信息和确认这些报警信息有助于公司避免昂贵的停工时间。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和追查损失责任,在整个制造过程中,操作员需要始终观察报警和跟踪系统中出现的事件。 InTouch 软件提供了3种不同的报警视图,这些视图可以在应用中一起使用或独立使用。

报警的三个视图
1. 分布式的报警显示
分布式的报警对象支持操作员在运行时选择和预先配置报警视图。这种显示给出摘要(当前)的报警信息。
2. 数据库观察器控件
数据库观察器控件显示已经记录到InTouch 报警日志数据库 (Alarm Logger Database)中的报警。 InTouch 8.0HMI 提供了改进的查询和更多的高级日期/时间格式功能。 这种显示给出历史 (会话)报警信息。
3. 报警观察器控件
报警观察器控件是一个ActiveX 控件,它同时提供摘要(当前)报警信息和历史(会话)报警信息。它的外观和风格与数据库视图控件很相似,支持快速配置并能够保证易用性。 报警观察器支持操作员按照运行时的重要的优先级排序报警消息。 对话框和易于使用的向导使报警配置很容易实现。 InTouch 用户对系统中的当前报警和历史报警信息的检索具有完全控制能力。

报警的特性和增强性能
报警确认
InTouch 提供了3个报警确认模型:传统的基于条件的报警;与OPC 报警模型兼容的事件报警,它要求确认最近的报警状态;扩展摘要报警,支持对每个报警状的确认。
报警灵活性
在应用的完全控制下,使用报警抑制器标记,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启用或者禁用报警。 可以为单个报警类别抑制报警,以便阻止在特定视图结点上显示报警信息。 系统级禁止可以阻止报警源的报警活动。
报警工具包
报警工具包支持第三方、系统集成商(SI)和最终用户通过创建与设备一起使用的定制的报警提供者和报警消费者代码增强InTouch 系统。报警提供者确定报警条件并把报警公布给InTouch 分布式报警子系统。 报警消费者是从InTouch 分布式报警子系统接收信息的客户机。 通过使用此工具包, 可以建立一个硬件设备接口,并把该接口集成到一个InTouch 环境中,允许硬件设备使用分布式报警子系统公布和管理报警。
SuiteLink 时间戳
当报警产生时,InTouch 8.0软件在几毫秒之内就可以提供报警消息。
报警数据库InTouch
分布式报警子系统支持向Microsoft SQL Server 7.0、2000 或MDSE 数据库记录报警和事件。 不论应用大小或项目预算是多少,这种能力都为用户提供了关系数据库的功能。
AlarmSuite 数据库移植
用户仍可使用对AlarmSuite 的支持能力。但是, 为了实现最大的灵活性, InTouch 8.0HMI 还提供了移植工具,用于从现有的AlarmSuite 数据库向报警数据库视图控件移植。
易于配置的热备份和再同步
分布式报警系统允许用户配置一个二级备份报警提供者,以便建立一个冗余报警系统。报警提供者可以成对配置。 如果主报警提供者失败,那么分布式报警子系统可以无缝地从后备系统获得报警信息。 在重新连接主报警提供者后,分布式报警子系统在主系统再次激活之前可以同步信息。

其他特点

标记名 (Tagname)浏览器
标记名 (Tagname)浏览器允许用户从任何FactorySuite 应用 (例如另一个InTouch 结点, In Control实时控制软件,灵活的InBatch 批处理软件、IndustrialSQL Server 实时历史数据库(Historian) 和支持InTouch标记名词典接口的任何其它标记名源) 选择标记名和标记名字段。这种能力支持在应用程序之间快速配置,为开发人员和同步标记名实现简化管理和维护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自动应用备份
当现有的应用需要转换以便在新版本的InTouch 软件上运行时,这种备份特性可以保护以前的软件版本的应用不会被改写。 如有必要, 用户可以恢复到备份目录。

报警打印选项
InTouch HMI 支持从Windows 定义的任何打印机打印报警。 包括对USB 和网络打印机的支持。

FactoryFocus
FaCtoryFocus图形监控软件提供了InTouch 8.0 HMI运行版中的只看功能。 它为经理和监管人员提供了实时观察连续的HMI 应用进程的能力。 使用只看功能,由于不能改变任何数据,所以系统安全得到了增强。 使用InTouch FactoryFocus 软件不需要修改InTouch 应用。

标记名交叉引用
标记名交叉引用功能允许用户分析标记名、超级标记 (SuperTag)和远程标记引用的使用情况。 它指出特定的标记名或引用被使用的窗口或QuickScript。 为了方便起见, 标记名交叉引用窗口可以始终打开在WindowMaker 编辑程序上,而开发人员可以执行其它的任务。 它还允许直接观察其中包含标记名的QuickScript 或QuickFunction。

局部变量
InTouch 8.0 QuickScripts 和 QuickFunctions 支持使用局部变量存储临时结果和建立带有中间脚本值的复杂计算。 在QuickScripts 和QuickFunctions 中使用局部变量不会占用许可的标记名数量。

仪器故障监控
Wonderware InTouch 8.0软件支持几个标记名点字段, 包括 .RawValue、.MinRaw 和 .MaxRaw。 任何操作员都可以在InTouch QuickScripts 中使用这些点字段监视设备值和确定仪器是否超出量程、超出校准范围、或者已经发生故障。

VTQVTQ
指带有相关的Timestamp 和Quality 的I/O 类型标记名 (由输入/输出服务器提供) 的数据值。 通过标准的SuiteLink 协议, 时间戳和质量戳分别是一个用于标记的19 点字段,这些字段可能在动画链接和脚本中引用。 使用的VTQ 模型与OPC 标准兼容。

FACTORYSUITE 组件的集成
InTouch 8.0的作用是一个FactorySuite 客户机。它可用作InTrack 生产跟踪软件、InBatch批处理软件、IndustrialSQL Server 实时历史数据库 (Historian)、InControl实时控制软件、DT Analyst 停机分析软件、以及FactorySuite A2 工业应用服务器的前端。 可以使用InTouch 的终端服务通过个人数字助理 (PDA)查看InTouch 图形窗口,或者使用SuiteVoyager 工业门户通过浏览器查看InTouch 图形窗口。 另外, 一些客户机工具 (例如ActiveFactory 分析工具、QI Analyst 质量分析软件和SCADAlarm 报警事件通知软件) 都可以与InTouch HMI 协作提供关于工业生产过程的附加信息。

系统要求

硬件
最低
400 MHz 奔腾IIl
256 MB RAM + 每5K 标记5MB字节RAMl
2 GB 可用硬盘空间
推荐
1.2GHz 奔腾III以上l
512 MB RAM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2000 专业版、服务器版或高级服务器版 (带有SP3)或 Microsoft Windows XP (带有SP1)。

网友B(2007-10-01):
谢谢版主的介绍,其实,我的问题是,哪里有试用版下载,貌似,我要先熟悉下,因为马上就要用了

网友C(2007-11-21):
就是没有fix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