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个按钮两种功能(z总结)

楼主(2006-06-14):
用一个按钮X0控制Y0的电路,第一次按下按钮Y0变为ON,第二此按下按钮Y0变为OFF

1. 这是我用CJ指令的一个思路,方法可能有启发作用,程序基本上可以肯定难实现预期结果。估计你是在试验指令功能,那么无论程序好坏都可以达到试验目的,也算是我的一次学习机会。
   LD X0,PLS M0,LDI X0,CJ P0,LD M0,ANI Y0,SET Y0,RST M0,LD M0,AND Y0,RST Y0,P0,END
   或者:
   LD X0,PLS M0,LDI X0,CJ P0,LDI M0,AND Y0,LD M0,ANI Y0,ORB,OUT Y0,P0,END。

2. 你的程序可以实现的,不过我有个稍微简单一点的!交流一下
  ldp x0
  out m0
  ldi m0
  cj p0
  ldi y0
  out y0
  end
3.TO土匪电工
  ld m0
  ori y0
  ani m1
  and x0
  out m0
  ld m1
  or y0
  ani m0
  and x0
  out m1
  ld m0
  or y0
  ani m1
  out y0
  end
  相当于继电器的二分频电路。
4.ldp x0
  rcl k4m0 k1
  ld m0
  or m2
  out y0
  end
  或
  ld m8002
  set s20
  stl s20
  pls m0
  ld x0
  pls m1
  ldi m0
  and m1
  set s21
  stl s21
  out y0
  pls m0
  ld x0
  pls m1
  ldi m0
  and m1
  set s20
  ret
  end
  应当也可以实现,但本人没试过,且以上的三种编程方式步数比较多,不实用,只为跟大家交流一下实现的方法.

5.这里有一个最简单通用的逻辑。(三菱指令)
  LDP X0
  MPS
  ANI Y0
  SET M0
  MPP
  AND Y0
  RST M0

  LD M0
  OUT Y0

  END
6. ld x0
  ani m1
  out m0
  ld x0
  out m1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
  out y0
  end
7. NAIS PLC

  ST X0
  DF
  OT R0
  ST R0
  AN/ R1
  ST R1
  AN/ R0
  ANS
  OT R1
  ST R1
  OT Y10

8. 用二分聘程序也行。
  LD X1
  ANI M11
  OUT M10
  LD X1
  OUT M11
  LD M10
  AND Y1
  OUT M12
  LD M10
  OR Y1
  ANI M12
  OUT Y1

9. 通用程序(三菱)
  LD X0
  pls M1
  LD M1
  OR M2
  LDI M1
  ORI M2
  ANB
  OUT M2
  LD M2
  OUT Y0
  END

10. LD X0 逻辑开始 X0 常开点
ANI M0 与M0常闭点
OR Y0 或 Y0 常开点
ANI M1 结果与M1常闭点
OUT Y0 输出 YO 线圈[也就是所控制的灯]

LD Y0 逻辑开始 Y0 常开点
ANI M1 与M1常闭点
OR X0 或X0常开点
LD M0 逻辑开始M0常开点
ORI X0 或 X0常闭点
ANB 两个或逻辑相与
OUT M0 输出 M0 线圈

LD X0 逻辑开始 X0 常开点
AND M0 与M0常开点
OUT M1 输出 M1线圈
END 程序结束
用三个继电器一个单常开常闭的按钮实现,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大哥,要那样麻烦吗?用三菱系列的就可以直接实现。自带的功能。没必要搞得那样复杂!

网友(2007-03-17):
未免太复杂了!

网友:
可以提供个简单的吗?

网友:
原来是个刚出道的同行

网友(2007-05-09):
??:(bsmtlxw)[??]????????(z??)

这在omron里是一个小的标准程序

@LD 0.00
ANDNOT 1.00
@LD 0.00
AND 1.00
KEEP(011) 1.00

网友:
这方面最好的应用就是使用异或来实现,大家可以试试!当然,这个异或不是任何品牌PLC专用指令,更有通用性。我过几天在把源程序发布

网友:
简单的东西,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你们都用什么系统????

网友:
三菱的有一个交替指令可以实现

但各位也可以思考下提高自己的想你空间!!!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想要呀!

网友:
Hey ,

Can use one-shot function + Latch and unlatch output..

网友(2007-06-19):
不错啊,可是太复杂了吧

网友(2007-09-03):
不错的,就是不太了解啊

网友(2009-03-18):
太复杂了

网友:
我是菜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