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正常吗?在常态下能否经常通电

楼主(2006-06-15):
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正常吗?在常态下能否经常通电?
我怀凝我们的工程师有毛病.

以下是对《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正常吗?在常态下能否经常通电?》的回复:

匿名回复:
选用进口的不会热,但价格很贵
匿名回复:
肯定不正常,建议查找原因,甚至更换。
匿名回复:
与厂家联系,查询电磁阀型号、允许的通电时间范围、阀体工作温度范围。考虑选型是否合适。建议不在经常通电情况下使用。

匿名回复:
有的电磁阀是经常得电的,如果是他热的话,那你最好检查一下。
  是不是室温太高了,还是其他的原因。
匿名回复:
用过SIEMENS的电磁阀,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但已经使用一年啦,很正常。
匿名回复:
有些电磁阀可以允许80度(单向)高温,安装时注意散热
  具体要查看铭牌了
匿名回复:
选型不对。
  如果阀门经常处于打开状态,那么应该选得电关闭失电打开的哪种,反之则选得电打开失电关闭的哪种。
匿名回复:
更换好一丁点的,它,是允许长期吸合的
匿名回复:
噢.谢谢名位@
  选得不是什么名牌的.只是普通的那种.明白许多了,原来是我错怪工程师了,有可以在常态下通电的那咱.
匿名回复:
如果需要长时间打开电磁阀就选用常开的阀门,得电才会关闭,反之亦然,这样又省电又可靠。选型的问题。
匿名回复:
俺单位的电磁阀(直流24V)烫手了十几年,没一个烧毁的.
匿名回复:
电磁阀都有温升,我用德国一款电磁阀,220V的铭牌标示长期载荷温升≤65℃,能不烫吗???!!!
匿名回复:
选型和设计不对,一般的2个电磁铁的阀,应该是开到位或者关到位,应该是不带电的,对于一个电磁铁的阀,应该选择和设计位得电关闭失电打开,或者得电打开失电关闭。
匿名回复:
电磁阀热的烫手其实其温度也就是40-50度而已,手一下电磁阀的允许温升。
匿名回复:
其实,任何一款电器设备,所使用环境,温度,载荷,工作暂载时间,都在厂家做过鉴定,并符合行业标准,及国家制造使用规范.所以单纯讨论人手的感觉,是不严肃的,所以以产品使用说明书正确选型很重要.当然设备也在更新换代,不排除产品性能在低耗,长寿命,有所进步.谢谢大家给我一个讨论的空间,呵呵...
匿名回复:
说句实在话:
  1、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正常!
  估计你所说的烫手不过五六十度,因为达到七八十度时手握实(也就是和目标物体全面接触)的话,你大概只能支撑3秒钟,这是经验数据。
  而电磁阀线圈是漆包线绕制的,外壳温度至少等于或大于七八十度才会烧毁。因此在你所说的温度下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在常态下能否经常通电?我的回答:最好不要!
  对于直通电磁阀、2位3通如果需要管路常通,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常开型的电磁阀(也就是不通电时阀路是通的),就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时候电磁阀不通电,在需要时才会少数时候通电。当然,如果居于安全性角度、特殊情况下的控制严谨性角度或其它方面考虑,不能采用常开型的电磁阀,那也只好让电磁阀常通电了。
  对于2位5通、3位5通电磁阀,完全可以采用给电磁阀瞬间通电(大概1秒时间就够了)的方式来实现控制动作,因为这种电磁阀本身就是自锁保持的,也就是说给线圈A通电后再断开,电磁阀的状态不会改变,只有等到线圈B通电时电磁阀的状态才会改变。采用这种控制方式,电磁阀出故障的几率要小得多。
  但是,要实现给线圈通电后再断开的控制方式,需要的控制电路或PLC编程要麻烦一些。举个例子,我编的PLC程序是瞬间通电的控制方式,而我们电工在现场编的或修改的程序大多数时候都是常通电的,可能他们觉得无所谓,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闹情绪嫌麻烦,或者...举个例子,群利达(一家自动化设备制造商)的PLC程序至少以前就是这样(就事论事而已,请群利达的大哥不要攻击我,谢谢合作!)。

  3、“我怀凝我们的工程师有毛病”——我要批评你!
  作为工程师而言,他的原因很多,或者考虑不周全,或者观点不同,或者嫌麻烦、闹情绪,或者...
  你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呢?当领导的不对应当改正,工程师做的不对你可以给他讲道理或者适当的处罚或者批评他嘛,为什么要伤人自尊呢???如果我老板伤我自尊而不道歉的话,我立马走人!!!
  你要知道这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
  工程师也是人,你可以辞退他,但你不可以这样说!
  这就是你当“领导”的缺点!

  不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发表您的高见。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支持我!谢谢大家!!!
匿名回复:
楼上所言极是!支持!
匿名回复:
我支持你!——理解万岁!!!!
匿名回复:
我喜欢老菜鸟,顶
匿名回复:
电磁阀连续工作70度左右是正常的,看帖后已对公司50多个电磁阀进行检测(连续工作5左右)60-70度左右。
  欢迎大家到“西门子工控群”进行讨论。
  群号:10072746
匿名回复:
支持老菜鸟
匿名回复:
我支持老菜鸟
匿名回复:
我肯定地告诉你这很正常,不要怀疑你的工程师
匿名回复:
笔者曾经发现过电磁阀内有杂质导致吸合不到位时,会严重发热甚至导致烧毁,这是由于持续的大电流所导致的,当然我说的是一种故障状态.象您说的发热,我不知道热到什么程度,一般60度以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运行很短的时间就很烫,那么我建议您检查以下电磁阀是否吸合到位.也可以换一个别的电磁阀对比看看是否温差很大.
匿名回复:
发热是正常,但烫手就是有问题的,这样长时间就会烧坏电磁阀的.解决之办法有:1.看以前是否正常,若和现在一样,你可将电路反相之后,接一常开电磁阀;2若不一样,你 可换一电磁阀;3若还解决不了那你就检查你的电磁阀驱动电压是不是偏高;4还有可能是接触电阻太大!
匿名回复:
正常与否,在与,所用的东西是否满足你的规格或是要求,如果是的话,发热是很正常的,常用的电磁阀是不会发很热的,但有发热很高的啊!
匿名回复:
支持老菜鸟,你的分析很到位,立场令人佩服。
匿名回复:
电磁阀会发热,但是应该不会达到烫手地步,如果烫手应该是器件问题,也不是工程师设计有什么问题。
请尊重作技术的,不容易。也许你损失的是钱,但是工程师的压力比你大多了。
匿名回复:
我支持老菜鸟

匿名回复:
456hua:
感觉你是在骂别人的同时在太高自己吧!“常用的电磁阀是不会发热的”,这句话说出来让人笑掉大牙,居然还铺平别人不懂?
匿名回复:
楼上所言极是!支持!
匿名回复:
我们单位用的电磁阀有的在高温条件下就是很烫手,有的在常温下用电磁阀一点儿都不热,电磁阀烫手的话,只要不是温度过高还是可以的,毕竟电磁阀里面的密封圈或者阀芯耐温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么把电磁阀移位到相对凉爽的地方,要么增加冷却装置,这样电磁阀就又变得耐用啦
匿名回复:
真不愧“老菜鸟”,分析的头头是道。
匿名回复:
请楼上兄弟给个产品链接,我非常感兴趣。浪费是可耻的!
匿名回复:
电磁阀用的时间长了自然会温度高一点儿的呀,
不过要是汤手那就不正常了呀,
要是温度太高可能会损坏的哟,
和用的那些大部分是美国货,
用手感觉只是稍微有点儿温温的感觉,
不会汤手的呀,
进口货真的有点儿贵呀,
可是国产材料又不太能过关的呀,
有点儿愚闷呀
匿名回复:
个人建议:电磁阀反用即可,常通电变成常断电,电磁阀取反
匿名回复:
支持!
匿名回复:
电磁阀一般工作的温度确实在六七十度是正常的,但如果能避免长期通电状态还是建议避免,你可以考虑使用常开的那种,那样既满足了使用要求也保护了电磁阀,何乐而不为呢,顺便说一下,好多国产的电磁阀使用起来效果也不错,再达成目标的同时,希望各位也别忘了支持国货!
匿名回复: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5-8-22 22:15:00 发表的内容:
  说句实在话:
  1、电磁阀常通电,热得烫手,正常!
  估计你所说的烫手不过五六十度,因为达到七八十度时手握…
--------------------------------------------------------------------------------------------
支持!尤其是最后说的很好!
匿名回复:
其实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不要乱骂人,这样不好!
对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匿名回复:
那我这里的MAC和SMC为什么越用越冰呢
匿名回复:
若经常的电肯定会热,要看看你的控制的工艺要求。
匿名回复:
烫 那是自然的了 楼上说的都很好 反向或改阀 总之应该尽量的避开长通电 就对了不然就是浪费了电又很可能损坏元件

网友A:
电磁阀应避免长期通电,应该可以实现的,可以把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改

网友(2007-01-12):
以后多点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长期通电当然发烫了,正常.支持上面的

网友C:
应该有些温度,长期的工作当然在所难免吧

网友C:
\"电磁阀反用即可,常通电变成常断电,电磁阀取反 \"
上面的说可以取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D:
有点烫手是正常的,我想温度也就是五六十度吧。

网友E:
俺们公司的电磁阀常态也是有50-60度

正常的很啊,另外可能是油温传递的原因吧

菜人一个请多多指教

网友F:
ding 好帖子,希望管理员以后多找此类东西

网友G:
电磁阀本身就是需要长期工作,如果问题太高,是不是环境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引起.有一定得温度属于正常范围就行

网友H:
好贴!这样的帖子耐看!

网友I:
我也说两句:

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电磁阀,都应该尽量压缩其通电工作的时间和频率。

如果现在用的电磁通电时间大于不通电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将电磁阀的状态改变一下(阀上有图,可以更改进气口和出气口的位置)。当然,对于单通阀,则只能换阀了(与继电器触点一样,有常开阀和常闭阀之分)。我们的流水线多使用亚德克(AIRTAC)的电磁阀,空气阀和水阀都有用,目前还没有发现有烫手的现象。

网友J:
应该是有问题吧!!!

网友K(2007-07-03):
什么电器发热,不发热不正常,但都有额温的,一般说明书都有

网友L(2008-01-04):
长期通电当然发烫了,正常

网友M:
就线圈而言要区分型号,有的型号线圈可以常通电,这涉及到线圈的设计绕制。就控制而言,可以选用失电常通型的电磁阀

网友N:
获益良多,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

网友O:
有些温度,长期的工作当然在所难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