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300中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6-06-28):
当s7-300从200里面读取数据,

由于s7-300每次循环都要读取这组数据,但是每次读取的时候200中的这些数据已经改变,

我只想保存第一次读取的那组数据,不被此后读取的数据所覆盖,应该怎么实现?

望赐教!

网友A:
把程序贴出来,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B:
不好意思,程序太多,不知道下面的程序能不能说明我的意思。

CALL \"读节点数据\"
LADDR :=W#16#190
RET_VAL:=DB16.DBW58
RECORD :=DB16.DBD110
然后我想这些数据保存下来,但是在s7-300中,不是要循环扫描执行OB1中的程序代码吗?

可是每次循环保存的数据都是根据200要不断变化的

我只是希望得到第一次循环执行得到的那组数据,并且不被以后循环执行得到的数据所覆盖,

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

网友C(2007-05-27):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