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omron仿真器应用

楼主(2006-06-30):
[Money=200]

掌握OMRON模拟器1.5入门步骤,献给跟我一样的初学者,以聚人气!
1.安装好CX-P5.0及CX_SIMULATOR1.5后,运行模拟器主程序,首次运行
要设置参数,出现设置向导,
Select PLC
选中Create a new PLC(PLC Setup Wizard)后,选取一文件夹,
[第二次运行选open an existing PLC]
2.在PLC Setup Wizard--Select PLC Type选取一PLC 型号
如 CS1G-CPU45,点下一步;
3.在Register PLC Unit used in this project
在左面分别加入一输入模块与输出模块,
点下一步直至完成,自动进入步骤4;
4. 在Work CX-Simulator弹出框中(此Connect项位于CX-Simulator Debug Console
的菜单File下)
Virtual 选择框中选Controller Link ,点Connect ,连接成功;
5.再点Cx-Simulator Debug Console中的最左边的三角形按钮(Run(Monitor Mode)),
Run指示灯变绿,模拟PLC已开始运行;就可以用CX_P5.0下传或上传梯形图程序;
6.运行 CX-P5.0,在FILE菜单下,新建一工程,要选跟模拟器一样的CPU类型;
"更改PLC"弹出框中
设备类型选取 CS1G/CJ1G,其右的设定中,CPU选CPU45,
在模拟PLC中并无程序,须在新工程建一简单的梯形图,以END结尾;
7.CX p5.0与PLC连接,点CX P5.0的菜单 PLC--->工作在线仿真器,
出现上传弹出框(PLC-->CX P5.0),点取消,因为PLC中是空的,上传会冲掉你刚编的程序,
要向PLC下传;
8.向PLC下传你的程序:点CX p5.0的菜单 PLC-->传送(R)-->到PLC,
在梯形图上就看到执行情况。 如果要修改梯形图,则要断开与模拟PLC的仿真状
态;

[/Money]

[此贴子已经被loveplc于2006-10-22 21:13:53编辑过]

网友A:
加入我站工控FTP服务器VIP会员,80G工控软件资料任由你免费下载
http://1000ci.vicp.net/bbs/viewthread.php?tid=1771&extra=page%3D1

工控软件资料FTP地址:
FTP地址:ftp://1000ci.vicp.net 端口:21
FTP地址:ftp://kenci.vicp.net 端口:21
FTP地址:ftp://9500123.vicp.net 端口:21
试用帐号:
用户名:Anonymous 密码:空
用户名:preview 密码:preview
用户名:downloads 密码:downloads

网友B:
我看一下

网友C(2006-08-04):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先

网友D:
我要看,顶一下

网友E:
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

网友F(2006-09-14):
是什么东西

网友G(2006-10-22):
好,我喜欢,支持一下!!!!!

网友H(2007-04-19):
好不好用,有用的人说一声

网友I:
??:(zhaoan0814)kankan

kan kan

网友J:
刚下了个cx-programme 5.0 欧姆龙软件+ cx-simulator 1.5 欧姆龙仿真软件
但是不会用,急急急急 真希望你能帮助我

网友K:
我已实践,很有用,受益匪浅!感谢分享!我在实践中有心得也会和大家分享的,我才开始用欧姆龙

网友L(2007-05-29):
我正在找呢,感谢了,顶一下!

网友M:
Much appreciate!
非常感谢。

网友N(2007-08-11):
仿真器在哪有下载呀?

网友O:
CX-One里自带了,CX-One 可以道本论坛FTP里下载

CX-Sim 单独的我好像只见到过1。5版本的。所有CX-Sim都不支持CPM系列的仿真。

网友P:
我看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Q(2007-09-18):
要的也太多了吧,我还想用在刀刃上呢

网友R(2008-03-17):
学习啦,佩服,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S:
怎么了这个论坛里的东西怎么都下载不了呢。既然是增加人气这么还要那么多的条件限制呢,技术本来就是靠交流的嘛。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T:
可惜看不到,为什么一定要限制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