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编程技术——基本功能块和特殊功能块

楼主(2006-07-06):
袁 敏

LOGO!的编程就是将LOGO!内部的集成功能块进行逻辑组合。它有别于可编程序控制器(PC)用梯形图和语句表编程,用起来更直观、更简单。
LOGO!采用两种方法编程:
一种是直接在LOGO!控制器的操作显示面板上编程;另一种是用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编程。
LOGO!内部集成有6种基本功能块和11种特殊功能块。它们的组合不仅能替代所有继电器(包括时间继电器)线路。而且功能更多、更强。

基本功能一GF

1.AND(与功能块)当常开触点串联时,采用AND,符号见图2—1。当输人端信号I1、I2、I3的状态均为1时,输出端信号Q的状态才为1(即输出闭合)。

2.OR(或功能块)当常开触点并联时,采用OR,符号见图2—2。当输入端信号I1或I2或I3至少有一个状态为l时,输出端信号Q的状态为 l(即输出闭合)。

3.NOT[非功能块)当常开触点反相时,采用NOT,符号见图2—3。当输入端信号I1状态为O时,输出端信号 Q为1,反之亦然。

4.NAND(与非功能块)当常闭触点并联时,采用NAND,符号见图2—4。当输入端信号I1、I2和I3均为状态1(即闭合)时,其输出端信号Q才能为状态O。

5.NOR(或非功能块)当常闭触点串联时,采用NOR,符号见图2—5。当输入端信号均断开(状态O)时,输出端信号Q才接通(状态1)。

6、XOR(异或功能块)当两个换向触点串联时,采用XOR,符号见图2—6。当输入端信号的状态不同时,输出端信号Q的状态为1。

[replyview]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特殊功能--SF

1.接通延时见表2—1。时序图见图2—7。当触发输入信号Trg的状态从0变为l时,定时器Ta(LOGO!内部定时器)开始记时,如此保持状态1足够长的时间,则经过设定的定时时间T后,输出Q置为1。

2.断开延时见表2—2。时序图见图2—8。当触发输入信号Trg的状态从0变为1时,Q立即变l,如Trg从1变为O时,定时器Ta(LOGO!内部定时器)开始启动,Q仍保持“1”,当Ta时间达到设定值T后,输出 Q置为0。复位信号R使输出Q立即置为0。

4.时钟(时间开关)见表2—4。

3、脉冲继电器见表2—3。时序图见图2—9。当每次输入Tr8的状态从O变为1时,输出Q的状态随之改变(即1或O),复位输人R是将输出Q置为O。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在型号中含有字母C(时钟)的LOGO!可提供时间开关(例如LOG0! 230RC)。每个时钟有三个时间段。时间段参数No1,No2,No3的设置示例见图2—10。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该时钟模块编号为BOl的表示:第一个时间段(N01)的设置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8:OO到8:01使输出端Q接通;第二个时间段(No2)的设置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11:30到11:31使输出端Q接通;第三个时间段(No3)的设置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13:OO到13:01使输出端Q接通。这显然可用于单位上、下班响铃的驱动。
Day有以下选择:.Su(星期日)、.Mo(星期一)、,Tu(星期二)、.We(星期三)、Th(星期四),Fr(星期五)、.Sa(星期六)。.Mo…Fr(从星期一到星期五)、.Mo…Sa(从星期一到星期六)、.Mo…Su[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即每天)]、.Sa…Su(星期六和星期日)。
接通时间从00:OO到23:59中的任何时间;断开时间从00:00到23:59中的任何时间。
5.锁定继电器见表2—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一个线路如经常需要保持其输出为接通状态,这就是锁定。
锁定继电器是一个简单的二进制触发器,其输出值取决于输入状态和原来的输出状态。其开关特性见表2—6。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6.对称时钟脉冲发生器见表2—7。时序图见图2—11。当使能信号En为1时,输出Q以时间T作O和1的周期运行,直到En为O时停止,输出Q为0。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7.保持接通延时继电器
见表2—8。时序图见图2—12。当Trg输人状态从O变为1时,定时器Ta启动,当Ta到达时间T时,输出Q置为1,此时若再有一个Trg输入信号,则对Ta和Q都没有影响,直至复位输入R为1,将输出Q复位为O。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8.加和减计数器见表2—9。
Cnt输入的上升沿,使内部计数器加1(Dir=O)或减 l(Dir=1),如果内部计数器的值大于或等于Par设置的参数值,则输出Q为1。复位输入R将使内部计数器值复位变成0,使输出 Q也为O。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9.脉冲继电器(脉冲输出)见表2—10。当输入Trg的状态为1时,输出 Q立即为1,同时启动LOGO!的定时器。当定时器到达T值时,输出Q为0,形成一个脉冲输出。如果到达T时间值之前Trg输入由 l变为O,则输出 Q立即为0。
10.运行时间计数器见表2—1l,仅LOGO!…L型有此功能块。
11.用于频率的阈值开关
见表2—12,logo…L…型有此功能块。

从电路图到方框功能图

在了解了lOGO!的功能块以后,就可以将传统的电路图转化为 lOGO!方块图,即完成了LOGO!的编程。
例如,负载H的供电是通过开关S1或S2与开关S3闭合或断开控制的,其电路见图2—13。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当 S1(或 S2)与S3闭合时,继电器KM得电,其触点闭合,给 H供电。用电路图表达线路时是众所周知的,但用LOGO!的功能图怎样实现呢?LOGO!的接线图见图2—14。 S1、S2和S3接输入信号端,负载H接输出信号端,然后编制LOGO!功能图,见图2—15。输入Il、I2和I3分别是S1、S2和S3开关信号,Q1是负载输出。11和12并联(AND),再和13串联(OR),实现图2—13的功能。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replyview]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6 18:14:49编辑过]

网友(2006-09-11):
自学中。。。希望能看得懂!~

网友(2006-11-06):
AND(与功能块)当常开触点串联时,采用AND,符号见图2—1。当输人端信号I1、I2、I3的状态均为1时,输出端信号Q的状态才为1(即输出闭合)。

网友:
不知是森摸

网友(2006-12-07):
值得一学。

网友(2007-05-10):
好好好好好很好哈哈好好好

网友(2007-06-28):
楼主说的这些叫做指令啊,LOGO中好象比较简单,能不能介绍下STEP7中的内部块的具体使用方法和个针脚的说明啊,先谢谢了,最好有中文资料发给我

网友(2007-10-31):
我还在初学中,感觉比汇编语言好理解一点.

网友(2007-12-01):
初学,看不懂

网友:
好NIU比啊

网友(2008-02-15):
看来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看了,很好

网友(2008-07-25):
数字电路与或非反必须熟悉

网友:
今天有空,过来卡纳可能

网友(2008-10-28):
揭开面纱,看看到底是啥

网友:
就这点的呀 这个我也知道得以啊

网友:
讲得好,讲得好

网友(2009-03-17):
看一下效果如何?希望是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