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编程技术——功能块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6-07-06):
袁 敏

编程规则

规则1:三键控制[即用左右箭头键和OK键]于编程模式下输入线路。同时按左、右和OK三键进入编程模式。
在参数化模式下可以改变定时器值和参数。同时按ESC键和OK键,进入参数化模式。
规则2:从输出到输人(按从输出到输入的顺序输入线路)。
规则3:光标和光标移动,输入线路时有以下规定:当光标以下划线形式出现时,可以移动光标,用(左),(右),▲(上),(下)键在线路中移动光标,按OK键选择连接器/功能块,按 ESC键退出线路输入;当光标以实心方块形式出现时,可选择连接器/
功能块,用上或下键选择连接器/功能块,按 OK键确认选择;按ESC键返回到上一步。
规贝4:只能存储完整的程序,如输入一个不完整的程序,则LOGO!不能退出编程状态。

编程
[replyview]
LOGO!操作面板有三种显示模式:编程模式、运行模式和参数设置模式;有主菜单、编程菜单、PC/Card菜单、参数设置共四幅显示菜单和一幅运行监控画面,见图3—1。
1.切换到编程模式 将LOGO!接通电源,显示面板出现信息见图3—2。同时按左、右和OK键切换到编程模式。LOGO!显示主菜单,见图3—3。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最左边有一个“>”指示出当前光标所在行的位置。按上或下键可上下移动“>”,选择LOGO!进入Program(编程菜单)、PC/Card(PC/Card菜单)和Start(运行启动)。现将“>”移到“program”,按OK键,则LOGO!切换到编程菜单,见图3—4。同样,按▲或下键可上下移动“>”,可以选择LOGO!进入 Edit Prg(编辑程序)、Clear(清除程序)和 SetClock(设置时钟)。现将“>”移到“Edit Prg”,然后按 OK键,则IOGO!显示第一个输出 Ql,见图3—5。使用上或下键可选择其它输出,由此开始输入用户程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现以第二讲中图2—13的实例来了解LOGO!的编程方法。
继电器KM(即 LOGO!的Q1)由开关 S1(LOGO!的输入I1)和开关S2(LOGO!的输入I2)经“OR”(或)功能块,再和开关S3(LOGO!的输入I3)经“AND”与功能块控制。LOGO!
的程序见图3—6。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2.输入程序 将图3—6的程序输入到LOGO!,一开始,LOGO!显示第一个输出,见图3—7。Q1的Q下划线表示光标。光标指示程序的当前位置,按▲,下,左或右键可移动光标。现在按左键。光标移动到左边,见图3—8(光标指示用户程序的位置)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在光标处输入第一个功能块。按OK键切换到输入模式,见图3—9(光标以内含向下箭头的方块形式出现,可选择连接信号端或功能块)。光标不再以下划线的形式出现,而是以闪烁的方块(内含向下箭头)出现。同时LOGO!提供第一个选择表Co(连接信号端),按上或下键可选择第二个选择表GF(基本功能块)或第三个选择表SF(特殊功能块)。根据图3—6,我们选择GF中的“与”功能块。当出现 GF后,按 OK键,则 LOG0!显示基本功能表中的第一个功能块,见图3—10。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基本功能块中的第一块是AND。
光标以方块形式出现,指示用户必须选择一个功能块。按▲或下键,会顺序显示其他基本功能块,直到出现你所需要的模块,然后按OK键,即选中功能模块。现在我们选择“与”功能块,按OK键,屏幕显示见图3—11(光标以闪烁的下划线形式出现)。[upload=gif]“与”功能块方块图左边的三条横线表示信号输入端。该输入端可以是连接信号端Co,可以是基本功能块GF,也可以是特殊功能块SF。该例中为连接信号端Co。此时,按 OK键,LOGO!屏幕显示见图3—12(光标以带向下箭头的方块形式出现,可选择
连接信号端或功能块)。按▲或下键,可选择Co、GF或SF。根据图3—6,我们应该在Co中选择11,因此按OK键,屏幕显示见图3—13(光标以含有X的方块形式出现,可选择连接信号端)。
按上或下键,可选择输入信号端I1,I2,…,Q1,Q2,…,hi,lo,x,其中hi为常1(接通),1o为常O(断开),x为空(不接)。根据要求我们选择了I3,然后按OK键,IOGO!屏幕显示,见图3—14(光标以闪烁的下划线形式出现在第二个信号输入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按OK键,LOGO!屏幕显示,见图3—15。同样,通过按上或下键和OK键来选择GF中的“或”功能块,屏幕显示见图3—16(光标以闪烁的下划线形式出现在第一个信号输入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同上述一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第二个方块图BO2的或门信号输入端选I1、I2和x(x表示无输入信号),见图3—17。按OK键,屏幕回到第一个方块图(BO1),见图3—18。在第三个输入信号端选择x,按OK键后,就完成了图2—13所示的 LOGO!逻辑程序的输入操作。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3.选择特殊功能块 如何选择并输入特殊功能块?现以一个照明灯 H控制为例作介绍,线路图见图3—19。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图中KT是一个断开延时继电器,开关S1和S2均断开20s后延时继电器KT触点断开,H熄灭。LOGO!的方块图见图3—20。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图3—20与图3—6相比,可以看出是将基本功能块中的“与”功能块换成了特殊功能块中的断开延时继电器。其输入方法为选择“SF”,见图3—21。按OK键,屏幕出现第一个特殊功能块,然后按▲或下键选择断开延时继电器模块,见图3—22。选择好断开延时继电器模块后,按OK键,屏幕显示见图3—23(光标出现在Trg处,Trg输入端可以选择I信号端或Q信号端或功能块及已编好的LOGO!程序方块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根据图3—20和输入程序的方法,在Trg输入端连接下一个“或”功能块方块图BO2,R信号端不连接(接上“x”),T端为延迟时间的设置,应为20s(设置方法为光标移到T下),按OK键,屏幕呈现见图3—24(光标以方块形式出现在T的数据处)。可以用上、下、左、右键来改变T的值、时间单位和十/—的设置。时间单位可以为s(秒)、m(分)或h(小时),如果是s,则T最右面的数字只能是O或5。+/-的设置表示:如果为+,则该参数允许在运行时修改;如果为-,则该参数不允许在运行时修改。现在我们
选择T=20.00s,按OK键,这样,图3—20的断开延时继电器模块LOGO!程序就编好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用上述同样的方法,编出Q2、Q3、Q4的LOGO!方块图程序。
4、修改LOGO!程序 修改LOGO!程序归纳为如下步骤(根据模块的选择方法,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将LOGO!切换到编程模式;
(2)从主菜单中选择“Program”;
(3)在编程菜单中选择“EditPrg”;
(4)如果要插入程序,则将光标移到被插入的信号端处,按OK键,然后选择BN(LOGO!方块)、Co(I或Q信号)、GF或SF。
(5)如果要删除程序方块,则将光标移到被插入的信号端处,按OK键,然后选择Co中的“x”;或将被删除程序方块的后一个功能块(也可能是I、Q信号)直接连接到被删除程序方块的前一个功能块(也可能是Q信号)的信号端即可。
5.修改类型错误 在LOGO!中很容易修改类型错误(如没有结束输入,按ESC键返回上一菜单;如已经结束输入,只是简单地再启动):
(1)将光标移到错误所在位置;
(2)切换到输入模式:OK;
(3)将正确的接线接到输入端。
如新的功能块和原有的功能块有相同的输入号,则只能替换一个功能块。一般说来,可删除原有的功能块并插入新的功能块,可插入任何类型的功能块。
6.显示中的“?” 如已输入—个程序并用韶C键退出“EditPrg”,则LOGO!检查所有功能块的所有输人信号端是否已正确连接。如有输入信号端或参数被遗忘,LOGO!会显示被遗忘的第一个位置,并将所有被遗忘的输入信号端和参数处标记“?”。
7.删除一个程序 按下列步骤删除:
(1)将LOGO!切换到编程模式:同时按左、右和OK键;
(2)将光标“>”移到“Program..”,然后按OK键;
(3)移动光标“>”到“ClearPrg”;
(4)确认“C1ear Prg”,按 OK键。
如不想删除程序,将光标“>”置于“No”,然后按 OK键。
如确认需要删除存储在LOGO!中的程序,将光标“>”置于“Yes”,然后按OK
键。

编程软件及其使用

LOGO!编程软件既能在计算机上编程,又能在计算机上对所编程序进行调试及仿真。
1.软件运行环境
(1)具有W1ndows3.1或更高的W1ndows95/98或Wlndows NT兼容个人计算机;
(2)硬盘空间容量7M以上。
2.软件安装 安装LOGO!软件,只需简单地遵照安装程序给出的指令,它告诉您如何启动安装程序。
(1)选择Setup.EXE并启动:
——在Windows3.1下通过FileMangager;
——在Windows95/98或WxndowsNT下通过“开始”运行并在命令行输入A:\Setup;
(2)按照安装程序给出的指令操作。
3、使用LOGOl软件 LOGO!软件完全模仿了LOGO!的面板功能,因此对已了解LOGO!编程菜单的人来说是很容易的。
(1)运行LOGO!软件在W1ndows95/98中,通过开始、程序,Siemens LOGO! Soft V2.1Non Westerm启动运行。
(2)LOGO!软件编程说明
进入LOGO!软件后,显示见图3—25。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A(2007-10-30):
要是用实物的照片来作演示就更好了,不过已经很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