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LOGO!在电动机-三角起动中的应用

楼主(2006-07-06):
LOGO!在工业、民用和商业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本讲以“电动机的星—三角起动”典型实例作一详细介绍。

星—三角起动的控制线路

以下内容为需要回复才能浏览

电动机星—三角起动的继电器控制线路见图4—1。
起动时,按下起动按钮SST,使接触器K1主触点闭合,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星形(K1的常闭辅助触点断开,以防止K2闭合而造成的电源短路)。此时,时间继电器KTl、KT2线圈得电,经一定的时间延时后 KTl常闭触点断开,K1线圈失电,其主触点断开,Kl的常闭触点闭合为 K2的接通作好准备;经一定的时间延时后KT2常开触点闭合,使K2线圈得电,其主触点闭合,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蹬的常闭辅助触点串入 Kl的线圈回路,同样是为防止x2的主触点接通造成的电源短路)。时间继电器常开瞬动触点KT2是为了 K1的常开辅助触点断开而K2尚未闭合时起到保持控制电路仍在接通的自锁作用。SS,IP为停止按钮。

LOGO!的应用
上述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的星—三角起动线路原理,现用 LOGO!来控制,并由以下几个步骤完成。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1.第一步:设计线路图 L0GO!的电气控制接线图见图4—2.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第二步:设计逻辑方框图LOGO!的逻辑方框图详见图4—3。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当起动信号11接通(按下按钮SST)时,锁定继电器B02输出高电平,此时Q2为低电平,经反向器B05后为高电平,B02的输出通过与门 B01使 Q1输出接通,Kl得电,从而使K1的主触点闭合,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星形。同时,Q1高电平触发时间延时继电器B04计时,经过延时时间t1(在B04的 T参数设置)后,B04的输出端变为高电平,并通过或门B03到达B02的R输入端,将B02清零,使 Ql继电器输出断开,K1的线圈失电,K1的主触点断开。B04的高电平同时也使锁定继电器B08的输出置为高电平,触发时间延时继电器B07计时,延时时间t2在B07的T参数设置。经过t2时间后,B07的输出端变为高电平,并通过与门B06(因此时 Q1为低电平,经反向器B09后为高电平,允许B07的高电平通过),使继电器输出 Q2接通,K2线圈得电,其主触点闭合,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
当按下按钮SSTP时,产生停止信号I2,将B02和B08锁定继电器输出清零,从而使Q1或Q2断开,系统停止。
第三步:程序输入按第二讲所述的方法,通过LOGO!操作面板,将图4—3的逻辑方框图的程序输入到 LOGO!,也可以采用LoGo!的编程软件来输入程序。具体方法读者可参阅本讲座的第三讲。
第四步:调试程序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调试。调试时LOGO!按图4—4流程运行,则是正确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A(2007-09-30):
3Q--正需要

网友:
把时间继电器的控制换成 LOGO!来控制,成本是不是要增加呢

网友B(2008-07-13):
LOGO正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