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协议能否修改?

楼主(2006-07-07):
小女子初来乍到,第一天接触PLC,有个问题,现在要改变机器的运行状况,是通过修改PLC的软件(以前只用过MCU),还是修改通讯协议呢?

不明白,我们的机器的是用MODBUS通讯的

拜托大家

网友A:
应该是要修改PLC梯形图

网友B:
再次弱弱地问,梯形图应该是在软件里修改还是在协议里修改。觉得自己初接触,对于这些东西观念还是无法改过来。

现在要开始学习,能否请教楼上的,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学起,让我入门,对PLC有个基本的概念。网上的资料有点乱,杂。

网友A:
MODBUS通讯是比较深的东西,对于初学者,太难理解了。看你的情况,应该从最简单的梯形图学起,最好找个PLC实际操作一下,这里说的再多也是白说,因为学习PLC就要从实际做起,就算你看过十几本书,看过多少行程序,充其量也就是了解PLC是干啥的!

网友C(2006-09-19):
哦,明白了一些道理,我没看过什么书,就是因为不知道看什么书,我手里有一套PLC,就是不会用,我该怎么学?

网友D:
实际情况是,学习PLC的理论基础再强,脱离了现实也是茫然!

建议理论和实践结合,你最先要做的就是准备一台电脑!

网友E:
PLC是实践性很高的技术,好多变编程需要到现场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