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应用问题集锦

楼主(2006-07-13):
简单地说,PLC实现控制的过程一般是:(如图1-1-1 PLC 典型开机流程 )

输入刷新--再运行用户程序--再输出刷新--再输入刷新--再运行用户程序--再输出刷新……永不停止地循环反复地进行着。

图1-1-1所示的流程图反映的就是上述过程。它也反映了信息的时间关系。

有了上述过程,用PLC实现控制显然是可能的。因为:有了输入刷新,可把输入电路监控得到的输入信息存入PLC的输入映射区;经运行用户程序,输出映射区将得到变换后的信息;再经输出刷新,输出锁存器将反映输出映射区的状态,并通过输出电路产生相应的输出。又由于这个过程是永不停止地循环反复地进行着,所以,输出总是反映输入的变化的。只是响应的时间上,略有滞后。当然,这个滞后不宜太大,否则,所实现的控制不那么及时,也就失去控制的意义。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英文全称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中文全称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定义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DCS集散系统: DCS英文全称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中文全称为集散型控制系统。DCS可以解释为在模拟量回路控制较多的行业中广泛使用的,尽量将控制所造成的危险性分散,而将管理和显示功能集中的一种自动化高技术产品。DCS一般由五部份组成:1:控制器2:I/O板3:操作站4:通讯网络5:图形及遍程软件。

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步骤

1 .系统设计的主要内容
( 1 )拟定控制系统设计的技术条件。技术条件一般以设计任务书的形式来确定,它是整个设计的依据;
( 2 )选择电气传动形式和电动机、电磁阀等执行机构;
( 3 )选定 PLC 的型号;
( 4 )编制 PLC 的输入 / 输出分配表或绘制输入 / 输出端子接线图;
( 5 )根据系统设计的要求编写软件规格说明书,然后再用相应的编程语言(常用梯形图)进行程序设计;
( 6 )了解并遵循用户认知心理学,重视人机界面的设计,增强人与机器之间的友善关系;
( 7 )设计操作台、电气柜及非标准电器元部件;
( 8 )编写设计说明书和使用说明书;
根据具体任务,上述内容可适当调整。

推荐文章二:PLC控制系统设计的要点(转载)

http://bbs.zidonghua.com.cn/read.php?tid=969&fpage=1&toread=1

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设备中,有大量的数字量及模拟量的控制装置,例如电机的起停,电磁阀的开闭,产品的计数,温度、压力、流量的设定与控制等,工业现场中的这些自动控制问题,若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来解决自动控制问题已成为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本文叙述PLC控制系统设计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于plc怎样选型?
http://bbs.zidonghua.com.cn/read.php?tid=155&fpage=1&toread=1

在选择plc产品的厂家时,你可以参照以下几点:
1、那个品牌的plc产品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看具体情况定。如用使用小型plc中的高速计数器,三菱、西门子都只能到20KHz,松下可以到100KHz等。详情还可咨询相应代理商或办事处。
2、你以前是否用过plc产品?如果用户不指定,一般都是选自己以前用过的较熟悉的品牌!
3、最终用户是否有使用过什么品牌的plc?相对来说,如果是最终用户使用过的品牌,在维护、故障排除等方面都比较方便,可省去员工培训,备件也容易找到。
4、经济方面。一般来说,小型plc中欧姆龙比较用价格优势,现在西门子的小型plc产品的性价比也比较高。

在PLC系统设计时,首先应确定控制方案,下一步工作就是PLC工程设计选型。工艺流程的特点和应用要求是设计选型的主要依据。PLC及有关设备应是集成的、标准的,按照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充其功能的原则选型所选用PLC应是在相关工业领域有投运业绩、成熟可靠的系统,PLC的系统硬件、软件配置及功能应与装置规模和控制要求相适应。熟悉可编程序控制器、功能表图及有关的编程语言有利于缩短编程时间,因此,工程设计选型和估算时,应详细分析工艺过程的特点、控制要求,明确控制任务和范围确定所需的操作和动作,然后根据控制要求,估算输入输出点数、所需存储器容量、确定PLC的功能、外部设备特性等,最后选择有较高性能价格比的PLC和设计相应的控制系统。

PLC使用中若干难点分析[强烈推荐]好多朋友问过这几个问题
http://bbs.zidonghua.com.cn/read.php?tid=8127&fpage=2&toread=1
PLC的控制方式属于存储程序控制,其控制功能是通过存放在存储器内的程序来实现的,若要对控制功能作必要修改,只需改变控制程序即可,这就实现了控制的软件化。可编程控制器的优点在于“可”字,从软件来讲,其控制程序可编辑、可修改;从硬件上讲,其外部设备配置可变。构建一个PLC控制系统的重心就在于控制程序的编制,但外部设备的选用也将对程序的编制产生影响。因此在进行程序设计时应结合实际需要,硬、软件综合考虑。本文就硬、软两方面,选取梯形图为编程语言,以松下电工FPO-C32型PLC为例,对PLC使用过程中易出现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分析。

PLC双线圈输出的规则及在程序设计中的应用

http://bbs.zidonghua.com.cn/read.php?tid=8136&fpage=2&toread=1

介绍PLC双线圈输出的规则,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出现双线圈输出,在三种特定的条件下允许双线圈输出。合理使用双线圈输出可以解决程序设计中的一些问题,还可以减少执行程序的时间。

问:什么是双线圈输出?

答:在用户程序中,同一编程元件的线圈使用了两次或多次,称为双线圈输出。

问:一般情况下为什么不允许双线圈输出?

答:图1a中有输出继电器Y0的两个线圈,在同一扫描周期,两个线圈的逻辑运算结果可能刚好相反,即Y0的线圈一个“通电”,一个“断电”。因为在程序执行完后才将Y0 的 ON/OFF 状态送到输出模块,对于Y0控制的外部负载来说,真正起作用的是最后一个 Y0 的线圈的状态。

点动控制、连续运行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45.html

一、问题的提出

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某些生产机械常要求既能正常起动,又能实现调整位置的点动工作。图示为几种常用的继电—接触器系统实现的控制线路。

二、应用可编程控制器技术实现对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点动及连续运转控制

作用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元件及基本逻辑指令的应用,本模块介绍运用基本的编程来控制电动机的点动及连续运行,进而引出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逻辑指令。

*********************************************************************

异步电动机Y/△启动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46.html

一、问题的提出

由电机及拖动基础可知,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电流较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 5 ~ 7 )倍。故对于功率较大的电动机,应采用降压起动方式, Y/ △降压起动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起动时,定子绕组首先接成星形,待转速上升到接近额定转速时,再将定子绕组的接线换成三角形,电动机便进入全电压正常运行状态。图 1(a),(b)为继电器—接触器实现的 Y/ △降压控制电路。

*********************************************************************

交通信号灯的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47.html

一、问题的提出

大家肯定都通过过十字路口,均经历过交通灯的控制。那么控制系统是如何实现红、绿、黄三种颜色信号灯有条不紊工作的呢?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大家就可掌握应用可编程控制的基本指令来实现交通信号灯的基本功能。

图 1 是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示意图。信号灯的动作受开关总体控制,按一下起动按钮,信号灯系统开始工作,并周而复始地循环动作;按一下停止按钮,所有信号灯都熄灭。信号灯控制的具体要求如表 1 所示。

******************************************************************
十字路口交通灯的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48.html

一、问题的提出

十字路口车辆穿梳,行人熙攘,车行车道,人行人道,有条不紊。那么靠什么来实现这井然秩序呢?靠的是交通信号灯的自动指挥系统。交通信号灯控制方式很多,本子模块介绍利用步进梯形指令单流程编程实现的控制系统。

点动控制、连续运行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45.html

一、问题的提出

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某些生产机械常要求既能正常起动,又能实现调整位置的点动工作。图示为几种常用的继电—接触器系统实现的控制线路。

二、应用可编程控制器技术实现对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点动及连续运转控制

作用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元件及基本逻辑指令的应用,本模块介绍运用基本的编程来控制电动机的点动及连续运行,进而引出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逻辑指令。

异步电动机Y/△启动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46.html

一、问题的提出

由电机及拖动基础可知,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电流较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 5 ~ 7 )倍。故对于功率较大的电动机,应采用降压起动方式, Y/ △降压起动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起动时,定子绕组首先接成星形,待转速上升到接近额定转速时,再将定子绕组的接线换成三角形,电动机便进入全电压正常运行状态。图 1(a),(b)为继电器—接触器实现的 Y/ △降压控制电路。

十字路口交通灯的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48.html

一、问题的提出

十字路口车辆穿梳,行人熙攘,车行车道,人行人道,有条不紊。那么靠什么来实现这井然秩序呢?靠的是交通信号灯的自动指挥系统。交通信号灯控制方式很多,本子模块介绍利用步进梯形指令单流程编程实现的控制系统。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51.html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工业生产广泛采用流水作业,对成品或半成品进行分检,排除残次品是必须的工序。在流水线上,成品或半成品往往要经过若干项检验,符合要求者得以通过,随着流水线进入下道生产工步。而不合格者必须在某处集中地予以排除,不得进入下道生产环节。因此,成品或半成品随传送带递进过程中,对其进行的检验结果也必须同步地向前移动。这样,当不合格者移动到规定的排除点时,才能正确地加以排除,从而实现质检与分检。利用 PC 提供的移位寄存器功能,可以很方便地做到这一点。

货料小车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52.html

实例

控制要求:

某车间有 6 个工作台,送料车往返于工作台之间送料,如下图所示。每个工作台设有一个到位开关( SQ )和一个呼吸按扭( SB )。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 1 )送料车开始应能停留在 6 个工作台中任意一个到位开关的位置上。

单按钮控制五台电机的起停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53.html

一、实例

按钮按数次,最后一次保持 1s 以上后,则号码与次数相同的电机运行,在按按钮,该电机停止。五台电动机接于 Y0~Y4 。

二、问题的提出

1 、数据处理指令有哪些?各功能是什么?

数据处理指令含批复位指令、编、译码指令及平均值计算等指令。其中批复位指令可用于数据区的初始化,编、译码指令可用于字元件中某一置 1 位的位码的编译。现择要介绍如下。

三相步进电动机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54.html

一、实例
控制要求:
(1) 能对三相步进电动机的转速进行控制。
(2) 可实现对三相步进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3) 能对三相步进电动机的步数进行控制。

机械手的控制

http://blog.zidonghua.com.cn/blog.php?do_showone/tid_555.html

二、问题的提出

1 、什么是程序控制类指令?各起什么作用?
程序控制指令用于程序执行流程的控制。对一个扫描周期而言,跳转指令可以使程序出现跨越或跳跃以实现程序段的选择。子程序指令可调用某段子程序。循环指令可多次重复执行特定的程序段。中断指令则用于中断信号引起的子程序调用。

专题|PLC编程技术
---- 工厂自动化系统系列专题之PLC编程技术

http://www.zidonghua.com.cn/news/detail.asp?id=1625

  [导读]:PLC是工厂里目前使用最多的自动化控制设备,也是网友关注最多的自动化产品之一。PLC的编程语言与一般计算机语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它既不同于高级语言,也不同与一般的汇编语言,它既要满足易于编写,又要满足易于调试的要求。目前,还没有一种对各厂家产品都能兼容的编程语言。如三菱公司的产品有它自己的编程语言,OMRON公司的产品也有它自己的语言。下面就使用了西门子和三菱两种不同的编程语言来讨论怎样进行PLC编程。

网友:
不错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莱鸟要好好看啊!

网友(2006-10-21):
xuexi 学习

有捷径没有?

网友:
不错,比较实在,菜鸟也一看就懂.不像有些所谓的老鸟,回复个问题模棱两可,让人看的五里雾中.

网友:
有些模糊,但坚持学习

网友:
这个不错,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输入刷新和运行用户程序是否同时进行?是否需要在用户程序中执行输入刷新指令?

网友:
那些网站注册了怎么也进不去啊!

网友(2006-11-21):
blog进不去啊

网友:
支持 坚持 努力

网友(2007-01-08):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2007-02-25):
好介绍,谢楼主了

网友(2007-04-14):
具体点就好

网友(2007-06-26):
网页打不开啊

网友(2007-08-07):
先顶了,再慢慢品尝

网友: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努力中~

谢谢楼主!

网友:
应该多一些这样的贴子.

网友(2010-04-22):
这里头需要学习的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