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电力安全常识50问答,电工必须了解的安全常识。

楼主(2006-07-14):
摘要: 电力安全常识50问答,电工必须了解的安全常识。

关键词: 电力安全 常识

1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可带电灭火的器材是哪几种?
答: 1211 二氧化碳四氯化碳干粉(回答 2 种算对)
2 、按触电事故发生频率看,一年当中哪几个月份事故最集中?
答: 6~9 月
3 、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
答: 42 伏
4 、通过人身的安全直流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50mA
5 、通过人身的交流安全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10mA
6 、触电紧急救护法时,首先应进行什么?然后立即进行什么?
答:触电解救;人工呼吸。
7 、我们厂防止直击雷的保护装置有几种?
答:避雷针;避雷网;消雷器。
8 、电线接地时,人体距离接地点越近,跨步电压越高,距离越远,跨步电压越低,一般情况下距离接地体多少,跨步电压可看成是零。 A : 10m 以内 B : 20m 以外 C : 30m 以外
答: B
9 、低压验电笔一般适用于交、直流电压为() V 以下。
A : 220B : 380C : 500
答: C
10 、施工现场照明设施的接电应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为()。
A :戴绝缘手套 B :切断电源 C :站在绝缘板上
答: B
11 、被电击的人能否获救,关键在于()
A :触电的方式 B :人体电阻的大小
C :触电电压的高低 D :能否尽快脱离电源和施行紧急救护
答: D
12 、消除管线上的静电主要是做好什么?
答:接地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
答: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体接触到有一定电压的带电体后,其各部分组织(如皮肤、心、脏、呼吸器官和神经系统等)不发生任何损害时,该电压称安全电压。
14 、影响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答:主要因素有:电流的大小,人体电阻,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频率,电压的高低,电流的途径,人体状况。
15 、运行中的电动机停机后再起动,在热状态下允许热起动多少次?在冷状态下允许连续起动多少次?
答: 1 次; 2~3 次
16 、施工用电动机械设备,应采用的保护措施为?
答: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还应重复接地。
17 、电气安全措施有哪两部分?
答: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18 、脱离低压电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答:( 1 )切断电源;( 2 )割断电源线;( 3 )挑拉电源线;
( 4 )拉开触电者;( 5 )采取相应救护措施。
采取以上措施时注意必须使用符合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19 、送电时投入隔离开关的顺序是什么?
答:先合母线侧、后合线路侧。
20 、动力配电箱的闸刀开关可不可以带负荷拉开。
答:不可以。
21 、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使用手持式或移动式电动工具时,必须采用什么样的电动工具?
答:有防爆措施。
22 、凡在潮湿工作场所或在金属容器内使用手提式电动用具或照明灯时,应采用多少伏安全电压?
答: 12V 。
23 、电动机试机时,可不可以一起动马上就按停机按钮?为什么?
答:不可以。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 6~7 倍,马上停机会烧坏开关。
24 、我厂的电动机大多是防爆电动机,防爆等级一般是什么?
答: dIIBT4
25 、我厂的防爆电动机,是不是防水电动机?
答:不是
26 、当工艺负荷没有达到额定负荷时,电动机是不会过负荷的,对吗?为什么?答:不对。介质变化、机泵故障,电机故障均会导致过负荷。
27 、为什么不办火票、临时用电票就不允许接临时电?
答:临时用电属于产生火花的用电,易造成触电安全事故,易造成起火爆炸事故,必须办理火票、临时用电票,对施工现场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才可以接临时电。
28 、室内照明线路的用电设备,每一回路的总容量不应超过多少 kW ( 1 ) 1 ;( 2 ) 2 ;( 3 ) 3 。
答:( 2 )
29 、插座容量应与用电负荷相适应,每一插座只允许接用几个用具?
答: 1 个
30 、工作地点相对湿度大于 75% 时,则此工作环境属于易触电的环境:( 1 )危险;( 2 )特别危险;( 3 )一般
答:( 1 )
31 、为防止静电火花引起事故,凡是用来加工、贮存、运输各种易燃气、液、粉体的设备金属管、非导电材料管都必须
( 1 )有足够大的电阻;( 2 )有足够小的电阻;( 3 )接地
32 、电动工具的电源引线,其中黄绿双色线应作为线使用。( 1 )相;( 2 )工作零线;( 3 )保护接地。
答:( 3 )
33 、保证电气检修人员人身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是。
( 1 )悬挂标示牌;( 2 )放置遮栏;( 3 )将检修设备接地并短路。答:( 3 )
34 、从安全角度考虑,设备停电必须有一个明显的——。
( 1 )标示牌:( 2 )接地处;( 3 )断开点。
答:( 3 )
35 、设备或线路的确认无电,应以指示作为根据。
( 1 )电压表;( 2 )验电器;( 3 )断开信号。
答:( 2 )
36 、配电盘(箱)、开关、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附近不得。( 1 )设放灭火器;( 2 )设置围栏;
3 )堆放易燃、易爆、潮湿和其他影响操作的物件。
答:( 3 )
37 、一般居民住宅、办公场所,若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时,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mA 的漏电保护开关。
( 1 ) 6 ;( 2 ) 15 ;( 3 ) 30 。
答:( 3 )
38 、移动式电动工具及其开关板(箱)的电源线必须采用。( 1 )双层塑料铜芯绝缘导线;( 2 )双股铜芯塑料软线;
( 3 )铜芯橡皮绝缘护套或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软线。
答:( 3 )
39 、移动式电动工具的电源线引线长度一般不应超过米。( 1 ) 2 ;( 2 ) 3 ;( 3 ) 4 。
答:( 2 )
40 、长期搁置不用的手持电动工具,在使用前必须测量绝缘电阻,要求 I 类手持电动工具带电零件与外壳之间绝缘电阻不低于M Ω。( 1 ) 2 ;( 2 ) 0.5 ;( 3 ) 1 。
答;( 2 )
41 、什么叫短路?
答:短路是指电气线路中相线与相线,相线与零线或大地,在未通过负载或电阻很小的情况下相碰,造成电气回路中电流大量增加的现象。
42 、短路有什么害处?
答:短路电流使短路处甚至使整个电路过热,会使导线的绝缘层燃烧起来,并引燃周围建筑物内的可燃物。
43 、搬动风扇、照明灯和移动电焊机等电气设备时,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
答:切断电源。
44 、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时,一律认为,不能盲目触及。
答:有电。
45 、 1kW 碘钨灯管的表面温度可达多少度? 500~800 摄氏度。
46 、为什么白炽灯在开灯时容易坏?
答:灯丝冷,电阻小,刚通电时,电流大(约为 10 倍)时间长后,易坏。
47 、日光灯两头发红不亮,可以连续运行吗?为什么?
答:不可以。此时电流大于额定电流,会造成( 1 )灯丝很快老化、损坏;( 2 )镇流器温度过高,会引起火灾。
48 、电压相同的交流电和直流电,哪一种对人的伤害大?
答:交流电。特别是 50~60Hz 的交流电。
49 、电气设备着火,首先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停电。
50 、我公司日用电量约为多少?或我公司的日平均用电负荷是多少?
51 、在生产过程中,装置临时检修动火不得在电缆沟附近,为什么?
答:以防沟内存有可燃气体引起爆燃。
52 、电气设备运行中发生哪些情况时,操作人员应采取紧急措施,开动备用机组,停用异常机组,并通知专业人员检查处理。
答:( 1 )负载电流突然超过规定值或确伍认断相运行状态;
( 2 )电机或开关突然出现高温或冒烟;
( 3 )电机或其它设备因部件松动发生磨擦,产生响声或冒火星;
( 4 )机械负载出现严重故障或危及电气安全。

网友A(2006-10-20):
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 有42V,,,有36V,,,有50V,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网友B:
en 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好,都记住了,多谢提供

网友D:
安全问题,睡着了也要记好

网友E:
电气设备运行中发生哪些情况时,操作人员应采取紧急措施,开动备用机组,停用异常机组,并通知专业人员检查处理。
答:( 1 )负载电流突然超过规定值或确伍认断相运行状态;
( 2 )电机或开关突然出现高温或冒烟;
( 3 )电机或其它设备因部件松动发生磨擦,产生响声或冒火星;

网友F:
辛苦版主了,多谢分享!

网友G(2006-12-02):
看贴要顶贴

网友H:
看了这些 才知道真枉为一个学电的

网友I:
好文章。

跟贴,努力赚金币。

网友J:
比较全面,学习了

网友K(2007-01-15):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网友L(2007-06-01):
谢谢提醒,又复习了一遍,呵呵

网友M(2007-08-13):
不错的啊!要理解下!谢谢

网友N(2007-09-25):
以下是引用浪子静水河在2006-10-20 22:18:00的发言:

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 有42V,,,有36V,,,有50V,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我记得应该是在干燥的地方最高安全电压是36伏! 潮湿的地方就是12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