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维修实例大全 [精选]之一(转贴)

楼主(2006-07-18):
[replyview]三菱 PLC 维修实例
型号: 三菱 PLC
检修: 打开机检查,发现电源烧坏,估计只是电源烧坏比较容易修,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检查,炸开的滤波电容已短路。保险丝开路,逐个查其它元件未发现有烧坏,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正常,装好正台机,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将输入点与公共端短路,输入点灯亮,输出对应点灯也亮,基本正常,最后给欧工用电脑测试证实一切正常。

三菱伺服放大器维修实例
型号: MR-SA502

检修: 首先打开机盖查看,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然后将伺服放大器的 U · V · W 分别对应连接, R · S · T 须由三相 380V 降压为三相 220V 连接,将 G1 、 G2 编码器插座分别与伺服马达对应连接。检查无误后通电,依说明明书测试试机,当 SW5 ①拨至开时,听到继电器吸合马上又断开,报警显示 AL32 ,查说明书为过流报警。因有多台此型号三菱伺服放大器,为求快稳,将故障机的两块线板 RF08C · RF81 分别装回正常机上试机,一切正常。证明是底座有故障,再检修底座;用万用表测整流桥,正常,断开输出模块的连接。电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一个模块的输出端与电流负端击穿。在另一台同型号的三菱伺服放大器上拆一个好的模块装回维修机上,连接好后再检查一次接线是否有错,最后通电试机,伺服马达运转正常再试正转、反转、快与慢全部 OK ,至此,此机故障已排除。

SIEMENS 6SE3114 维修实例
故障现象:
接通电源无反应,测 560V 直流电源正常,开关电源无输出。

检查思路:
该机采用 UC3844 作 PWM 调制,驱动大功率开关场效应管输出,查其退耦电容 C56 有轻微漏电,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由于 C56 的漏电把 UC3844 的工作电源其中一部份旁路掉,并且供电限流电阻值较大( 1M ) UC3844 无法达到启动阀值而误检测作欠压而不开机。

普传 5.5KW
故障现象: 接通电源无任何已通电迹象。
故障检修: 此故障可能为 CPU 本身的电源故障。
打开机盖发现整流与输出的一体化大功率模块有裂开现象,细查此为人为造成,并无烧焦痕迹,但内部多处连线均已撬断损坏,无法再用。重新换上一块 MUBW15-12A7 后通电,显示出现 EPERR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故障,应属于内存问题,更换 AT89C56 后正常

西门子变频器电源 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西门子变频器电源冷机时要等几钟才启动,热机时可即启动。

检查分析:

此电源用 UC3842 控制,能启动说明元器件没坏,但很可能性能下降,经测量 UC3842 电源端电解电容容量变少,换上新的电解电容反复试机正常。

欧陆 590 直流调速器 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欧陆 590 直流调速器不能调速。

检查分析:

经检查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2V 左右,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7V 左右,查看有一 IC 发热很大,更换后 -10V 电源正常,但 +10V 电源为 +13V ,再测量此 IC 附近有 2 个贴片电阻烧断,更换后± 10 电源正常,接上马达试机调速运行正常。

东元伺服控制器维修两例
故障现象:

东元伺服控制器主控板冷机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元显示,但指示灯亮全亮。

检查分析:

通常冷机正常而热机不正常说明元器件基本正常,但不些器件性能下降所至,最大可能是电解电容漏电,令 5V 电源不稳,经查看此机器的出厂日期超过十年,超过十年的电解电容很易失效,换上所有全新的电解电容后反复试机正常。

故障:东元伺服控制器显示“ AL-15 ”报警,起动无输出。

分析:查资料“ AL-15 ”为过电流(软件)报警,经检查两个电流互感器均正常,试着屏闭智能模块报警输出端亦无效,触发模块能正常导通截止,后找来另一块主板换上,通电显示不正常,起动输出一个方向不稳,另一方向抖动,再检查模块其中一路输入端对电源正端阻值比其它输入端少很多,对应光耦不正常 ,经检查,确认光耦有问题,更换光耦后正常。

伦茨伺服控制器显示过流
故障现象:

伦茨伺服控制器显示过流 .

检查分析:

通常引起过流有真过流和假过流,真过流的原因有 IGBT 坏而形成三相输出与直流母线短路造成过流。第二种情况是三相输出间相间短路而造成过流。第三种情况是触发电路不正常而造成输出不平衡而造成过电流。假过电流的原因有电流互感器坏造成检测错误,有些电路光电耦合器坏引起检测信号不能传递也会显示过流。

经测量 IGBT 坏,驱动电路的稳压保护二极管已烧坏,换好的元件带负载试机运行正常。

[/replyview]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18 18:08:13编辑过]

楼主:
6SE70 西门子过电流维修
故障现象:

变频器通电流后显示正常,但如果启动,显示 F026 (过电流保护)。

故障分析与维修:

查变频器使用手册,可知显示为过电流或变频器对地漏电,逐个检查主回路中器件,并加电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检查驱动电路和驱动 IGBT 也正常,三相对地绝缘也没问题,最后怀疑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但换上三个新的,故障还是原来过电流故障,证明原来的电流传感器是好的,给三个电流传感器的辅助电源正负 15 伏也正常,问题也只能是电流检测放大处理哪一部分了,重新检查运放 LM084 放大部分,发现有一个回路输出不正常,检查外部没发现有坏的元件,更换 LM084 后变频器恢复正常工作。

420 、 430 系列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心得
故障现象

R 、 S 、 T 三相输入短路,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维修

拆开机器就发现严重的短路现象,整流模块和 IGBT 模块爆裂,短路造成的黑色积炭喷得到处都是,主回路两个继电器也爆开,主控板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驱动部分烧了好几处,另外储能大电容一部分都已发涨,电容板上的两颗大螺丝接触处全部烧焦,这就是 420 系列变频器的通病,因为所有电量都是要经过这两颗铁螺丝,一旦铁螺丝生锈,很容易引起电容的充放电不良,这样电容发热,漏电,发涨到最后损坏重要器件就不在话下了,为了防止再次接触不良打火,在上螺丝同时最好焊上几股粗铜线并存螺丝位上好,维修触发板时不知道参数的,可以从控制板上完好的器件与损坏相同的对比,修复该板的正向电压为 4.7 伏,负向电压为 -4.44 伏,更换损坏器件后,可以加电试验,试验步骤按主回路主控制空载,负载分别运行检查。

加电试验前为保证器件安全,防止再次损坏重要器件,大容量暂时不要装止,用两只小容量电容代替,为了保护 IGBT ,电容到 IGBT 的供电回路最好是串联一保白炽灯泡,这样就可以加大电容了,通电有后如果显示正常,可以启动变频器,再测量 6 个触发市制脉冲,如果信号正常,就可以去掉电容与 IGBT 之间的灯泡,装上大电容进行空载运行,正常后再接负载运行,经调试机器后一般恢复正常。

LG 变频器的维修
故障现象:

变频器有显示,但不能运行。

故障分析与维修:

从变频器外表看没发现有烧坏元件,通电后一切正常没报警,用外部端子控制,使用电位器调速,没有反应。后改为面板控制,频率也改为面板调整,机器运行正常。怀疑外部控制端子线路有问题,首先检查控制端子回路,发现光耦控制运行的端子失去作用,拍动机器又能运行,不过工作不稳定,给人一种接触不良的感觉,停机后逐根线检查测量,发现端子 CM 到光耦的一个 2K 电阻有虚焊,处理后变频器工作恢复正常。

安川变频器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面板显示正常,可以启动,但输出电机振动很大,接着出现过电流停机。

故障分析与维修:

从故障分板,该变频器可以判定是因为输出缺相才引起的电机振动,拆下机子测量 6 个触发电压正常,证明各路电源是好的, IGBT 也没问题,不过开机后测量发现有两路没有信号到 IGBT ,触发端电压一直保持在负 9.5 伏,着这一回路查出两个光耦已烧坏,更新后,机子回复正常运行。

西门子 6SE70 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变频器有时工作正常,有时停机报警,显示故障 F023 代码。

故障分析与维修:

说明书中所说故障是超过逆变器极限温度报警。按书中所说检查变频器周围温度不高,风扇运转很正常,也没有过载现象。于是怀疑温度传感器有问题,拆下温度传感器,用万用表测两端的压降,两个方向都是 0.86 伏左右正常,是热电耦形的,为了证明传感器好坏,把它装上另外一台机子上结果正常,这样问题肯定在信号处理回路中,详细检查所关联的回路,所有贴片电阻 R 1 , R 2 , R 3 阻值都正常,从另外一台机上换过来一块 CPU 板试机,没发现问题,没办法只好把图中的小瓷片电容 C1 换掉,结果通电显示正常,原来是小瓷片电容 C1 漏电才到起的过热保护。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呢

网友:
我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向大家学习

网友:
芝麻开门

网友:
全免费资料下载,非常好啊
免费软件,年底为宣传,又送一批!
好东西大家分享
超级珍藏
S7-200 PLC解密软件下载 绝对能下!!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S7-200.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s7200.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FX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OMRON4.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OMRON8.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omronkey4.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OMRON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NAIS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FUJI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LG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GP.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OMRON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A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EH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DELTA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ABPLC.rar 点击这里下载<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S7-200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松下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富士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永宏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施耐德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GP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台达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AB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siemens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三菱FX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三菱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NAIS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FUJI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OMRON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GP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S7-200解密器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海泰克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Eview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三菱A系列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三菱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PLC解密软件8位密码〗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PLC解密软件4位密码〗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威纶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富士人机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松下GT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台达人机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Hakko白光人机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三菱F900系列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三菱F900A900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HITECH海泰克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s7200.rar点击这里下载
更多软件请登陆网址:http://plc.tf168.cn 电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联系电话:020-33308827 联系人: 周先生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S7-200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松下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富士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永宏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施耐德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GP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台达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AB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siemens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三菱FX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三菱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NAIS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FUJI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OMRON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GP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S7-200解密器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海泰克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Eview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三菱A系列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三菱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PLC解密软件8位密码〗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PLC解密软件4位密码〗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威纶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富士人机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松下GT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台达人机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Hakko白光人机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三菱F900系列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三菱F900A900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HITECH海泰克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TEL:13682291256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s7200.rar点击这里下载
更多软件请登陆网址:http://plc.tf168.cn 电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联系电话:13682291256 联系人: 周先生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S7-200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松下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富士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永宏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施耐德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GP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台达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AB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siemens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三菱FX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三菱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NAIS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FUJI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OMRON 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GP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S7-200解密器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海泰克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Eview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三菱A系列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三菱PLC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PLC解密软件8位密码〗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PLC解密软件4位密码〗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威纶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富士人机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松下GT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台达人机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Hakko白光人机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三菱F900系列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三菱F900A900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HITECH海泰克触摸屏解密软件〗http://plc.tf168.cn plc808@163.COM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s7200.rar点击这里下载
更多软件请登陆网址:http://plc.tf168.cn 电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联系电话:13682291256 联系人: 周先生

网友:
一致向前辈学习

网友(2006-08-27):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先看一下.

网友:
电气控制与PLC课程CAI课件

网友(2006-09-29):
有好东西请不要收起来啦!

网友(2006-12-17):
是不是好东东啊,看看

网友(2007-03-25):
先谢谢了!千万要是真的!

网友:
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2007-06-20):
这是变频器的维修啊?

网友:
是不是啊

网友(2007-09-20):
gvjvbk;/fgu7lk

knbkjufty,.m

网友:
星三角降压启动FLASH

网友:
不错的东西 感谢楼主

网友(2007-11-09):
供应德国图尔克接近开关,邦纳光电开关及各种电气配件,全部特价。

欢迎淘宝店铺: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id=d0f50c6b779d32590beb0362a461575e

网友:
我很想看

网友: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网友:
顶了,看一下

网友:
确实,西门子400系列变频器故障率较高,甚至可以说非常之高.而早期的MM\\MMV\\MDV系列变频器质量上乘(可惜早已停产),本人在使用MM\\MMV\\MDV系列过程中从未发现因变频器自身原因导致系统故障的,而400系列已出现多例.概因其本土化政策实施过程中管理不济所致,近年投放的产品质量还算稳定,但感觉与MM系列还是有较大差距.

网友(2008-01-24):
看看了应该不错哦

网友:
广告为什么这么多

网友(2008-02-26):
好东西不能埋没了。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好东西

网友:
实用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