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 修改三菱PLC程序

楼主(2006-07-20):
我的设备内有一部三菱的PLC,是设备厂家编好的程序,现在要重新编写程序,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A:
程序加密了吗,如果是,要解密,看懂。你要是厉害,直接编

网友B:
为什么要重编呢?

网友C(2007-02-25):
你娃高实在是高

网友D:
流程改变了么

网友E:
工艺发生变化了嘛?要修改应该也不是太难,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F:
先要了解三菱的PLC的型号?

一,A0J2的PLC编程软件我用的是DOS版。

二,FX,A0J2H及A1A,A2A,A3A还有Q系列等可以用GX编程软件来编程。

要编程首先读取你的PLC内的程序,再在适当的位置写入正确的程序。

网友G:
你要想改,你得先把你的时序图画出来,你只说要改谁知道你要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