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系列PLC有品质问题(日文)

楼主(2006-07-25):
[upload=gif]UploadFile/2006-7/20067251691642972.gif[/upload]
[upload=gif]UploadFile/2006-7/200672516105074481.gif[/upload]
[upload=gif]UploadFile/2006-7/200672516105067023.gif[/upload]

网友A:
[upload=gif]UploadFile/2006-7/200672516142274048.gif[/upload]
[upload=gif]UploadFile/2006-7/200672516142227331.gif[/upload]

网友A:
[upload=gif]UploadFile/2006-7/200672516193765096.gif[/upload]
[upload=gif]UploadFile/2006-7/200672516211230489.gif[/upload]
[upload=gif]UploadFile/2006-7/200672516211223031.gif[/upload]

网友B(2007-06-16):
端子断面检查拉 可能是有异物哦 看不太清楚哦 也就是连接器有问题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