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C语言基础

楼主(2006-07-25):
要使对象动态化,在WinCC中有多种不同的选项可用。其中包括变量连接.动态对话框和直接连接。通过它们可以实现复杂的动态。然而,随着要求的增加它们会有限制。对于用户来说,组态C动作、项目函数或动作可以有更广的范围。它们在WinCC 脚本语言C中创建。对于许多应用来说,不必具备非常全面的C语言知识。它足以为现有函数提供参数。然而,为了使用WinCC脚本语言C的全部功能,需要具备有关这种编辑语言的基本知识。本课程可以为用户提供这些知识。

本课程用来为不熟悉C语言的人员提供有关编辑语言C的常规应用的基本知识。具备C语言编辑经验的编程员可以学习C语言应用于WinCC时的特性。

2.1 C脚本的开发环境

对于C脚本的创建,WinCC提供两个不同的编辑器。一个是图形编辑器中的动作编辑器,用于在对象处创建C动作;另一个是全局脚本编辑器,用于创建项目函数和全局动作。脚本语言的语法与采用ANSI的标准C语言相一致。

WinCC中编辑语言C的另一个应用领域是关于动态向导的创建。为此,可以使用一个单独的编辑器。

2.1.1 图形编辑器的动作编辑器

在图形编辑器中,可以通过C动作使对象属性动作化。同样,也可以使用C动作来响应对象事件。

1.动作编辑器

对于C动作的组态,可以使用动作编辑器。此编辑器可以在对象属性对话框中通过以下方法打开,即点击鼠标右键期望的属性或事件,然后从显示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C动作。已经存在的C动作在属性或事件处用绿色箭头标记。

在动作编辑器中,可以编写C动作。对于属性的C动作,必须定义触发器。对于事件的C动作,由于事件本身就是触发器所以不必再定义。完成的C动作必须进行编译,如果编译程序没有检测到错误,则可以通过单击确定退出动作编辑器

2C动作的结构

通常,一个C动作相当与C中的一个函数。C动作由两种不同类型:为属性创建动作和为事件创建的动作。通常,属性的C动作用于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控制此属性的值(例如变量的值)。对于这种类型的C动作,必须定义触发器来控制其执行。事件的C动作来响应此事件。

3.属性的C动作

#include apdefap h

long-main(char* lpszPictureName.char*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tyName)

{

/*1*/ long 1ReturnValue;

/*2*/ 1ReturnValue * GetTagSDword(*S32icourse-test-1*);

/*3*/ return 1ReturnValue;

}

上述实例代码代表一个典型的属性的C动作。各部分的含义描述如下:

标题(灰色):灰色阴影显示的前三行构成C的动作标题。该标题自动生成并且不能更改。除返回类型(在实例代码中为long)之外,所有的函数标题完全相同。将三个参数传送给C动作。它们是画面名称(Lpsz PictureName,对象名(lpszObjectName)和属性名(lpszPropertyName).

变量声明(1):在可以编辑的第一段代码中声明使用的变量。在本实例代码中,指的是一个long型的变量。

数值计算(2):在本段中,执行属性值的计算。在实例代码中,只读入一个WinCC 变量的数值。

数值返回(3):将计算得出的属性值赋给属性。这通过return命令来完成

4.事件的C动作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ik(char* lpszPictureName.char* lpszObjectName.char* lpszPropertyName)

{

/*1*/ long 1Value;

/*2*/ 1Value * GetTagSDWord(*s32i-course-tset-1”);

SetIeft (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1value);

}

上述实例代码代表一个典型的事件的C动作。各部分含义描述如下:

标题(灰色):灰色阴影显示的前三行构成C动作的标题。该标题自动生成并且不能更改。对于不同类型的事件,其参数标题也不同。将参数lpszPictureName(画面名称).lpszObjectName(对象名)lpszPropertyName(属性名)传递给C动作。参数lpszPropertyName只包含与响应属性变化的事件相关的信息。可以传递附加的事件指定的参数。

变量声明(1):在可以编辑的第一代码段中声明使用的变量。在本实例代码中,指的是一个long型的变量。

事件处理(2):在本段中,执行响应事件的动作。在本实例代码中,读入一个WinCC变量的数值。该数值作为位置X分配给自己的对象。事件的C动作的返回值为void类型,也就是说不需要返回值

5C动作的创建

创建C动作的步骤如下:

1.打开图形编辑器,打开期望的WinCC画面,打开所期望对象的对象属性对话框

2)通过鼠标R期望的属性或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C动作来打开动作编辑器

3)将显示动作编辑器,其中将显示函数的基本框架。此外,C动作的标题已经自动生成,该标题不能更改。

C动作的标题的第一行内,包括文件apdefap.h.。通过该文件,向C动作预告所有项目的函数.标准函数以及内部函数。C动作标题的第二部分为函数标题。该函数标题提供有关C动作的返回值和可以在C动作中使用的传送参数的信息。C动作标题的第三部分开始是花括弧。此花括弧不能删除。在该开始大括弧和结束大括弧之间,编写C动作的实际代码。

4)其他自动生成的代码部分包括两个注释块,若要使交叉索引编辑器可以访问C动作的内部信息,则需要这些块,要允许C动作中语句重新排列也需要这两个块。如果这些选项都不用。则可以删除这些注解。

第一个块用于定义C动作中使用的WinCC变量。在程序代码中必须使用定义变量名称而不是实际的变量名称

第二个注释块用于定义C中所使用的WinCC画面。在程序代码中也必须使用定义的画面名称而不是实际画面名称。

5)编写执行期望计算的函数主题、动作等。有多种编辑辅助工具可供使用,其中一种辅助工具是变量选择对话框,此对话框如下所示的按钮可以打开。在显示的选择变量对话框中,选择WinCC变量然后单击确定来确认。于是在C动作中在当前光标位置处插入所选WinCC的变量名称。

6)另一种辅助工具是动作编辑器左窗口中的函数选择。利用函数选择,可以在C动作中的当前光标位置处自动插入所有可用的项目函数、标准函数和内部函数。为此,通过鼠标D来选择其数据类型的列表。该函数可以在数值列中进行参数化。除简单的文本输入以外,选择变量.图形对象和画面选项都可以用。

为了在C动作中的当前光标位置插入函数,可通过单击确认来确定对话框。

7)现在必须翻译已完成的函数。在通过如下所示的工具按钮来完成。翻译过程的结果显示在动作编辑器的左下角。它包括找到错误的个数和警告的个数。错误总会使C动作无法进行。而警告是一种提示,指出在执行C动作期间可能出现的错误。良好的编辑风格可防止在创建C动作时出现除0 Ereor(S)0 Warning(s)的输出结果之外的情况。

如果在编译过程中出现错误,则它们将在输出窗口中显示。通过鼠标D输出窗口中的错误消息,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应的代码行。

8)对于已经为对象属性创建的C动作,必须定义触发器。对于事件本身就是触发器所以不用在定义。触发器的定义通过如下所示的按钮来执行。可以选择使用时间变量触发器。

9)通过单击动作编辑器的确定按钮,可将已编写的C动作放置在期望的属性或事件处。通过C动作动态化的属性或事件将用绿箭头标记。

WinCC标签定义和画面定义

#includeapdefap.h”

long-main(char*lpszPictureName.char* lpsz 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WINCC.TAGNAME-SECTTON-START

//syntax.#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define S32I-COURSE-0TEST-1 “S32i-course-test-1”

//next TagID :1

//WINCC TAGNAME-SECTION-END

//WINCC:PICNAME-SECCTON-START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define CC-0-STARTPICTURE-00 “cc-0-startpicture-00.Pd1”

//next PicID:1

//WINCC:PICNAME-SECTTON-END

SetTagSDWord(S32I-COURSE-TEST-1,100);

OpenPicture(CC-0-STARTPICTURE-00);

Return 0;

}

如果创建新的C的动作,则自动生成的代码将包括两个注释块。若要使用交叉索引编辑器可以仿问C动作的内部信息,则需要这些注释块。要允许C动作中语句重新排列也需要这两个块。

变量定义:第一个注释块用于定义C动作中使用的WinCC变量。该注释块以/MINCCTAGAME-SECTION-START作为开始,以/MINCCTAGNAME-SECTION-END作为结束。在两行命令之间,定义C动作中的所有WinCC的变量名称。通过预处理程序命令#define后跟定义的名称(在本实例代码中为S32I-COURSE-TEST-1), 其后在接WinCC变量的名称(在本实例中为(S32i-course-tsse-1)来定义。

画面定义:第二个注释块用来定义C动作中所使用的WinCC画面。该注释块以行/MINCC:PICNAME-SECTION-START作为开始,以行/MINCC:PICNAME-SECTION-END作为结束。在两行之间,定义C动作中使用的所有WinCC画面名称。它遵循的规律与上面所描述的定义变量名称时所遵循的规则相同。

应用:在实际程序代码中,必须使用定义的值,而不是实际的变量和画面名称。在编译C动作之前,预处理程序将用实际名称替换所有定义的名称

网友A:
.1.2全局脚本编辑器

全局脚本编辑器用于创建项目函数、标准函数和动作。

1.项目函数

如果在C动作中经常需要相同的功能,则该功能可以在项目函数中公式化。在WinCC 项目的所有C动作都可以按照调用所有其他函数一样的方式来调用项目函数。下面列出了使用项目函数对于在C动作中创建完整的程序代码的优点:

编辑器的中心位置:项目函数的改变会影响所有正在使用该函数的C动作。如果没有使用项目函数,则必须手动修改所有相关的C动作。这不但可以简化组态,而且可以简化维护和故障检测工作。

可重用性:一旦一个项目函数编写完并进行了广泛的测试,则它随时都可以再次使用,无须附加的组态或新的测试。

画面容量减少:如果并不是在对象的C动作中直接放置完整的程序代码,则画面的容量将减少。这可以使画面打开的速度更快并且在运行系统中的效果更佳。

口令保护项目函数可以通过指定口令进行保护,以防更改。这样可以保护组态数据以及用户的技术窍门。项目函数只能在项目内使用。它们存储在WinCC Project Folder\\LIBRARY文件夹内并在相同的文件夹中的ap-pbib.h文件内定义。许多函数只能在项目内使用。与项目函数相反,标准函数可以用于所有的WinCC项目。可以更改现有的标准函数。也可以创建新的标准函数。

标准函数与项目函数的区别仅在于它们的可用性:标准函数可以跨项目使用,然而项目函数只能在项目内使用。标准函数存储在WinCCInstallationFolder\\LIBRARY文件夹内,并在同一文件夹中的ap-glob.h文件内定义。

2.内部函数

除项目函数和标准函数之外,还有内部函数。其中,它们是标准的C函数。用户不能对其进行更改,也不能创建新的内部函数。

动作动作(与先前描述的函数相反)不能由C动作或其他函数调用。必须为动作指定触发器来控制其执行。它在运行系统中执行时与当前所选择的画面无关。可以组态全局动作,既跨项目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存储字WinCCProjectFolder\\PAS文件夹中。也可以组态全局动作(指定计算机的动作),它们将存储在WinCCProjiectFolder\\ComputerName\\PAS文件夹中。如果在计算机的启动列表中选中了全局脚本运行系统,则一旦项目启动,属于该计算机的所有全局动作和所有局部动作将被激活。

3.建立项目函数

创建项目函数所须的步骤与创建标准函数的步骤完全相同,因此下面的说明也适用于标准函数的创建

建立项目函数步骤:

1)打开全局脚本编辑器

2)通过鼠标的右键项目函数条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新建函数,将创建新项目函数的基本框架。

3)项目函数可以完全由用户进行配置,没有不能编译的代码段。编写函数标题,函数必须有一个名称,以便C动作或其他函数调用时所有。此外,必须指定返回值和函数所须的传递参数。

如果当前的函数中要使用其他项目函数或标准函数,则必须结合apdefap.h文件,这通过预处理程序命令#includeapdefap.h”来完成,该命令必须插在函数标题之前。

#include “apdefap.h”

int My-Project-Function(int iFirstParam,BOOL bSecondParem)

{

return 0;

}

4)编写函数主题。可以使用与编写C动作相同的辅助工具,特别是变量选择和函数选择。

5)已完成的函数现在必须进行编译。这通过如下所示的工具栏按钮来完成。

编译过程的结果显示在输出窗口中,将列出产生的错误和警告,并且显示其数量。通过鼠标D输出窗口中的错误消息,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应的代码行。

Compiling

Line 3:error (0086):function ‘My-Project-Function’ does not return a val Error(s),o Warning(s)

6)通过如下所示的工具栏按钮,可以将描述添加大批项目函数中。可以与描述一起定义一个口令,以保护项目函数免遭未**人员访问。

7)完成的项目函数必须用合适的名称进行保存。

4.建立全局动作

创建全局动作所须的步骤与创建局部动作所须的步骤完全相同。因此,下面的步骤也适用于创建局部动作。

建立全局动作步骤:

1)打开全局脚本编辑器

2)通过鼠标的右键项目函数条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新建动作,将创建动作的基本框架。

3)动作的标题将会自动生成并且不能更该。此外,插入用于定义WinCC变量和WinCC画面的两个注释块。这两个注释块的含义已经在先前的C动作一节中进行说明。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void)

{

//WINCC:TAGNAME-SETION-START

//syntax.#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next TagID :1

//WINCC:TAGNAME-SECTION-END

//WINCC:PICNAME-SECTION-START

//oyntax:#define PicNameInAction”PictureName”

//next PicID:1

//WINCC:PICNAME-SECTION-END

return o;

}

4)编写动作主体。可以使用与编写C动作相同的辅助工具。特别是变量选择和函数选择。动作具有int类型的返回值。缺省的情况下,返回值为0

5)通过如下所示的工具按钮,可以如同函数描述一样将描述添加到动作中。也可以定义口令来保护项目函数免遭未**人员的访问。与函数相比,它还需要设置一个触发器来控制动作的执行。对于动作触发器的选择,用户所具有的选择的范围要比对象的C动作触发器的选择范围大。其中,可以编写一次执行过程

6)完成的动作必须进行保存。

5.测试输出

执行程序来测试输出。这样便于在开发期间进行故障检测和错误诊断。测试输出可以通过printf()函数来启动。通过该函数,不但可输出简单文本。而且可输出当前变量值。为了使输出文本可见,必须组态全局脚本诊断窗口。

Printf()函数:Printf()函数允许执行测试输出功能。该函数的实例应用如下所示:

Printf(“I am %d years old\\r\\n,iAge);

Printf()函数至少一个参数。该参数是一个字符串。要传递的附加类型和数量取决于该字符串。字符%prinft()函数用作在该位置插入变量值的标识符。跟在字符%之后的字符确定给变量的数据类型。上表中所使用的字符组合%d表明输出为十进制数,其他可能的组合及其描述如下:

%d 输出十进制数(intchar),%ld 长整型变量作为十进制输出,%c 输出字符(char),%x 16进制格式输出数值。(用小写字母a,b,c f,%X16进制格式输出数值。(用大写字母A F,%o 以八进制格式输出数值, %u 输出十进制数(专用于unsigned类型), %f 以浮点数计数制输出浮点型数值 例如3.43234, %e 以指数计数制输出浮点型数值,例如23e+432,

%E %e但使用大写E,例如23E+432, %s 输出字符串(char*,%le 输出双精度型数值, %% 输出%字符, |n 换行输出(回车),r 进一行输出, t 制表位输出, 、、 输出、字符

网友A:
6.全局脚本诊断窗口

printf()函数指定的文本输出显示在全局脚本诊断窗口中。组态这种诊断窗口的步骤如下:

1.打开图形编辑器

打开期望的WinCC 画面。

2)组态智能对象 应用窗口。

将应用窗口置于画面内之后,将打开窗口对话框。从列表中选择全局脚本条目。通过单击确定退出对话框。 打开模板对话框,从列表中选择GSC诊断条目。同样通过单击确定退出对话框。

3)为了便于利用全局脚本诊断窗口,建议将对象属性对话框其他条目下的所有属性设置为是。

4)如果项目在运行,则由printf()函数指定的文本输出将显示在诊断窗口中。如果用工具栏上相应的按钮中止更新,则可以保存或打印输出窗口内容。

2.2变量

WinCC项目Project-C-Course中,有关变量的主题实例可以通过单击如下所示的浏览栏来访问。实例在kzz-00.PDL画面中组态。

变量:变量是由程序处理的数据对象。变量只有在定义以后才能使用。在第一条指令可以执行前,必须先定义程序中的所有变量。

变量可以比做一个容器。通过变量名,我们给容器一个唯一的名称。容器中内容的类型通过其数据类型来指定,容器的初始内容通过初始值来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内容将在程序执行过程中进行处理。此处所描述的变量不应误认为是WinCC变量。它们只能在程序代码中使用。以下程序代码说明了定义变量的一个实例。

Int itag

.在该实例中,用名字Itag来定义一个int数据类型的变量。代码行以分号结束。变量名的前面是描述数据类型的前缀。这并非必须遵循,但它却使得在程序创建期间能够立即识别变量的数据类型。在定义变量时,也可以将其初始化。

Int itag = 0

常量:除变量之外,程序中也使用常量。它只是数值的直接使用。为了说明这种数值的含义,可以使用#define命令为它定义符号常量。

以下程序代码说明了定义符号常量的一个实例。

#define MAX-VALUE 7483647

在给实例中,用数值7483647来定义符号常量MAX-VALUE。注意代码行不得用分号结束。用大写字母表示符号常量是一般的编程规律,以便易于与变量区分。

数据类型:C所识别的基本数据类型如下:

Char 一个字节,可以接受一个字符,Int 整型数值,Float 单精度型浮点数,Double 双精度型浮点数,Char数据类型的变量需要一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其内容可以解释为一个字符或一个数字。

Int数据类型之前可以加关键字signedunsigned。关键字signed代表有符号数,关键字unsigned代表无符号数。Int数据类型之前也可以加关键字longshort.这些关键字也可以不带int而单独使用,其含义仍然相同。Short(short int)数据类型的变量需要2个字节的存储空间,long(long int)数据类型的变量与int数据的变量一样需要4个字节的存储空间,然而double数据类型的变量需要8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各数据类型的数值范围:每种数据类型都可以显示某一数值范围的数值。区别在于不同的数据类型所须的存储空间不同,以及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数据类型。

Int –21474836482147483647

Unsigned int 0429967295

Short -3276832767

Unsigtned short 0-65535

Long –21474836482147483647

Unsigned long 04294967295

Char –128127(所有的ASC||字符)

Unsigned char 0225(所有的ASC||字符)

float –10^38z 0^38

double –10^3080^308

2.2.1整数数据类型

C的缺省数据类型来显示整数。在事件鼠标鼠标动作的对象按钮1组态了本实例。

1.按钮1C动作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3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

{

char cNumber; //signad 0 bit value

long 1Nameber; // signad 32 bit value

short sNamber; // signad 16 bit value

int iNumber; // signad 32 bit value

unsigned char ucNumber; //unsigned 8 bit value

unsigned long ulNumber; //unsigned 32 bit value

unsigned short usNamber: //unsigned 16 bit value

unsigned int uiNumber; //unsigned 32 bit value

cNumber = -128;

sNumder = -32768;

lNumber = -2147483648;

iNumber = 2147483467;

//output in dignstics sindow

prinft(“\\r\\nExaple 1:\\r\\n”);

printf(“char:\\t\\t%d\\r\\nshort:\\t\\t%d\\r\\n”

“long:\\t\\t%d\\r\\ninth:\\t\\t%d\\r\\n”,

cNumber,sNumber,1Number,iNumber);

ucNumber = 255;

usNumder = 65535;

u1Nuber = 4294967295;

uiNuber = 4294967295;

//output in diagnostics vindow

printf(“unsigned char:\\t%u\\r\\unsigned short:\\t%u\\r\\n”

“unsigned long:\\t%u\\r\\nunsigned int:\\t%u\\r\\n”,

ucNumber,usNumber,ulNumber,uiNumber);

}

前三行为C动作的标题。该标题不能更改。在第二部分中,定义变量。为char long shortint数据类型及其无符号的对应量各定义一个变量。变量名称前面加上描述数据类型的前缀。这并非必须遵循,但它却使得在程序创建期间能够立即识别变量的数据类型。作为注释,每一行包括变量所需的存储空间(以字符串//开始的注释部分用绿色标记)。在第三部分中,将数值赋给变量。这通过使用赋值运算符= 来完成。本实例中所使用的数值恰好是各种数据类型所能显示的数值范围中的极限值。这些数值通过函数printf()在诊断窗口中输出。此输出在下部分显示。

2.诊断窗口中的输出

本节中描述的实例在诊断窗口中内生成下列输出:

Example1:

Char: -128

Short: -32768

Long: -21474833648

Int: 2147483647

Unsigned char: 255

Unsigned short: 65535

Unsigned long: 4294967295

Unsigned int: 4294967295

网友A:
2.2.2 整数WinCC变量

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通过C动作或其他函数来使对象动态化和解决类似的事情时,必须使用WinCC变量。为此,有许多用于读取和写入WinCC变量值的函数可以使用。这些函数可以与每种WinCC 缺省变量类型一起使用。在本实例中,将数值写入各种WinCC变量。WinCC变量的内容显示在输出域内。在事件鼠标鼠标动作处为对象按钮3组态了本实例

按钮3C动作: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3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

{

CHAR cNumber; //signed 8 bit value

SHOURT sNumber; //signed 16 bit value

LONG 1Number: //signed 32 bit value

BOOL bNumbeer; //TRUE or FALSE

BYTE byNumber;//unsigned 8 bit value

WORD wNumber; //unsigned 16 bit value

DWORDdwNumber; //unsigned 32 bit value

CNumber = -128;

SNumber = -32768;

1Number = -2147483648;

//set wincc tage

Set agSByte(“SO8i-course-tag-1”,cNumber);

SetTagSWord(“S16i-course-tag-1”,sNumber);

SetTagSDWord(“S32i-course-tag-1”,1Number);

bNumber = TRUE;

byNumber = 255;

wNumber = 65535;

dwNumber = 4294967295;

//set wincc tage

SetTageBit(“BINi-course-tage-1”(SHORT)bNumber);

SetTageByte(“VO8i-course-tage-1”byNumber);

SetTageWord(“V16i-course-tage-1”wNumber) SetTageDWord(“V32i-course-tage-1”bwNumber)

}

网友A:
在第一部分中,定义变量。根据变量可用的数据类型选择变量的数据类型。在第二部分中 ,将数值赋给变量。本实例中所用的数值又恰好是各种数据类型所能显示的数值范围的极限值。

利用相应的函数将变量赋值给各种WinCC变量。函数名字包括文本SetTag和函数所应用的WinCC变量的数据类型标志。与用于写入WinCC变量的SetTag函数相对应,也用于读取WinCC变量的GetTag函数。

如果将BOOL数据类型(int的别名)的变量传递给SetTagBit()函数,则编译程序将发出警告。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SetTagBit()函数希望用SHORT作为所传递变量的数据类型。因此,本实例代码中将变量bNumber的内容传递给SetTagBit()函数之前,先将其转换为SHORT类型。此过程又称为Typecast(类型转换)。

类型转换:变量的内容在传递给函数或赋给其他变量之前,可以转换为不同的数据类型。然而,变量本身的数据类型保持不变。以下程序代码说明了如何将float数据类型的变量转换为int数据类型。

INumber = (int)fNumber;

WinCC变量的数据类型:下表包括与C中可用数据类型相应的WinCC变量的各种数据类型。它们就是传递给SetTag函数并由GetTag函数返回的数据类型。

WinCC变量的数据类型

C的数据类型

有符号的8位数

char

有符号的16位数

Short int

有符号的32位数

Long int

二进制变量

Short int

无符号的8位数

BYTE

无符号的16位数

WORD

无符号的32位数

DWORD

2.2.3 浮点数数据类型

C中可用的缺省数据类型来显示浮点数。在时间鼠标鼠标动作处为对象按钮4组态了本实例。

按钮4的动作: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char* char3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

{

fioat fNumber; //32 bit

double dNumber //64 bit

fNumber = 1.0000001;

dNumber = 1.0000001;

//output in diagnostics window

printf(“\\r\\nExample:4:\\r\\n);

printf(“float:\\t%2 17f\\tsizeof(float):\\t%d\\r\\n”

“double:\\t%2.17\\tsizeof(double):\\t%d\\r\\n”,

Fnumber,siaeof(float),dNumber,sizeof(double));

}

在第一部分中,定义变量。用floatdouble数据类型各定义一个变量。

在第二部分中,将数值赋给变量。在本实例中,将相同的数值赋给两个变量。

Float型变量的精度大约为小数点后第七位。Double变量可以显示的精度为浮点数的两倍,这可以参考诊断窗口中输出的实质(使用printf()函数)。除变量之外,还输出其所须的存储空间。变量所须的存储空间通过sizeof()命令来确定。所须的存储空间以字节为单位表示。

网友A:
4.2.4 浮点数WinCC变量

除整数以外,WinCC 变量也可以包含浮点数。因此,与C的数据类型floatdouble相对应,WinCC变量有两种数据类型可用。为了以读或写的方式访问这些WinCC变量,提供了相应的SetTagGetTag函数。在本实例中,将数值写入各种WinCC变量。WinCC变量的内容显示在输出域内。在事件鼠标鼠标动作处为对象按钮5组态了本实例。

按钮5C动作: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3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

{

fioat fNumber; //32 bit

double dNumber //64 bit

fNumber = 1.0000001;

dNumber = 1.0000001;

//set wincc tags

SetTagFloat(“F32i-course-tag-1” fNumber);

SetTagDouble(“F64i-course-tag-1” dNumber);

}

在第一部分中,定义变量。为floatdouble数据类型各定义一个变量。在第二部分中,将数值赋给变量。在本实例中,将相同的数值赋给两个变量。

利用相应的函数将变量赋值给各种WinCC变量。与此处所用的用于写入WinCC变量的SetTag函数相对应,用于读取WinCC变量的GetTag函数也可用。

2.2.5 静态变量和外部变量

在事件鼠标鼠标动作处为对象按钮6组态了本实例。

1.静态变量

C 变量在定义后才能在函数中生效。在函数终止后,它又变成无效。如果再次调用该函数,则将会再生成C变量。然而,如果在变量前加关键字static,则在两次函数调用之间保留该变量。因此,它将保留其值。然而对于C动作,只有选择了WinCC画面,静态变量才会有效。如果撤消选定画面,则静态变量变成无效。再次打开画面后,在C动作期间将会再次生成静态变量。

2.外部函数

C变量只能在定义它的函数内访问。然而,如果在任何函数以外定义变量。则该变量将成为全局(外部)变量。于是,在任何函数中都可以利用关键字extern来申明变量并且可以访问它。

项目函数CreateExternalTags()

int ext-iNumber = 0

void CreateExternalTags()

{

//nothing to do

}

网友A:
函数CreateExternalTags()只用于定义和初始化一个int类型的外部变量。在项目启动时,调用一次该函数(在起始画面kzz-00.PDL的事件其他打开画面处)。从此刻起,变量ext-iNumber被定义并且可以在任何C动作和其它函数中使用。

按钮6C 动作: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3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

{

//declare external tag

exter int ext-iNumber;

//define static tag

static int statt-iNumber = 0:

//output in diagnostics window

printf(“\\r\\nExample 6:\\r\\n”

“mouseclicks since project was started:%d\\r\\n”

“mouseclicks since project was opend:%d\\r\\n”

++ext-iNumber,++stat-iNumber);

}

在第一部分中声明外部变量ext-iNumber,以便能在C动作中使用它。在第二部分中,定义并初始化静态变量stat-iNumber。它们将在选择WINCC画面后首次执行C动作时执行。对于以后再此执行C动作,该变量的值将会保留。如果撤消选定后在再选择画面,则将会再生成变量。

变量的数值通过自增运算符++增加1,并通过printf()函数在诊断窗口中输出。因此,变量ext-iNumber将显示从项目启动后单击按钮的次数,而变量stat-iNumber将显示从画面打开后单击的次数。

网友A:
2.3 C中的运算符和数学函数

运算符:在程序中,运算符控制变量和常量进行的运算。变量和常量与运算符连接,这样会导致产生新的变量值。运算符可以分成多种类别。包括数学运算符。按位运算符和赋值运算符。

数学运算符:

运算符

描述

+(单目)

正号(实际不可使用)

-(单目)

负号

+(双目)

-(双目)

*

/

%

模(返回除法运算的余数)

++

自增

––

自减

按位运算符:

这些运算符使得可以对变量中的各个位进行设置、查询或重新设定。

运算符

描述

&

按位与

按位或

^

按位异或

~

按位取反

<<

将位向左移

>>

将位相右移

网友A:
逻辑运算符

所有的逻辑运算符都遵循相同的原则:0表示假,所有其他数都表示真。这些运算符不是生成0(假)就是生成1(真)

运算符

描述

大于

>=

大于或等于

= =

等于

!=

不等于

<=

小于或等于

<

小于

&&

逻辑与

||

逻辑或

!

逻辑非

网友A:
2.3.1 基本的数学运算

在本实例中使用了基本的数学运算符。在事件鼠标鼠标动作处为对象按钮1组态了本实例。

按钮1的动作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3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

{

float fValuel = 123.6;

float fValuel = 23.4;

float fResAdd;

float fResSub;

float fResMul;

float fResDiv;

fResAdd = fValuel+fValue2;//add

fResAdd = fValuel-fValue2;//subtract

fResAdd = fValuel*fValue2;//multiply

fResAdd = fValuel/fValue2;//divide

//output in diagnostics window

printf(“\\r\\nExample 1\\r\\n”)

printf(“%1f + %1f = %1f\\r\\n”,fValuel,fValue2,fResADD);

printf(“%1f - %1f = %1f\\r\\n”,fValuel,fValue2,fResSub);

printf(“%1f * %1f = %1f\\r\\n”,fValuel,fValue2,fResMul);

printf(“%1f /%1f = %1f\\r\\n”,fValuel,fValue2,fResDiv);

}

在第一部分中,定义并初始化两个数据类型为float的变量。将数学运算符应用于这两个变量。在第二部分中,另外定义四个数据类型为float的变量。这些变量存储执行数学运算的结果。在第三部分中,用数学运算符进行加、减、乘、除运算。这些计算结果通过printf()函数在诊断窗口中输出。

4.3.2 自增和自减运算符

在本实例中使用了自增和自减运算符。在事件鼠标鼠标动作处为对象按钮2组态了本实例。

1.前缀和后缀

自增和自减运算符既可以用作前缀也可以用作后缀。这两种类型执行相同的动作,也就是使用运算符的变量值增加或减少1。其区别在于返回值。如果运算符作为前缀,则增加或减少变量值并返回此新值。如果运算符作为后缀,则返回原来的变量值,然后才使变量递增或递减。

iValue = ++iCount;//prefix

iValue = iCount++;//postfix

2.按钮2动作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3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

{

static int stat-iPrafix = 0;

static int stat-iPostfix = 0;

printf(“\\r\\nExample 2\\r\\n”);

//execte operators

printf(“Prefix operator on first tag; %d\\r\\n,==stat-iPrafix);

printf(“Postfix operator on second tag; %d\\r\\n,==stat-iPostfix++);

//check values

printf(“Value of first tag after execution:%d\\r\\n”,stat-iPrafix);

printf(“Value of second tag after execution:%d\\r\\n”,stat-iPostfix);

}

在第一部分中,定义并初始化两个数据类型为int的变量,自增运算符作为前缀或后缀应用于这两个变量。这些运算符的返回值通过printf()函数在诊断窗口中输出。然后变量内容也通过printf()函数在诊断窗口中输出。

2.3.3 位运算

在本实例中使用了基本的按位运算符。在事件鼠标鼠标动作处为对象按钮3组态了本实例。

1.说明

在本实例中,按位运算符应用了两个WinCC变量(无符号的16位数)的内容。运算的结果存储在另一个相同类型的WinCC变量中。应用的运算符由对象按钮 6控制并同时显示。按位连接ANDORNANDNOREXOR都可用。为每个选项分配一个数值,并将它存储在另一个WinCC 变量(无符号的8位数)中。

2.按钮3的动作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3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

{

BYTE byOperation;

DWORD dwValue1;

DWORD dwValue2;

DWORD dwResult;

//read tag values

dwValuel = GetTagWord(“V16i-course-op-1”)

dwValue2 = GetTagWord(“V16i-course-op-2”)

//get desired operation

byOperation = GetTagByte(“V08i-course-op-1”)

switch (byOperation)

{

//AND

case 0:dwResult = dwValuel & dwValue2;

break;

//OR

网友B(2007-08-21):
麻烦楼主把应用实例也发上来

网友C(2009-08-24):
很有帮助 怎么CHAR对应的WINNCC语言数据类型是有符号8位数呢

网友C:
严重问题:为什么我在C脚本里给signed 16 bit value(有符号16数)赋值,没有一种C的数据类型可以匹配!!!!高手在吗????急救!!!qq 346324768 谁能帮一把,感激涕零!!!!

网友D(2009-12-17):
这位高手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