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FX2N64MR “6402”

楼主(2006-08-01):
我用的是 三菱FX2N64MR PLC,最近出现POWER 指示灯亮 PROG-E指示灯闪烁,所有操作都无效。

经检测结果如下:
错误代码(D80640 ) 6402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错误现象及原因 内存容量设置错误

解决办法 停止可编程控制器,选择参数模式,设置正确参数。

请各位老师赐教我改如何处理?

网友A:
内存容量设置错误,重新設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