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时间继电器的一个小疑问!!!~~~

楼主(2006-08-05):
我想请问下,时间继电器通常是分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我想问的是,一个时间继电器在有通电延时的情况下,是否有同时具有断电延时的功能?THX

网友:
没有看到过,但是非要在通电延时,可以设计一个电路来达到这个功能

网友:
用下位软件可以实现吧!

网友(2007-10-22):
我想应该两个继电器

网友(2008-03-07):
时间继电器没这个功能,用后沿微分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