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通信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6-08-05):
小妹初学PLC(三菱FX系列),关于PLC通信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1、关于PLC与计算机通信,我在几本书上看到不同的描述,一说必须采用带有RS-232/422转换的SC-09专用电缆;一说是用FX-232CAB电缆,一头接计算机的RS232口,另一头接PLC的RS422口;另一说是在PLC上装一个232通信用功能扩展板。请问哪种描述正确呢,或者都对,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呢?2、关于PLC与PLC通信,为什么还要装RS-485通信适配器呢,不都是422口,不能直接通信吗?

以上两个问题可能比较菜鸟级,见笑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5 12:30:14编辑过]

网友A:
1。SC-09是编程专用电缆,严格说不是通讯电缆。PLC与计算机通信,指计算机是上位机,PLC是下位机。

2。无论PLC与计算机通信还是PLC与PLC通信,常用以下方式

a.RS232<--------->RS232 特点:简单,但通讯距离短

b.RS232<----->RS-485<------>RS-485 <---->RS232 特点:成本高, 通讯距离长

网友B:
谢谢gongkonglxw,明白了一点,可是还是有点迷惑:PLC的422口是编程口,那如果它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是不是必须加上232或者485通信卡才行啊,为什么在一本上上看到“在不添加扩展卡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编程口和计算机进行通信”?可能问题比较浅,或者我概念没真正弄懂,可是搞得我有点晕了,有谁能帮我解答吗?谢谢!

网友C:
通讯首先要保证物理接口正确,232和422或485不能直连,必须加适配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