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小弟该选择什么样的PLC、电路。要求如图!

楼主(2006-08-07):
请问各位大虾!小弟该选择什么样的PLC、电路。要求如图!

网友A:
很抱歉,图片因为大于100K,电脑暂时不能安装图片处理软件所以传不上.

实际要求:

三个气缸----六个感应器、三个控制电磁控制气阀

一个开始按钮、异常停止按钮、手动/自动转换按钮、真空按钮。

开始>>>真空打开>>气缸1>>气缸2>>计时器>>气缸3>>气缸2>>气缸1>>>真空关闭

网友B:
你选FX2n-40mr 就可以了,下面是我做的真空包装机的电气图参考一下[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912195791765.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912195773091.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9 12:20:2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