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为什么报错

楼主(2006-08-09):
  我用的是RSLOGIX500。RSVIEW32。RSLINX。我这共有三个PLC柜,有一个柜时不时的报错(错误类型FLT)。报错时,设备运转正常,没有起动任何东东。上位软件显示设备运行状态,而实际设备是停止状态。哪位高人和我说下是怎么回事呀。最好详细点。

网友A:
对控制系统,我怕的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B:
你说的停止是指PLC?对PLC可以诊断查看具体内容停机的原因

网友C:
我想知道的就是它为什么停呀,在电脑上显示运行,而实际设备是停止的。晕!

就是窑头的停。别的PLC没事。

而我从灌下程序就好了,可是这样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望指点!!!!!!

网友A:
系统有没有报警啊,有报警的话,贴出来

网友C:
我在一楼不是说了吗    错误类型FLT   这个就是PLC报警

我用的是AB的PLC

网友C:
就是这个报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10 17:46:1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