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300/400型PLC中使用高级语言编程

楼主(2006-08-10):
S7-SCL是一种类似于Pasical、Deliphi的高级编程语言,其符合国际标准IEC 61131-3,也就是说支持该标准的任意厂家的PLC均可以使用与之相似的语言编程。这种语言适合于处理复杂的逻辑和大量的数学运算,由于其具有高级语言的编程结构,因此和S7的STL语句表编程方式比较起来有着更加方便的控制方式,可以这样说,只要是必须使用语句表的地方,我们均可以考虑使用SCL,也许STL在执行时比SCL更加高效,但事实上也不一定,首先SCL可以编译成STL,同时SCL设计时可以优化编程,而STL若运用不当,可能还会将低效率。当然在目前的这种系列的PLC上,效率对于我们来说已是次要的,我们更关心的是编程结构。就像在PC机上,舍弃了汇编语言,而主要采用C/C++等高级语言。总体来说,SCL适合于编写标准功能块,由于在维护中,它和STL一样,不象Lad一样利于维护,因此这些标准功能块都应该有文档说明,以便用户了解其功能。

  下面的内容主要是参考西门子的S7-SCL文档,对SCL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最后给出了示例。

  这里假设读者是学过S7-300/400编程,并曾经学过至少一种计算机高级编程语言。

一、 软件的使用

1、 创建一个新的S7-SCL Source 文件

打开工程项目à选择CPU站à选择S7 Programà选择Sources
在右边窗口的空白处点右键选Insert New Objectà点击SCL Source
双击创建的SCL Source文件,进入SCL编辑界面。

2、 块保护

在SCL Source文件的开头添加关键字:KNOW_HOW_PROTECT,当打开由其创建的块时,只能显示参数,而看不到内容。

3、主菜单”Insert”下的”Block Template”可用于插入如OB,FB等各种块的结构。”Control Structure”菜单可插入各种流程控制结构,这些都可以简化编程。

4、在运行程序之前,首先必须对它进行编译,可以编译整个Source文件或者某个被选择的块,通过选择菜单File > Compile Selected Blocks。也可以把几个Source文件一起进行编译,其方法是创建一个S7-SCL compilation control file.在该文件中依次输入需要编译的SCL Source文件名,然后执行编译即可。

二、语法规则
1、编写SCL Source文件的一般规则

FB, FC, OB, DB以及用户定义的UDT,它们使用的任意数字号均可以在SCL Source中编辑。
每种块类型都有它自己的结构。
每段落或者每个变量的声明以符号”;”标志结束。
不区分大小写。
注释仅存在于程序文档中,它不影响程序运行。
当一个功能块被调用时,其背景数据块被自动创建,因此它们不需要被编辑。
DB0有特定用途,因此在程序中不能创建DB0.

2、 编写块的先后次序
被调用的块必须位于调用块之前。
UDT的定义必须位于其被使用的位置之前。
共享数据块必须位于那些使用它的所有块之前。

三、 数据类型

1、数据类型预览
Ⅰ、基本数据类型

Upload picture: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1018131939109.jpg[/upload]

Upload picture: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1018123698251.jpg[/upload]
2、补充

<1>、DATE_AND_TIME Data Type
其值的范围:DT#1990-01-01-0:0:0.0---------DT#2089-12-31-23:59:59.999
该类型以BCD码形式存储。

Upload picture: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1018104827141.jpg[/upload]

网友A:
例如20/Oct./1995 12:20:30 and 10 milliseconds显示如下:
DATE_AND_TIME#1995-10-20-12:20:30.10
DT#1995-10-20-12:20:30.10

<2>STRING
e.g. 声明
VAR
Text1 : String [123]; //该字符串的最大容量为123个字符
Text2 : String; //该字符串的容量为254个字符
END_VAR

初始化:x : STRING[7]:=\'Address\'; //在使用STRING前,必须对它赋值。

FUNCTION Test : STRING[45]
VAR_TEMP
x : STRING[45];
END_VAR
x := \'a\';
x := concat (in1 := x, in2 := x);
Test := x; //返回值
END_FUNCTION

<3>数组类型
e.g.
VAR
CONTROLLER1 : //声明3行、4列的二位整数数组,并对其初始化
ARRAY[1..3,1..4] OF INT:= -54, 736, -83, 77,
-1289, 10362, 385, 2,
60, -37, -7, 103 ;
CONTROLLER2 : ARRAY[1..10] OF REAL ; //声明10个数的一维实数数组
END_VAR
注:数组的最大维数为6维,数组的索引范围为-32768 --- 32767之间的任意整数。所有的基本数据类型均可用于数组。数组可以使用变量进行索引,例如:
arrname_1[ i ] := arrname_2[ j ] ;

<4>STRUCT类型
e.g. 声明一个结构MOTOR中包含另一个结构DATA。对结构声明时,可以初始化元素,也可以在使用之前再初始化。
VAR
MOTOR : STRUCT
DATA : STRUCT
LOADCURR : REAL ;
VOLTAGE : INT := 5 ;
END_STRUCT ;
END_STRUCT ;
END_VAR
结构以WORD的形式结尾,否则系统自动把丢失的字节补到结构中去。

<5>用户定义类型UDT (使用关键字TYPE)
TYPE //定义名字为MEASvalueS的数据类型
MEASvalueS: STRUCT
BIPOL_1 : INT := 5;
BIPOL_2 : WORD := W#16#FFAA ;
BIPOL_3 : BYTE := B#16#F1 ;
BIPOL_4 : WORD := W#16#1919 ;
MEASURE : STRUCT
BIPOLAR_10V : REAL ;
UNIPOLAR_4_20MA :REAL ;
END_STRUCT;
END_STRUCT;
END_TYPE
//在FB10中使用该类型
FUNCTION_BLOCK FB10
VAR
MEAS_RANGE : MEASvalueS; //创建UDT数据
END_VAR
BEGIN
// 使用UDT数据
MEAS_RANGE.BIPOL_1 := -4 ;
MEAS_RANGE.MEASURE.UNIPOLAR_4_20MA := 2.7 ;
END_FUNCTION_BLOCK

<6>POINTER类型
e.g.
//定义功能块FC100
FUNCTION FC100 : VOID //VOID表明该功能不返回值
VAR_IN_OUT //定义FC100的输入输出型参数
N_out : INT;
out : POINTER; //定义POINTER型数据类型,参数均为临时变量
END_VAR
VAR_TEMP //定义临时变量
ret : INT;
END_VAR
BEGIN //进入函数主体
// ...
ret := SFC79(N := N_out, SA := out);
END_FUNCTION
//定义功能块FB100
FUNCTION_BLOCK FB100
VAR //定义静态变量,即离开块后仍旧保存状态的变量
ii : INT;
aa : ARRAY[1..1000] OF REAL;
END_VAR
BEGIN
// ...
FC100(N_out := ii, out := aa); //调用FC100,使用指针的方式传递整个数组
// ...
END_FUNCTION_BLOCK

<7>ANY类型
e.g.
VAR_INPUT //输入型变量
iANY : ANY; //定义为ANY
END_VAR
VAR_TEMP
pANY : ANY; //定义为ANY
END_VAR
CASE ii OF //CASE分支语句
1:
pANY := MW4; // 将MW4的地址赋给pANY
// of MW4
3..5: //等于3,4,5的情况下
pANY:= aINT[ii]; // pANY contains the address
// of the ii th
// element of the aINT field;
100:
pANY := iANY; // pANY contains the value
// of the iANY input variable
ELSE
pANY := NIL; // pANY contains the value
// of the NIL pointer
END_CASE;
SFCxxx(IN := pANY);

四、局部变量和参数的声明

1、变量

静态变量:用于保持块的数据,该数据存在背景数据块中。
临时变量:仅在块运行过程中存在。
若多个变量的数据类型一致,可用如下方式:
value2, value3,value4,....: INT;
声明时可以初始化:
value :REAL := 20.25;
数组的初始化有两种方式:
CONTROLLER1 : ARRAY [1..2, 1..2] OF INT := -54, 736, -83, 77;
当把相邻的数组元素赋相同的值时,例如,把A3[2]到A3[11]的值设为100.0:
A3 : ARRAY[1..12] OF REAL := 0.0, 10(100.0), 1.0;

2、块参数

输入参数: 用于接收当块被调用时的输入值,他们是只读的。
输出参数: 传输当前值到这个调用块,在被调用块中应该对该参数赋值
输入/输出参数:用于接收当块被调用时的输入值,并可以把结果返回到调用块。

3、使用多重背景

声明方式如下:
Supply1 : FB10; // Supply1为FB10的背景DB
Supply2,Supply3,Supply4 : FB100; //为FB100声明多个背景DB
Motor1 : Motor ; // Motor为某个FB的符号名

4、 变量的声明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1018161461007.jpg[/upload]
五、常量

S7-SCL常量分位常量、数字常量、字符常量、时间常量,使用CONST…END_CONST声明。
e.g.
CONST
Number := 10 ; //整数常量
TIMEOFDAY1 := TIME#1D_1H_10M_22S_2MS ; //时间常量
NAME := \'SIEMENS\' ; //字符串常量
NUMBER2 := 2 * 5 + 10 * 4 ;
NUMBER3 := 3 + NUMBER2 ;
END_CONST

1、 位常量

Bool#false 位的值为TRUE或者FALSE
8#177777 8进制
DW#16#0000_0000 16进制

2、 整数常量,它有多种表达方式

15 10进制值为15
2#1111 2进制值为15
16#F 16进制值为15
value_2:=2#0101; // 2进制值为5
value_3:=8#17; // 10进制值为14
value_4:=16#F; // 16进制值为15
value_5:=INT#16#3f_ff // 16进制值,类型被定义

3、 Real常量

NUM4:= -3.4 ;
NUM5:= 4e2 ;
NUM6:= real#1.5;

4、 字符常量(单个字符)

Charac_1 := \'B\';
Charac_2 := char#43;
Charac_3 := char#\'B\'; //字符’B’
CHARACTER := \'$41\' ; //字符\'A\'

5、 字符串常量

NAME:= \'SIEMENS\';

6、日期常量

TIMEVARIABLE1:= DATE#1995-11-11 ;
TIMEVARIABLE2:= D#1995-05-05 ;

7、 时间常量

Interval1:= TIME#10.5S ;
Interval2:= T#3D_2S_3MS ;

8、 Time-of-Day常量

TIMEOFDAY1:= TIME_OF_DAY#12:12:12.2 ;
TIMEOFDAY2:= TOD#11:11:11 ;

9、Date and Time常量

TIMEOFDAY1:= DATE_AND_TIME#1995-01-01-12:12:12.2 ;
TIMEOFDAY2:= DT#1995-02-02-11:11:11;

六、CPU的内存区域
1、可以直接操作字节、字、位
STATUSBYTE :=IB10;
STATUS_3 :=I1.1;
MEASVAL :=IW20;
2、可以通过索引对位、字、字节操作,该索引可以是变量
MEASVAL_1 :=IW[COUNTER]; //若COUNTER=5,则MEASVAL_1的值为IW5
OUTLABEL :=I[BYTENO, BITNO]; // 若BYTENO=3,BITNO=1,则OUTLABEL=I3.1
注:当获取的数据类型是BYTE, WORD or DWORD,时,使用一个索引参数,当获取的数据类型为BOOL时,必须使用两个索引参数,分别指定字节号和位号。
3、对数据块的操作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101817154797.jpg[/upload]

STATUSBYTE :=DB101.DB10; //字节操作
STATUS_2:= DB12.DX[WNO, BITNO]; //位操作,支持索引
STATUSBYTE :=Status_data.DW[COUNTER]; //字操作,支持索引
MEASVAL :=Measdata.DW20;
STATUS_1 :=WORD_TO_BLOCK_DB(INDEX).DW10;
注:和Lad及STL语言比较起来,SCL在对数据块中的字、字节等操作时,少一个”B”字符。

七、表达式、操作符和地址

1、操作符预览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1018175443289.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10 18:18:18编辑过]

网友A:
八、控制流程
1、IF选择语句
IF condition THEN

ELSIF condition THEN // ELSIF语句可以不使用,或者使用一个或者多个

ELSE // ELSE语句可以不使用

END_IF ;
e.g.
IF ARRAY[INDEX] = INDEX THEN
CONTINUE ;
END_IF ;

2、CASE选择语句
CASE intVariant OF
1 : DISPLAY:= OVEN_TEMP;
2 : DISPLAY:= MOTOR_SPEED;
3..10: DISPLAY:= INT_TO_DINT (TW); //可以指定连续的值
QW4:= 16#0004;
11,13,19: DISPLAY:= 99; //也可以把一系列值列出来
QW4:= 16#0005;
ELSE: // ELSE:可以省略
DISPLAY:= 0;
TW_ERROR:= 1;
END_CASE ;

3、FOR循环语句
FUNCTION_BLOCK FOR_EXA
VAR
INDEX: INT ;
IDWORD: ARRAY [1..50] OF STRING;
END_VAR
BEGIN
FOR INDEX := 1 TO 50 BY 2 DO //从1到50,增量为2
IF IDWORD [INDEX] = \'KEY\' THEN
EXIT; //退出循环
END_IF;
END_FOR;
END_FUNCTION_BLOCK
注:一些关键字
EXIT 退出其所在的循环。
CONTINUE 终止当前循环的执行,控制程序进入下一循环。
RETURN 退出当前正在被执行的块。
4、WHILE循环
WHILE INDEX <= 50 AND IDWORD[INDEX] <> \'KEY\' DO //两个条件均满足才执行循环
INDEX := INDEX + 2;
END_WHILE ;

5、REPEAT循环
REPEAT
INDEX := INDEX + 2 ; //该语句与WHILE的区别是UNTIL之前的语句总是先执行一次
UNTIL INDEX > 50 OR IDWORD[INDEX] = \'KEY\' //这两条件之一若满足,则退出循环
END_REPEAT ;

6、GOTO跳转语句
IF A > B THEN
GOTO LAB1 ; //若条件满足,则跳到LAB1处
ELSIF A > C THEN
GOTO LAB2 ;
END_IF ;
// . . .
LAB1: INDEX := 1 ;
GOTO LAB3 ;
LAB2: INDEX := 2 ;

7、调用块
绝对地址调用,例如:
FB10.DB20(X1:=5,X2:=78,......); //参数可以任意排列
FC31 (X1:=5, Q1:=Checksum) ;
符号地址调用,例如:
DRIVE.ON (X1:=5,X2:=78,......);
DISTANCE (X1:=5, Q1=:Checksum) ;
每一个功能块有一个输入隐藏参数EN,和一个输出隐藏参数ENO,这两个参数是系统设定的,均为BOOL型,不需要声明,但在编程中可以使用,例如:
//若MY_ENABLE为FALSE,则FC85不会被执行,只有为TRUE,才会执行
Result := FC85(EN:= MY_ENABLE, PAR_1:= 27);
FB30.DB30 ([Parameter supply]);
IF ENO THEN //若FB30的调用没有问题,则…
// . . .
ELSE
// . . .
END_IF;

九、定时器和计数器
1、计数器
S_CU 增计数器
S_CD 减计数器
S_CUD 增/减计数器
e.g.
S_CUD (C_N=C12, //绝对调用定时器,指定计数器号
CD:=I0.0,
CU:=I0.1,
S:=I0.2 & I0.3, //置位条件
PV:=120, //设定计数器值
R:=FALSE, //复位条件
CV:=binVal, //输出参数,二进制计数值
Q:=actFlag); //输出参数,计数器的状态
FUNCTION_BLOCK COUNT
VAR_INPUT
Count: ARRAY [1..4] of STRUCT
C_N INT;
PV : WORD;
END_STRUCT;

END_VAR

FOR I:= 1 TO 4 DO //动态调用计数器
S_CD(C_N=Count[I].C_NO, S:=true, PV:= Count[I].PV);
END_FOR;
FUNCTION_BLOCK COUNTER
VAR_INPUT
MYCounter:COUNTER;
END_VAR

CurrVal:=S_CD(C_N=MyCounter,.....); //动态调用计数器

2、定时器
定时器有5种,依次为:S_PULSE S_PEXT S_ODT S_ODTS S_OFFDT
VAR
CurrTime : S5time;
BiVal : word;
ActFlag : bool;
END_VAR
//在调用定时器时,部分参数可以省略,但左边的赋值变量一定不能省略。
CurrTime:=S_ODT(T_N=T10, //绝对调用,制定定时器号
S:=TRUE, //置位条件
TV:=T#1s, //设定定时器值
R:=FALSE, //复位条件
BI:=biVal,
Q:=actFlag);
FUNCTION_BLOCK TIME
VAR_INPUT
MY_TIMER: ARRAY [1..4] of STRUCT
T_N INT;
TV : WORD;
END_STRUCT;

END_VAR

FOR I:= 1 TO 4 DO
CurrTime:= S_ODT(T_N=MY_TIMER[I].T_NO, S:=true,
MY_TIMER[I].TV);
END_FOR;

FUNCTION_BLOCK TIMER
VAR_INPUT
mytimer:TIMER;
END_VAR

CurrTime:=S_ODT(T_N=mytimer,.....);

十、S7-SCL中的标准功能
1、数据类型转换函数
隐式转换,其依照的顺序为:
BOOL > BYTE > WORD > DWORD
INT > DINT > REAL

e.g.
VAR
PID_CTRLLER_1 : BYTE ;
PID_CTRLLER_2 : WORD ;
END_VAR
IF (PID_CTRLLER_1 <> PID_CTRLLER_2) THEN ... //此时PID_CTRLLER_1被转换成WORD
当然,也可以使用以下功能显示的转换:
BOOL_TO_BYTE 、 BOOL_TO_DWORD 、BOOL_TO_WORD 、BYTE_TO_DWORD 、BYTE_TO_WORD 、 CHAR_TO_STRING 、DINT_TO_REAL 、INT_TO_DINT 、INT_TO_REAL、WORD_TO_DWORD

BYTE_TO_BOOL :Copies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t
DINT_TO_TOD :Copies the bit string Y
DINT_TO_BOOL :DWORD_TO_BOOL(DINT_TO_DWORD(x)) Y
DINT_TO_BYTE :DWORD_TO_BYTE(DINT_TO_DWORD(x)) Y
DINT_TO_STRING :DI_STRNG Y
DINT_TO_BCD(x)
DINT_TO_BCD_DWORD(x)

2、ROUND和TRUNC
ROUND():将REAL数四舍五入取整返回DINT
TRUNC():舍弃REAL数的小数部分取整返回DINT

3、一般数学函数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1018191678399.jpg[/upload]
例子:
RESULT := ABS (-5) ; //5
RESULT := SQRT (81.0); //9
RESULT := SQR (23); //529
RESULT := EXP (4.1); //60.340 ...
RESULT := EXPD (3); //1_000
PI := 3. 141 592 ;
RESULT := SIN (PI / 6) ; //0.5
6、移位函数
ROL、ROR、SHL、SHR
例子:
RESULT := ROL (IN:=BYTE#2#1101_0011, N:=5); //2#0111_1010 ,左移5位 ,移出的填充到右边空位
RESULT := ROR (IN:=BYTE#2#1101_0011, N:=2); //2#1111_0100 ,右移2位 ,移出的填充到左边空位
RESULT := SHL (IN:=BYTE#2#1101_0011, N:=3); //2#1001_1000 ,左移3位,空余部分用0填充
RESULT := SHR (IN:=BYTE#2#1101_0011, N:=2); //2#0011_0100 ,右移2位,空余部分用0填充

7、字符串函数
由于PLC编程中字符、字符串的使用比较少,这里不详叙,感兴趣的可以参考西门子文档中的 14.4 Functions for Processing Strings (P293-P303)

8、 选值函数
<1>最大值函数
//用于获取这些参数中的最大值,参数最多可以有32个,其参数类型除了S5TIME以外,任意其他数//子类型均可以,但所有的参数数据类型必须一致。
A:=MAX(IN1:=a, IN2:=b, IN3:=c, IN4:=d...);
<2>最小值函数
//用于获取这些参数中的最小值,参数最多可以有32个,其参数类型除了S5TIME以外,任意其他数//子类型均可以,但所有的参数数据类型必须一致。
A:=MIN(IN1:=a, IN1:=b, IN1:=c, IN1:=d);
<3>极限值函数
A:=LIMIT(MN:=5, IN:= Execution steps, MX:= 10);
<4>MUX函数
A:=MUX(K:=SELECT, IN0:= Steps, IN1:=Number, IN2:=Total);
9、系统功能/功能块、标准库
SCL像其他语言一样,可以调用各种功能块,包括系统功能、功能块SFC/SFB

十一、示例 (均在PLC-SIM上测试通过)
1、编写位偏移程序
传递M变量的起始字节和位、偏移量,然后根据偏移量,算出当前M变量的字节和地址。例如针对M5.4,若给定偏移量1,则当前还是M5.4,若给定2,则为M5.5,依次类推,若给定偏移量6,则为M6.1
//根据偏移量来设定字节和位
FUNCTION FC200: void
VAR_INPUT //输入变量
byteNo:INT; //指定M起始字节号
bitNo:INT; //指定起始位号
bitNum:INT; //指定位数
END_VAR
VAR_OUTPUT //输出变量
currBit:INT; //当前位
currByte:INT; //当前字节
END_VAR
VAR_TEMP
tmp:INT;
END_VAR
BEGIN
tmp:=(bitNo+bitNum-1)DIV 8;
currByte:=byteNo+tmp;
currBit:=bitNo+bitNum-(8*tmp+1);
END_FUNCTION

2、功能选择程序

假设某个机床有若干过手动功能,使用两个按钮”+”和”-“,按一次”+”,功能号加一,然后相应的功能选择指示灯被点亮,譬如,当前功能3被选中,与之对应的指示灯亮,这时按一次按钮”+”,则功能4被选中,与之对应的指示灯亮,而与功能3对应的指示灯灭,同时,当功能号到达最大值时,若再按一次按钮”+”,则功能号转到1,重新开始循环,按钮”-“与”+”正好相反,用于控制功能号递减。同时要求,当按住某个按钮超过1s时,则功能号每过200ms钟加一或者减一。
/////////////////////////////////////////////主要控制功能FC10////////////////////////////////////////
FUNCTION FC10: VOID
VAR_INPUT //输入变量
fnAdd:BOOL; //接收\"+\"按钮
fnSub:BOOL; //接收\"-\"按钮
byteNo:INT; //指定M起始字节号,这些M位与相应得某个功能对应。
bitNo:INT; //指定起始位号
bitNum:INT; //指定总的位数
END_VAR
VAR //静态变量
pus1:BOOL; //记录按钮\"+\"的脉冲
pus2:BOOL; //记录按钮\"-\"的脉冲
button:BOOL; //确定按钮\"+\"或者按钮\"-\"被按下
currNo:INT; //记录当前的功能号
currBit:INT; //当前位
currByte:INT; //当前字节
//定时器输出
p1:BOOL;
p2:BOOL;
p11:BOOL; //记录按钮\"+\"的时钟
p111:BOOL;
p22:BOOL; //记录按钮\"-\"的时钟
p222:BOOL;
CurrTime:S5TIME;
END_VAR
VAR_TEMP
i:INT;
END_VAR
BEGIN
////若都接通,则推出块
IF fnAdd&fnSub THEN
RETURN;
END_IF;
/////////////////////////////////////////获取按钮\"+\"的脉冲///////////////////////////////////////////
IF fnAdd &(button=false) THEN
pus1:=true;
ELSE
pus1:=false;
END_IF;
//////////////////////////////////////////按钮\"-\"的脉冲/////////////////////////////////
IF fnSub &(button=false) THEN
pus2:=true;
ELSE
pus2:=false;
END_IF;
IF (fnSub&(fnAdd=false))OR (fnAdd&(fnSub=false)) THEN
button:=true;
ELSE
button:=false;
END_IF;
//////////////////////////添加定时器监测////////////////////////////////////////////////////
CurrTime:=S_ODT(T_NO:=T10, S:=fnAdd, TV:=T#800ms,Q:=p1); //按钮按下的时间
CurrTime:=S_ODT(T_NO:=T11, S:=p1&p111, TV:=T#200ms,Q:=p11);
IF p11=true THEN
p111:=false; //当定时器有输出后,断开信号,使其在下一扫瞄周期中无输出
ELSE
p111:=true; //在按钮按下的情况下重启定时器计时
END_IF;
CurrTime:=S_ODT(T_NO:=T20, S:=fnSub, TV:=T#1s,Q:=p2);
CurrTime:=S_ODT(T_NO:=T21, S:=fnSub&p222, TV:=T#200ms,Q:=p22);
IF p22=true THEN
p222:=false; //当定时器有输出后,断开信号,使其在下一扫瞄周期中无输出
ELSE
p222:=true; //在按钮按下的情况下重启定时器计时
END_IF;
///////////////////////////////////////////////////////////////////////////////////////////////////////
//功能号从1开始,最后一个的号等于bitNum
IF pus1=true OR p11 THEN //按钮\"+\"的脉冲
IF currNo currNo:=currNo+1;
ELSE
currNo:=1;
END_IF;
ELSIF pus2=true OR p22 THEN // 按钮\"-\"的脉冲
IF currNo>1 THEN
currNo:=currNo-1;
ELSE
currNo:=bitNum;
END_IF;
END_IF;
//把它的上一个功能置0
m[currByte,currBit]:=false;
fc200(byteNo:=byteNo,bitNo:=bitNo,bitNum:=currNo,currBit:=currBit, currByte:=currByte);
//把当前功能置1
m[currByte,currBit]:=true;
END_FUNCTION
注:上程序有些繁琐,主要是在编写按钮脉冲时有些费事,好像SCL不提供脉冲沿检测函数。

作者单位:东风康明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襄樊.东风康明斯公司、曲凸事业部 441004
Email:wuyang26@sohu.com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10 18:19:39编辑过]

网友B:
我是初学者,还是先从LAD学起算,scl以后再学吧

网友C(2006-10-17):
哈 以后再说

网友D(2006-11-21):
还没看完,头先晕了。

网友E(2007-06-05):
这是啥??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