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S7-200通讯口损坏的办法

楼主(2006-08-10):
单位众多的S7-200PLC中,不时有通讯口损坏,致使不能连接PC或不能进行通讯,在对PLC解体时发现,在PLC通讯口出有一芯片--75176,这就是通讯接口芯片,在芯片周围有5个FB,标识FB1~FB5,这其实就是5个保险,在通讯连不上时,一般就是这5个保险中的某个烧毁了,可用同等型号的保险代替,也可用导线直接短路。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更换时要注意,由于元件时贴片的,十分小,空间也小,所以焊接时注意不要短路。

网友:
好啊,支持一下

网友(2006-09-29):
技术含量很高啊!!赞!!

网友(2007-02-06):
希望能和各位交个朋友,互相学习探讨下,加QQ:312167659聊聊,谢了!

网友:
非常有用 真是高手LZ

网友(2007-05-10):
学了一招了

网友:
厉害!一定化了不少时间的来的吧。

网友:
刚好手头有一CPU222通讯口损坏,分解后75176有,但FB1-FB5没有,怎么维修请指教.谢谢!

网友(2007-06-15):
不错

楼主细小的都研究了

网友(2010-04-20):
感谢楼主啊!好资源啊!

网友:
好高的技术含量啊